上位机软件求助

楼主(2009-10-14):
温度采集仪器3台(串口),需要把数据传到PC整理保存。硬件都需要啥?上位机软件实现有难度吗?定制这样的软件需要多少米?谢了

网友:
1万开工

网友:
硬件需要串口扩展卡或USB转串口线,软件按照你的描述不难。

楼主:
2楼 visheng:开发周期多长?需要多少米?

网友:
这个可以去买个现成的采集模块(几百块搞定),然后就按需求写个上位机软件就完事了

网友:
要看具体的情况,什么仪器?通讯协议?简单的采集数据并存储,几个小时就可以。
价钱看你的接受能力啦:)

楼主:
5楼,visheng: 刚问了一下,是3台称重设备。普通的232接口,要求数据采集并保存(excel 表格形式)。你要多少米?

网友:
你可以把通讯协议,软件需求发给我shli#sina.com. 价格看后才能说,放心不会夸张的:)

楼主:
好的,明天吧。谢了

楼主:
visheng: 邮箱应该是shli@sina.com 吧

楼主:
email has sent already.

网友:
可以具体说说你的指示要求,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