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子的锂电比较好啊

楼主(2009-10-14):
觉得一块电不够用了,想再买一块,想找下性价比高的电池

网友:
我想用a123   4节串联。

网友:
【1楼】 diy007
用A123会比用现在航模上用的锂电重约100克,要是支架重就会不好飞。

但是A123比航模电池耐用好多。

网友:
pitolan 说的没错。是的重量会重。好在耐用。

网友:
耐用是指的放电循环次数?

网友:
比聚合物电池耐过冲过放。巡环次应该差不多。

网友:
【5楼】 diy007

A123一般都能循环1000次左右(具体可以请教玩航模的朋友,我的A123目前用的时间短,还没到100次)

花牌的电池在航模界还算不错的吧,我用了三块,一块在不到150次左右就发涨,不敢再用,另两块在用到不到200次时,容量已经不到1600mA/H了。

还用的一块不知啥牌子的电池,在用到100次都不到的时候就发涨,下机时巨烫无比,也不敢用了。

楼主:
之前在淘宝上淘了块鹰之舞,11.1V,2200mAH,20C,我的四轴重带电池约900多克,其中电也池重约187克,在室内低飞十分钟左右就没电了,MK低电参数是默认的9.6V, 因为只有一块电池没有对比,不知是否算正常?

刚又在淘宝淘了块ACE牌子的,11.1V,2200mAH,20C,重量商家标称是182克,到手时再做测试对比下。

网友:
18650 26650 淘宝很多

网友:
还是建议用A123,三节就可以组成11.8V电池组了,如果用四节感觉有点重了,比那些锂电池耐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