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点亮开源LCD

楼主(2009-10-14):
将白沙兄的代码移植到STM32平台。
我用的是红牛开发板,STM32VEt6
STM32太快了,必须延时才能点亮,刚开始是降频到32MHz时可以点亮,后来在72MHz下通过延时方式实现。
下面是我修改的lcd_code.h
照片拍的不好,A95不知道怎么才能拍微距。

有个问题:显示同样数据,开源LCD的刷新速度大约比我的TFT屏要慢1秒钟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找到问题了,不是刷新速率的问题
是我的数值转换精度出了点问题造成的

//这里是符号对应的显示顺序,也就对应了在HT1621B数据寄存器内的位置
#define                        _lcd_BUSY                                 0
#define                        _lcd_AC                                        1
#define                        _lcd_PLUS                                2
#define                        _lcd_F1                                        3
#define                        _lcd_ERROR                        4
#define                        _lcd_DC                                        5
#define                        _lcd_MINUS                                6
#define                        _lcd_F2                                        7
#define                        _lcd_DOT0                                12
#define                        _lcd_AUTO                                20
#define                        _lcd_RUN                                        24
#define                        _lcd_PAUSE                                25
#define                        _lcd_DOT1                                26
#define                        _lcd_COLON0                        27
#define                        _lcd_DOT2                                32
#define                        _lcd_STOP                                40
#define                        _lcd_KPA                                        44
#define                        _lcd_SETUP                                45
#define                        _lcd_DOT3                                46
#define                        _lcd_COLON1                        47
#define                        _lcd_DOT4                                52
#define                        _lcd_KG                                        60
#define                        _lcd_MM                                        64
#define                        _lcd_KM                                        65
#define                        _lcd_L                                                66
#define                        _lcd_M3                                        67
#define                        _lcd_DB                                        68
#define                        _lcd_PERCENT                69
#define                        _lcd_OHOM                                70
#define                        _lcd_DEGREE                        71
#define                        _lcd_A                                                72
#define                        _lcd_V                                                73
#define                        _lcd_MHZ                                        74
#define                        _lcd_KW                        75
#define                        _lcd_MA                        76
#define                        _lcd_MV                        77
#define                        _lcd_KHZ                        78
#define                        _lcd_W                                79
#define                        _lcd_NG                        80
#define                        _lcd_OK                        81
#define                        _lcd_RX                        82
#define                        _lcd_TX                        83
#define                        _lcd_FM                        84
#define                        _lcd_PM                        85
#define                        _lcd_AM                        86
#define                        _lcd_CARD                87
#define                        _lcd_AT3                        88
#define                        _lcd_AT2                        89
#define                        _lcd_AT1                        90
#define                        _lcd_AT0                        91
#define                        _lcd_LOCK                95
#define                        _lcd_BELL                103
#define                        _lcd_COLON2                111
#define                        _lcd_BAT                        119
#define                        _lcd_MAX                        124
#define                        _lcd_MIN                        125
#define                        _lcd_CH                        126
#define                        _lcd_FAULT                127

/*这里是我的测试板的IO口定义,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p2.2 = data;
p4.0 = cs;
p4.1 = rd
p4.2 = wr
*/

__asm void wait()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X lr
}
#define DELAY_COUNTS 0
//下面是根据我的测试板情况定义的,用户可以需要修改
#define CS_LOW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8) ;wait();}
#define CS_HIGH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wait();}
#define RD_LOW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9) ;wait();}
#define RD_HIGH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9)   ;wait();}
#define WR_LOW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0);wait();}
#define WR_HIGH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wait();}

#define DATA_LOW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wait();}
#define DATA_HIGH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wait(); }

static void delay(int iCounts);
//下面是驱动程序定义的一个显示缓冲区,共16个字节,128位
unsigned int lcd_buffer[8]={0,0,0,0,0,0,0,0};

//这个函数可以向HT1621B写入一个命令;用户可能需要在语句间增加必要的延时
void send_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short int i;
   CS_LOW
   WR_LOW        //PRESENT 100 COMMAND CODE
   DATA_HIGH
   WR_HIGH

   WR_LOW
   DATA_LOW
   WR_HIGH

   WR_LOW
   WR_HIGH

   for (i =0;i<=7;i++)
    {
       WR_LOW
       if ((command & 0x80) !=0)
               DATA_HIGH
               DATA_LOW
       WR_HIGH
       command = command << 1;
    }

   WR_LOW
   WR_HIGH

   CS_HIGH
}

//这个函数可以向HT1621B写入一个数据;用户可能需要在语句间增加必要的延时
void send_lcd_data(unsigned short int address,unsigned short int data)
{
   unsigned short int i;
   CS_LOW

   WR_LOW        //PRESENT 101 DATA CODE
   DATA_HIGH
   WR_HIGH

   WR_LOW
   DATA_LOW
   WR_HIGH

   WR_LOW
   DATA_HIGH
   WR_HIGH

   address = address << 2;
   for ( i =0;i<=5;i++)
    {
       WR_LOW
       if ((address & 0x80) !=0)
               DATA_HIGH
                   DATA_LOW
       WR_HIGH
       address = address << 1;
    }

    for (i =0;i<=3;i++)
    {
       WR_LOW
       if ((data & 0x01) !=0) DATA_HIGH
        else DATA_LOW
       WR_HIGH
       data = data >> 1;
    }

   CS_HIGH
}
//这个函数可以将显示缓冲区刷新到HT1621B;用户可能需要在语句间增加必要的延时
void flood_lcd_data(void)
{
  unsigned int temp_data;
  unsigned short int i,j;
  CS_LOW

   WR_LOW        //PRESENT 101 DATA CODE
   DATA_HIGH
   WR_HIGH

   WR_LOW
   DATA_LOW
   WR_HIGH

   WR_LOW
   DATA_HIGH
   WR_HIGH

  for (i =0;i<=5;i++)
    {
       WR_LOW
       DATA_LOW
       WR_HIGH
    }

  for (i =0;i<=7;i++)
    {
      temp_data = lcd_buffer;
      for (j=0;j<=15;j++)
      {
       WR_LOW
       if ((temp_data & 0x01) !=0) DATA_HIGH
        else DATA_LOW
       WR_HIGH
       temp_data = temp_data >> 1;
      }
    }

   CS_HIGH
}

//初始化HT1621B
void lcd_init(void)
{
   int i;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send_lcd_command(0x28); //1/2bias,4comm
   //for(i=0;i<=1000;i++);
   send_lcd_command(0x03); //启动内部振荡器
   //for(i=0;i<=1000;i++);
   send_lcd_command(0x01); //打开显示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向液晶写一个符号
//name:可直接写0~127的整数,也可以写程序开始定义的标号,如:_lcd_BUSY
//display:符号
void lcd_char(unsigned short int name,unsigned short int display)
{
  unsigned short int i,j;
  i= name/16;
  j= name%16;
  if (display == 1) lcd_buffer |= 1<<j;
  else lcd_buffer &= ~(1<<j);
  flood_lcd_data();

}

//清除全部液晶的显示,同时清空显示缓冲区
void lcd_clr()
{
  int i;
  for (i=0; i<=7;i++) lcd_buffer=0;
  flood_lcd_data();

}

//向液晶的数位处写一个0~9的数
//数位为大数码的左至右为0~5,小数码的右至左为6~9;
//number:想显示的数 0~9
//position:显示的数位
//display:显示开关,0 关闭该数位显示(此时number值无效),1 显示该数位数字
void lcd_number(unsigned short int number,unsigned short int position,unsigned short int display )
{
  switch (position)
  {
  case 0:
    {
    if (display == 0) lcd_buffer[0] &= 0x10ff;
    else
    {
       lcd_buffer[0] &= 0x10ff;
      switch (number)
    {
    case 0:lcd_buffer[0] |= 0xEB00;
      break;
    case 1:lcd_buffer[0] |= 0x6000;
      break;
    case 2:lcd_buffer[0] |= 0xC700;
      break;
    case 3:lcd_buffer[0] |= 0xE500;
      break;
    case 4:lcd_buffer[0] |= 0x6C00;
      break;
    case 5:lcd_buffer[0] |= 0xAD00;
      break;
    case 6:lcd_buffer[0] |= 0xAF00;
      break;
    case 7:lcd_buffer[0] |= 0xE000;
      break;
    case 8:lcd_buffer[0] |= 0xEF00;
      break;
    case 9:lcd_buffer[0] |= 0xED00;
      break;
    }}
    break;
    }
  case 1:
    {
    if (display == 0) lcd_buffer[0] &= 0xff10;
    else
    {
       lcd_buffer[1] &= 0xff10;
      switch (number)
    {
    case 0:lcd_buffer[1] |= 0x00EB;
      break;
    case 1:lcd_buffer[1] |= 0x0060;
      break;
    case 2:lcd_buffer[1] |= 0x00C7;
      break;
    case 3:lcd_buffer[1] |= 0x00E5;
      break;
    case 4:lcd_buffer[1] |= 0x006C;
      break;
    case 5:lcd_buffer[1] |= 0x00AD;
      break;
    case 6:lcd_buffer[1] |= 0x00AF;
      break;
    case 7:lcd_buffer[1] |= 0x00E0;
      break;
    case 8:lcd_buffer[1] |= 0x00EF;
      break;
    case 9:lcd_buffer[1] |= 0x00ED;
      break;
    }}
    break;
    }
  case 2:
     lcd_buffer[1] &= 0x0fff;
     lcd_buffer[2] &= 0xfff1;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switch (number)
    {
    case 0:
      lcd_buffer[1] |= 0xB000;
      lcd_buffer[2] |= 0x000E;
      break;
    case 1:
      lcd_buffer[2] |= 0x0006;
      break;
    case 2:
      lcd_buffer[1] |= 0x7000;
      lcd_buffer[2] |= 0x000C;
      break;
    case 3:
      lcd_buffer[1] |= 0x5000;
      lcd_buffer[2] |= 0x000E;
      break;
    case 4:
       lcd_buffer[1] |= 0xC000;
      lcd_buffer[2] |= 0x0006;
      break;
    case 5:
      lcd_buffer[1] |= 0xD000;
      lcd_buffer[2] |= 0x000A;
      break;
    case 6:
      lcd_buffer[1] |= 0xF000;
      lcd_buffer[2] |= 0x000A;
      break;
    case 7:
      lcd_buffer[1] |= 0x0000;
      lcd_buffer[2] |= 0x000E;
      break;
    case 8:
      lcd_buffer[1] |= 0xF000;
      lcd_buffer[2] |= 0x000E;
      break;
    case 9:
      lcd_buffer[1] |= 0xD000;
      lcd_buffer[2] |= 0x000E;
      break;
    }
    break;
  case 3:
    lcd_buffer[2] &= 0xF10F;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switch (number)
    {
    case 0:lcd_buffer[2] |= 0x0EB0;
      break;
    case 1:lcd_buffer[2] |= 0x0600;
      break;
    case 2:lcd_buffer[2] |= 0x0C70;
      break;
    case 3:lcd_buffer[2] |= 0x0E50;
      break;
    case 4:lcd_buffer[2] |= 0x06C0;
      break;
    case 5:lcd_buffer[2] |= 0x0AD0;
      break;
    case 6:lcd_buffer[2] |= 0x0AF0;
      break;
    case 7:lcd_buffer[2] |= 0x0E00;
      break;
    case 8:lcd_buffer[2] |= 0x0EF0;
      break;
    case 9:lcd_buffer[2] |= 0x0ED0;
      break;
    }
    break;
  case 4:
    lcd_buffer[3] &= 0xFF10;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switch (number)
    {
    case 0:lcd_buffer[3] |= 0x00EB;
      break;
    case 1:lcd_buffer[3] |= 0x0060;
      break;
    case 2:lcd_buffer[3] |= 0x00C7;
      break;
    case 3:lcd_buffer[3] |= 0x00E5;
      break;
    case 4:lcd_buffer[3] |= 0x006C;
      break;
    case 5:lcd_buffer[3] |= 0x00AD;
      break;
    case 6:lcd_buffer[3] |= 0x00AF;
      break;
    case 7:lcd_buffer[3] |= 0x00E0;
      break;
    case 8:lcd_buffer[3] |= 0x00EF;
      break;
    case 9:lcd_buffer[3] |= 0x00ED;
      break;
    }
    break;
  case 5:
    lcd_buffer[3] &= 0x10FF;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switch (number)
    {
    case 0:lcd_buffer[3] |= 0xEB00;
      break;
    case 1:lcd_buffer[3] |= 0x6000;
      break;
    case 2:lcd_buffer[3] |= 0xC700;
      break;
    case 3:lcd_buffer[3] |= 0xE500;
      break;
    case 4:lcd_buffer[3] |= 0x6C00;
      break;
    case 5:lcd_buffer[3] |= 0xAD00;
      break;
    case 6:lcd_buffer[3] |= 0xAF00;
      break;
    case 7:lcd_buffer[3] |= 0xE000;
      break;
    case 8:lcd_buffer[3] |= 0xEF00;
      break;
    case 9:lcd_buffer[3] |= 0xED00;
      break;
    }
    break;
  case 6:
     lcd_buffer[5] &= 0x8fff;
     lcd_buffer[6] &= 0xfff0;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switch (number)
    {
    case 0:
      lcd_buffer[5] |= 0x7000;
      lcd_buffer[6] |= 0x000D;
      break;
    case 1:
      lcd_buffer[5] |= 0x6000;
      break;
    case 2:
      lcd_buffer[5] |= 0x3000;
      lcd_buffer[6] |= 0x000E;
      break;
    case 3:
      lcd_buffer[5] |= 0x7000;
      lcd_buffer[6] |= 0x000A;
      break;
    case 4:
      lcd_buffer[5] |= 0x6000;
      lcd_buffer[6] |= 0x0003;
      break;
    case 5:
      lcd_buffer[5] |= 0x5000;
      lcd_buffer[6] |= 0x000B;
      break;
    case 6:
      lcd_buffer[5] |= 0x5000;
      lcd_buffer[6] |= 0x000F;
      break;
    case 7:
      lcd_buffer[5] |= 0x7000;
      lcd_buffer[6] |= 0x0000;
      break;
    case 8:
      lcd_buffer[5] |= 0x7000;
      lcd_buffer[6] |= 0x000F;
      break;
    case 9:
      lcd_buffer[5] |= 0x7000;
      lcd_buffer[6] |= 0x000B;
      break;
    }
    break;
  case 7:
    lcd_buffer[6] &= 0xF08F;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switch (number)
    {
    case 0:lcd_buffer[6] |= 0x0D70;
      break;
    case 1:lcd_buffer[6] |= 0x0060;
      break;
    case 2:lcd_buffer[6] |= 0x0E30;
      break;
    case 3:lcd_buffer[6] |= 0x0A70;
      break;
    case 4:lcd_buffer[6] |= 0x0360;
      break;
    case 5:lcd_buffer[6] |= 0x0B50;
      break;
    case 6:lcd_buffer[6] |= 0x0F50;
      break;
    case 7:lcd_buffer[6] |= 0x0070;
      break;
    case 8:lcd_buffer[6] |= 0x0F70;
      break;
    case 9:lcd_buffer[6] |= 0x0B70;
      break;
    }
    break;
  case 8:
     lcd_buffer[6] &= 0x8fff;
     lcd_buffer[7] &= 0xfff0;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switch (number)
    {
    case 0:
      lcd_buffer[6] |= 0x7000;
      lcd_buffer[7] |= 0x000D;
      break;
    case 1:
      lcd_buffer[6] |= 0x6000;
      break;
    case 2:
      lcd_buffer[6] |= 0x3000;
      lcd_buffer[7] |= 0x000E;
      break;
    case 3:
      lcd_buffer[6] |= 0x7000;
      lcd_buffer[7] |= 0x000A;
      break;
    case 4:
      lcd_buffer[6] |= 0x6000;
      lcd_buffer[7] |= 0x0003;
      break;
    case 5:
      lcd_buffer[6] |= 0x5000;
      lcd_buffer[7] |= 0x000B;
      break;
    case 6:
      lcd_buffer[6] |= 0x5000;
      lcd_buffer[7] |= 0x000F;
      break;
    case 7:
      lcd_buffer[6] |= 0x7000;
      lcd_buffer[7] |= 0x0000;
      break;
    case 8:
      lcd_buffer[6] |= 0x7000;
      lcd_buffer[7] |= 0x000F;
      break;
    case 9:
      lcd_buffer[6] |= 0x7000;
      lcd_buffer[7] |= 0x000B;
      break;
    }
    break;
  case 9:
    lcd_buffer[7] &= 0xF08F;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switch (number)
    {
    case 0:lcd_buffer[7] |= 0x0D70;
      break;
    case 1:lcd_buffer[7] |= 0x0060;
      break;
    case 2:lcd_buffer[7] |= 0x0E30;
      break;
    case 3:lcd_buffer[7] |= 0x0A70;
      break;
    case 4:lcd_buffer[7] |= 0x0360;
      break;
    case 5:lcd_buffer[7] |= 0x0B50;
      break;
    case 6:lcd_buffer[7] |= 0x0F50;
      break;
    case 7:lcd_buffer[7] |= 0x0070;
      break;
    case 8:lcd_buffer[7] |= 0x0F70;
      break;
    case 9:lcd_buffer[7] |= 0x0B70;
      break;
    }
    break;
  }
  flood_lcd_data();
}

static void delay(int iCounts)
{
    int i;
        for(i=0;i<iCounts;i++)
            ;
}

网友:
关于速度慢%……很可能是因为我随便写的这些代码的效率非常低,这个可以参考段式液晶分论坛里的大姨妈(代码)瘦身贴。

楼主:
恩,我怀疑是LCD的驱动IC刷新频率低。

网友:
在这片LCD上数据是串行方式送进IC的,肯定比并行要慢。但说到刷新频率可能不会低到人眼可以分辨的程度,这是另一个概念。

楼主:
恩,我只是谨慎怀疑驱动IC从显存中取数据刷新LCD的频率不够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不是刷新速率的问题
是我的数值转换精度出了点问题造成的

网友(2011-09-21):
楼主,你的这个用的STM32 是不带LCD驱动的片子吗?STM32 --> HT1621B-->段式LCD ,吗? 我找了个STM32L152 好像直接带LCD驱动, LCD没有驱动起来啊?

网友(2016-04-12):
楼主这是做的供热产品吗?

网友:
我们也在研究地下供热监控的,能开源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