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MER0触发ADC的问题

楼主(2009-10-14):
马老师好!如果我不想用ADC转换完成中断,同时也不想在T0溢出时产生中断能实现T0触发ADC吗?如果可以,怎么实现?多谢!

网友:
T0触发ADC只能是在T0溢出时,你不使用T0溢出中断,只要将T0的溢出中断允许位设置成禁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