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把阿莫淘宝里的四线电机转起来了,测试方法在里面。

楼主(2009-10-15):
昨晚把阿莫淘宝里的四线电机转起来了,其原理跟四线的硬盘电机一样(硬盘电机也有三线的,略有不同)。

其中,第一线是公共线,如果第一线不接的话,就跟光驱的驱动一样(光驱也是四线的,只是公共线不接出来)。

公共线跟其他线的阻线为4.5R~4.8R之间,其它线与线之间的组线成倍,8.9R~9.5R之间。

测试方法:用实验电源,调至 5V/0.5A,正极接公共线,负极顺序点击其它三线,此时电机会顺时针“抽筋”。(如果你反顺序点击,则电机变逆时针)。

测试的时候,最好用手指轻轻的按着电机侧面,这样是让电机有点负载,就不会抽筋抽得利害而转得好一点。

如果在转盘上用油性笔画上记号,则更能看得出转向。快速的点击,则电机就转得快一点。

BTW:硬盘电机的测试方法也是如此。上面的驱动方法已经说出,则用AVR已经可以轻松驱动了。

网友:
哈哈,谢谢。原来这么容易。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9-10-15,09:02:4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61]阿莫淘金(为开源活动而采购的好玩东东)

网友:
可以用这里面的驱动电路驱动吗?

网友:
村长的淘宝小店怎么不开了

网友:
这只是测试方法吧,如果实际使用是不行的,需要检测反电动势

网友:
用这个方法测试了下,,确实能转噢。。。

只是抖动太厉害了  转得也好慢噢

希望有高手能做块驱动板出来噢。。。。一起学习下。。。。

网友:
我想给这个电机加个接口,不想焊到板子上,想找个座用的时候给它插上,请问这种座叫什么?在那里有卖的?阿莫的邮购部里好像没这样的东西。

网友:
10楼】 micropower 流浪的飘云

你就开始做板了? 就开始找连接座了。。。。

网友:
ffc座  1.27  2.54  2 间距量了再买

楼主:
【5楼】 jerryzheng
村长的淘宝小店怎么不开了
------
忙装修,没时间打理淘宝小店了。

【7楼】 gongnn 魔法师
这只是测试方法吧,如果实际使用是不行的,需要检测反电动势
------
是的,这个仅仅是简易的检测方法而已。

【10楼】 micropower 流浪的飘云
我想给这个电机加个接口,不想焊到板子上,想找个座用的时候给它插上,请问这种座叫什么?在那里有卖的?阿莫的邮购部里好像没这样的东西。
-----
除了FFC接口,恐怕你还得再配上小罗丝,那种小罗丝,跟硬盘电机转盘那里的罗丝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