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使小型风力发电机给锂离子电池充电!

楼主(2009-10-15):
有一个小型的风力发电机,输出为1.5--2.5V的交流电,输出电流10--20MA!

现在想给一个容量为300MAH的锂离子电池充电!(不用考虑充电时间的问题)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或者可以用的充电IC!

网友:
风力的不好,用太阳能的吧,两片太阳能电池板串联起来效果还行

楼主:
TO:【1楼】 czzhouyun
成本啊!

我们有风力发电直接带动负载工作,现在想给它加个充电电池上去!

网友:
可以用一个电压比较器就可以了。如果发电电压大于蓄电池电压就充电。

网友:
这个一定要注意高压的保护啊,可以参考下今年电子竞赛的E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