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能的论坛,单片机实现如何实现电子警笛,如消防车

楼主(2009-10-15):
音调名称    音响频率,Hz    重复变调周期,s适用车型u2\sDo
紧急调频调    600-50~1500+50    0.333~0.385警车;
双音转换调    f 100  f2:1000    0.455~0.556警车2#F
连续调频调      600-50~1500+50    3.00~5.00消防车M;M\ro
慢速双音转换    f 100  f2:1000    1.67~2.50救护车i
单音断鸣调      f 00              0.455~0.556工程抢险车t/
空气号(汽笛)  500-50~1500+50-          警车.
国宾开道    1500+50~600-50    0.400~0.800警车JPIre
手控调频(警笛)400-50~1350+50    3.00~10.00警车JZ,u%M
交通调1    f 1:700    f2:900    0.227~0.278交通Z
交通调2    500-50→1400+50    0.400~0.800交通bMl

紧急调频调  双音转换调 很好实现,但是“连续调频调”怎么做多不像。请教万能的论坛了

网友:
直接用四声片

楼主:
feixue 飞雪
请问什么是4声片啊,我想要实现所有的报警声音啊。

网友:
温州做警笛很多吗?

楼主:
没人做,就我一个人在摸

楼主:
可能我不知道吧,

楼主:
出来的声音超怪异的,所以来求助了,闭门造车不行的

网友:
纯硬件见过警用的是用HC4046做的。
用MCU的话,可以软件模拟DDS,连续改变频率(相位都是连续的)

楼主:
楼上可有说明么
例如:
连续调频调      600-50~1500+50    3.00~5.00消防车
只有频率范围,和周期,当是上升时间很下降时间是不一样的,

楼主:
可有高手指导一二啊

网友:
这些音调用一片单片机就完全可以模拟出来,我就是用PIC16c54将这几个音在单片机上实现的,听起来效果还不错,
救护调简单,就是两个频率的切换,消防调实现起来也不难,就是在一定的周期内,频率从低变到高,再在下个周期内,频率从高变到低。
温州做警灯警报器的厂家很多啊

楼主:
消防的在低音变高音可以,高音到低音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温州星际,算这行业老大了

楼主:
哦,这样的,跟我问的问题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直接拉一个报警器。

楼主:
...我要的是纯软件的解决办法

网友:
儿童玩具里也用的到,关注,呵呵!

楼主:
现在就是消防车的声音非常不像

网友:
用软件的方法的话,用PWM输出声音吧,不过太占FLASH了,8kps 8位的一秒就占了8K。

楼主:
没必要那样做吧,频率用软件变化吧

网友:
知道频率的变化规律不是很好办了吗?软件改变定时器频率,然后输出控制后端的驱动电路。
记得这个论坛上连用avr输出和_弦的帖子都有

网友:
LS正解,我有代码,不过不方便公开。思路最重要

楼主:
就是要求相关的频率变化规律啊。不知谁有相关的频率跟时间的关系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用单片机输出1kHz和2khz的方波,就可以实现救护车的声音了

网友:
这个需要你做试验了,10ms或者多长时间改变一下占空比/周期就可以,听上去差不多。

楼主:
正在试验中

网友(2010-03-25):
电子警笛

网友(2012-09-09):
最近也在准备做这个多种报警音的AVR实现!向LZ学习了。

网友:
俺用于单片机做过四声片,计算好时间,步进频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