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CUBE2职使用IAR硬件仿真9234芯片时,全速运行时不能停止

楼主(2009-10-15):
如题,一按停止时仿真就出错。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9234使用外部中断 3(INTP3)来仿真,将INTP3配置成用于仿真功能即可

1、将INTP3 I/O口设置成输入口(PM4.1;);

2、将INTP3 使能(PMK3=0;);

3、将INTP3设置成上升沿有效(INTM1=0X01;);

4、将总中断打开(在pm+中:EI();)( 在IAR中 __enable_interrupt();)

5、将以上设置放在主循环之前,其他地方最好没有和以上重复的设置,如果有
请注释掉

以IAR为例,程序为:

PM4_bit.no1=1;
INTM1=0x01;
PMK3=0;
__enable_interrupt();

网友:
这样设置仍然不行的。可以使用断点运行,全速以后就不能停止了的。

网友(2009-11-24):
首先需要打开中断时能EI,然后按照1楼的要求写程序,还有一点儿要提醒改中断向量表地址请写入0xff,预留给仿真器。

网友:
这一点很重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