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送个硬盘,120G,bios检测不到,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2009-10-15):
120G啊,比我另外三个硬盘的总和还大,迈拓的,进入bios后检测不到硬盘,感觉供电似乎没问题,能感觉到转动。高手有办法修复么,或者修复不了这个硬盘能有啥可玩的?

网友:
拆开把盘片弄出来当陀螺

网友:
里面那个磁铁挺强,螺丝掉地下后可以排上用场
盘片可以哄小孩

网友:
硬盘里面有个磁铁?在哪儿,以前拆了没见过呢

楼主:
我还是想试试如何把它弄好

网友:
弄好应该比较麻烦,1.排除硬件故障。2.排除固件故障。3.坏道太多的话建议还是扔了,不稳定放啥都不放心

网友:
500G+160G+80G 飘过

楼主:
【5楼】 wuly

排除固件故障是指什么,坏道应该不至于太多

网友:
固件指的是硬盘下位机驱动程序

网友:
我也有几个,低格不行就没去弄了。

网友:
在網吧看到過老闆把硬盤用毛巾包起來后沒命的往桌子上砸~~~~~~~嘿嘿~

楼主:
【5楼】 wuly

下位机?指的是电路板上的驱动么?那个我是没办法。

【9楼】 csclz

有低格工具么?推荐一款。检测不到硬盘还能低格么

楼主:
【10楼】 chierchen 小刚

那个老板想干吗?砸核桃么?

网友:
有低格工具么?推荐一款。检测不到硬盘还能低格么
-------------
好多系統盤上都有~~

那个老板想干吗?砸核桃么?
--------------
似乎在修硬盤~~具體原理不明~~反正被他死命砸過的~還真好用了~~~

砸要有技巧~厚毛巾裹住硬盤,手掌抓住硬盤兩邊,硬盤頂面緊貼手掌,硬盤底面隔毛巾與桌面親密接觸~注意力度不是很大~節奏均勻~硬盤底面隔毛巾與桌面面面接觸~

以上動作請勿模仿,否則後果自負~~嘿嘿~寫個免責條款

楼主:
检测不到硬盘还能低格么?

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砸

网友:
用内力驱动

楼主:
没有楼上内功深厚,带不动!

网友:
那个老板想干吗?砸核桃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硬盘还在保修期内,有什么小问题或者没有问题,用这种方法搞成内伤,就可以去换个新的玩。我以前有个同学就这么干的。

楼主:
楼上好办法

楼主:
好消息,硬盘能识别了
刚才放到我的电脑上试了一下,竟然能用,只是再分配扇区计数衰退了,这个参数好像不能恢复。
看来离寿终正寝也不远了,不能装重要的东西,装个电影什么的还行,赚大了。

楼主:
为什么放到他电脑上用不了?难道主板问题?

网友:
估计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把连接的数据线盒电源线在好好插_插,之后再检查一下跳线,如果还不行的话建议楼主去维修点看看吧!

网友:
貌似電源供電不足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网友:
我的硬盘被我扔到地上过,再用的时候已经发出 周期性的噪音 了,很大。正在犹豫要不要去换块。装了系统后用着倒挺快的。

网友:
"500G+160G+80G 飘过 "我也来飘一下,1.5T+1.0T+1.0T+320G+160G+160G的飘过,1.5T和其中一个1T拷高清电影,其中一个1T放满教育片,另三个资 料

网友:
80g 160g 500g 这个配置很大众化啊,,我也是三硬盘,之前还有ide两块呢
备份点资料用的,

网友:
640G+160G+40G的浅浅潜水而过……

网友:
不好意思  网络卡了一下 发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