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 7512 的 VHDL 转换到 EPM 1270 上!--我已经订购了 1270

楼主(2009-10-15):
各位,我是最不喜欢:最不喜欢————换“新软件”的人。。。没办法 啊!!可恶。。

我已经有个 十年前的并口的烧写器,测试可以用:MAX PLUS II 10.2版本烧写 EPM7064。

我现在买来 EPM 1270 ::: 请问::我需要换新软件吧!!——帮忙提供个“授权”吧!

在 ALTERA 的 官方网站上,,,下载的::看下面___能够编译,烧写????? (移植EPM 7512的) VHDL 吗??

我不用 Quartus® II Web Edition Software v9.0 Service Pack 2 来做设计,,我还是用老软件 MAX PLUS II做,
___做好的 VHDL __ 只用 Quartus® II 来烧写EPM 1270,,,请问我能是用最老的什么版本????(我喜欢老软件)
Quartus® II Web Edition Software v9.0 Service Pack 2 据说要 4GB 的硬盘,,,可是我的电脑硬盘 总容量只有 2.5 GB.啊.
_______我使用 Windows 98 速度很快 和 Windows 2000___很好__啊__根本没必要用新 XP 什么的..真讨厌...

下载软件
Quartus II 网络版(免费)
Quartus II 订购版*

网友:
MAX PLUS II对新器件和语法不支持啊,用个5.0或6.0的就可以了

网友:
ATMEL 就有一个小工具:
ATMELISP v6.3 (2 MB, updated 07/07) In-system Programming software for the Atmel ATF15xx family of CPLDs with JTAG support. It is supported on Win98, WinNT4.0, Win2000 and WinXP operating systems. This software can also be used to generate SVF files needed by an ATE to program the ATF15xx on a circuit board. To install, unzip this file into a TEMP folder an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provided in the README.PDF file.

到了ALTERA,为了烧写非要装一个Quartus®?

网友:
ALTERA一样也有独立的烧写软件

大概在90M这个样子,里面包含了烧写软件和逻辑分析仪

网友:
你的电脑硬盘 总容量只有 2.5 GB.还是别装9.0了。。。。

网友:
【3楼】 tkdr2001
ALTERA一样也有独立的烧写软件

大概在90M这个样子,里面包含了烧写软件和逻辑分析仪
================================================
记得大概的名字么?我去down一个试试好用么。

网友:
https://www.altera.com/support/software/download/programming/quartus2/dnl-quartus2_programmer.jsp

7.2版本的更小,但是要自己到ftp上下

网友:
To:【6楼】 tkdr2001
谢谢,正在下6.1版的,有空装上看看。
提供下载link,免去填写注册的麻烦。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61_quartus_programmer.exe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我用了FTP专门软件,但是联机不通。(我这里是“代理内部IP”)明天找个直接的IP再来。
6.1 版本应该更小巧——————只要满足 VHDL 源码,,能烧写出 EPM1270 芯片就OK了。。。软件越简单越好!!

Connecting to ftp.altera.com, Port 21 (#1)
Connected.  Waiting for response.
220 ftp.altera.com FTP server ready.
USER anonymous
331 Guest login ok, send your complete e-mail address as password.
PASS xxxxxx
230 Guest login ok, access restrictions apply.
SYST
215 UNIX Type: L8
REST 100
350 Restarting at 100. Send STORE or RETRIEVE to initiate transfer.
REST 0
350 Restarting at 0. Send STORE or RETRIEVE to initiate transfer.
PWD
257 "/" is current directory.
TYPE A
200 Type set to A.

网友: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
用这个路径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