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发生器驱动线圈

楼主(2009-10-15):
正弦波发生器 现在要驱动线圈
线圈电阻100欧,要求工作电流0.1A到0.2A
线圈的电感虽然比较小,但在120Hz时,阻抗大概比10hz时增加20%,这个对波形会有影响吗?
谢谢了

网友:
你要恒流还是要恒压的驱动?

楼主:
恒压恒流都要
就是希望频率变高以后,负载的电阻会变大的,希望不要影响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让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尽量不要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
楼主,先弄明白什么是线圈好不好?看到你的回帖,我受不了啦。。。。。。。

网友:
晕!“负载的电阻会变大的,希望不要影响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神仙都难办到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初学,让大家笑话了
如果我是想要恒流,该怎么做呢?保证输出电流0.1A-0.2A

网友(2011-03-14):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小弟初学,让大家笑话了
如果我是想要恒流,该怎么做呢?保证输出电流0.1a-0.2a

峰值还是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