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测温******************
.DSEG
r_tested_h: .byte 1
r_tested_l: .byte 1
ts: .byte 1 ;tempreture0~120 of -20~100
tem: .byte 1 ;温度
td: .byte 1 ;小数部分
.CSEG
TEMP_UPDATE:
in temp,DDRB ;SETTING ICP1
andi temp,0xFE
out DDRB,temp
sbi PORTB,0
lds temp,ACSR
andi temp,~(1<<ACIC)
ldi temp,0 ;禁止t2,adc中断
sts TIMSK2,temp
;ini_t1:
clr temp
sts TCCR1A,temp
sts TCCR1B,temp
lds temp,TIMSK1
ori temp,1<<TOIE1|1<<ICIE1
sts TIMSK1,temp
clr temp
sts TCNT1H,temp
sts TCNT1L,temp
cbr FLAG,1<<t1_ovf ;清中断发生标记
cbr FLAG,1<<ac_comp_out
ldi temp,1<<ICES1|1<<CS10
sts TCCR1B,temp
sbi PORTC,CE
wait_cap: ;等待中断
wdr
sbrc FLAG,t1_ovf
ret
sbrs FLAG,ac_comp_out
rjmp wait_cap
cli
cbi PORTC,CE
in temp,DDRB
ori temp,0x01
out DDRB,temp
cbi PORTB,0
ldi temp,1<<TOIE2
sts TIMSK2,temp
ldi temp,0x00
sts TIMSK1,temp
clr r1 ;数字滤波
mov r2,xh
mov r3,xl
lsr r2
ror r3
lsr r2
ror r3
lds yh,r_tested_h
lds yl,r_tested_l
lsr yh
ror yl
lsr yh
ror yl
lds xh,r_tested_h
lds xl,r_tested_l
sub xl,yl
sbc xh,yh
add xl,r3
adc xh,r2
sts r_tested_h,xh
sts r_tested_l,xl
lds r2,temp_factor_h ;乘系数(<1)校准,电容选用比标准值偏大一点
lds r3,temp_factor_l
rcall MUL16
ldiw z,(2*t_r_table) ;查表
lds temp,ts
dec temp
ldi temp3,2
mul temp,temp3
add zl,r0
adc zh,r1
dec temp
find_match:
inc temp
lpm r7,z+
lpm r6,z+
mov r2,xh
mov r3,xl
sub r3,r7
sbc r2,r6
brlo find_match
dec temp ;插值计算
sts ts,temp
sbiw z,4
lpm r5,z+
lpm r4,z+
mov r0,r4
mov r1,r5
sub r1,xl
sbc r0,xh
clr r2
clr r3
sub r5,r7
sbc r4,r6
rcall DIV16 ;计算小数部分值
lds temp,ts
cpi temp,20
brsh plus_d ;正负调整
clr r0
clr r1
sub r1,r3
sbc r0,r2
mov r2,r0
mov r3,r1
plus_d:
rcall CONV3 ;二/十进制转换
sts td,r4
lds temp,ts
ldi temp3,20
sub temp,temp3
brmi negtive
rjmp plus
negtive:
com temp
plus:
mov r3,temp
clr r1
clr r2
rcall CONV1 ;二/十进制转换
sts tem,r7
ret
t_r_table:
.dw 65535,65535,65535,65535,65535,64271,60922,57771,54806,52014
.dw 49383,46904,44567,42363,40283,38319,36465,34713,33057,31491
.dw 30011,28610,27284,26028,24839,23711,22643,21629,20669,19757
.dw 18891,18069,17288,16546,15840,15170,14632,13925,13347,12797
.dw 12273,11774,11298,10845,10412,10000,9607,9231,8873,8530
.dw 8203,7891,7592,7307,7034,6773,6523,6284,6055,5836
.dw 5626,5425,5232,5048,4871,4700,4538,4382,4232,4088
.dw 3950,3817,3689,3567,3449,3336,3227,3123,3022,2926
.dw 2832,2743,2656,2573,2493,2416,2342,2270,2201,2135
.dw 2071,2009,1949,1892,1836,1783,1731,1681,1633,1586
.dw 1541,1498,1456,1415,1376,1338,1301,1266,1231,1198
.dw 1166,1135,1104,1075,1047,1020,993,968,943,918
.dw 895,872,850,829,809,788,0
//******************************* |

网友:
受L_C_CE_METER制作资料的启发,决定设计制作一款功能更强的迷你测量仪
为了追求精简,精确,多功能,费尽了心计,经过半年时间的不断试验摸索,终得一果,心中充满喜悦
发帖与大家分享
所有程序都已调试完成,原理图也整理好了,但我对于如何把原理图(PROTRL格式),照片贴上来
竟是不知道如何操作,请哪位先指教一下
关于开源问题:全部是汇编,交流比较困难,程序比较复杂,我回答问题也会吃力
             打算逐步分模块介绍实现原理和编程思路,与大家一起探讨

先把实现的功能,性能指标介绍如下:

1. L_METER  测量电感,原理和方法与L_C_CE_METER制作资料相同
            分辨率0.1uH,测量范围  0-----16H

2. C_CE_METER 测量电容和电解电容的电容量以及  电容的漏电阻
            分辨率1P,测量范围  0-----10000uF
            测量时不用区分 C,CE,也不用区分容量大小,一键操作

3. F_METER 测量频率,在 0-----1000kHz 全量程均显示********.***Hz
            取样时间>1秒,测量结果稳定精确,与示波器显示值完全一致

4. 0---5V 电压表  分辨率 1mV  测量结果稳定

5. 0---65M 电阻表 分辨率 1 欧姆  测量结果稳定

6. 基于DS1302的日历时钟以及对时功能和设定功能

7. 采用热敏电阻构建的温度计 分辨率 0.01度  测量结果稳定
                            准确度依赖分度电阻表数据

8. 120Hz-----2000kHz 方波信号发生器

9. 1Hz------40000Hz  正弦波信号发生器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本实例用到了AVR单片机的大部分资源和指令,并形成一个有实用价值的项目
所以称其为AVR综合应用实例
其采用的元件很少,MCU配置很低,顾冠以"迷你"

通过本实例,我想证明两点:
  1.AVR 很好,很强大
  2.ASM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貌似很强大   期待上资料

楼主:
"1Hz------40000Hz  正弦波信号发生器"

应为:

1Hz------4000Hz  正弦波信号发生器

楼主:
争取明天能把原理图发上来
(晚上不在的)

网友:
被成功忽悠的漂过~~~

网友:
继续跟踪。。

楼主:
原理图 (原文件名:Mini_meter_sch.JPG)

楼主:
哈哈,终于明白如何"贴"图了,原来一直没注意发言框下方的"上传文件....",晕!

网友:
服了你了,图的分辨率太小,字看不见呀。把图改成pdf格式传上来行吗?要不我帮你转。

楼主:
结合原理图作如下说明:

芯片: M88@16MHz
显示器: LCD1602,六线驱动模式
键盘: 四键ADC键盘,分别是 执行键EXEC,模式切换键MOD,加(INC),减(DEC)
DS1302时钟:独立的单元,可以摘除而不影响其它模块工作
串行下载接口兼LCD接口,未经验证
LM393,一路用于测电感,一路用于测温度
RS487,备用,INT0引脚(PD2)备用
工作接口:公共端COM,正弦波信号输出端SINE_WAVE,电感/频率输入端F_L_METER,
         其它信号输入输出端OTHERS(原理图中L_METER应为F_L_METER)
其它就只剩下电阻电容了

楼主:
回18楼:请把转换的方法说一下,我好再学一着

网友:
我用这个Acrobat_8_Pro.iso制作pdf,挺大的400M吧,你可以网上下,它可以读写pdf文件。可以吧其他文件转换成pdf,安装好后你会发现你多了一个打印机,一个虚拟打印机,吧文件打印成pdf。

楼主:
原理图已上传,有兴趣的自己打开看吧,欢迎拍砖
需要说明的是,该制作属于学习型的,自娱自乐,山寨版作品,与真仪器的要求相差很远
各位拍砖时还望手下留情

网友:
很强的说!
手机上的,回去在研究

网友:
快快完成,俺们好仿一个。:D

网友:
谢楼主分享,顺便转换成PDF格式方便需要的兄弟们^_^
基于Atmega88的 迷你多功能仪表PDF格式ourdev_492233.pdf(文件大小:19K) (原文件名:main.pdf)

楼主:
用手机拍了一些照片,以证明项目的真实性,效果好坏就不计较了
我在一块洞洞板上搭接了两套实验电路,都经过多次改动,所以很乱,难以见人所以都在镜头外

启动界面 (原文件名:IMG0244A.jpg)

日历时钟温度显示 (原文件名:IMG0245A.jpg)

测104电容 (原文件名:IMG0246A.jpg)

测某电感 (原文件名:IMG0247A.jpg)

测该电感时用频率计测得的频率值 (原文件名:IMG0248A.jpg)

输出方波 (原文件名:IMG0249A.jpg)

楼主:
电压表,测DS1302的后备电池 (原文件名:IMG0253A.jpg)

测3.9欧电阻 (原文件名:IMG0254A.jpg)

测100K电阻 (原文件名:IMG0255A.jpg)

网友:
非常好哦!

网友:
LZ能介绍下原理么?

楼主:
任何方面的原理和实现方法我都会介绍和回答
各位可以先看原理图,做一些思考
抱歉我晚上都不在线的

楼主:
一、电容测量原理:
"电容的测量是基于对RC电路的时间常数的计算,由脉冲电路原理可知,电容的充电速度与R和C的大小有关,R与C的乘积越大,过渡时间就越长。这个RC的乘积就叫做RC电路的时间常数τ,即τ=R∙C。"----摘自"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测量的原理就是:由被测电容和一确定的电阻组成的电路上加脉冲电压U,测量电容上电压从零升至0.632U所需时间τ
     则有:C=τ/R    若R的单位用欧姆,τ的单位为秒,则C的单位为法拉

    本制作采取测0.5τ
    所需比较器采用M88内部的模拟比较器
    0.5τ对应的比较电压为0.3935U,该电压由R5,R6建立并接到AIN1引脚

    由比较器输出内部触发T/C1捕捉,获得时间测量值:TCNT1H,TCNT1L

    期间如发生T/C1溢出,说明C太大,数据溢出,则改变T/C1的预分频系数或切换所用电阻R9改为R8
    改变以后经过放电,重新测.由此实现从0p-----10000uF的自动适应

    如何放电?----相关I/O口输出低电平即可,R0的作用是减小放电时的冲击电流

楼主:
二.电压表,电阻表,电容漏电阻测量原理:
   由原理图可知,电容测量接点(OTHERS)经R3接到ADC_1,后台运行的ADC模数转换程序随时将该点电压值转换,
   并经过数字滤波,获得的测量值存放在相应单元,应用程序随时可以调用
   经过计算就可得到电压或电阻的测量值

楼主:
三. 温度测量
    采用NTC热敏电阻
    本制作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
      不经过转换成电压,然后ADC转换得到结果
      而是采用测电容相同的原理,只不过是已知C反过来求得R,所以就是测量电阻
      这种方法得到16BIT分辩率,高于ADC的10BIT
      测量电路由热敏电阻R1,电容C13,电压比较器U3B组成
      电压比较器U3B的输出接M88 PB0,用捕捉功能
      电阻测出来以后通过查表加插值计算,获得分辩率至0.01度的温度测量值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继续阐述觉得没动力了,看看情况再说
另外,稍后我会提供.hex运行文件

网友:
支持,LZ出个套件吧。

电感测量原理能介绍下么?

楼主:
测量电感,原理和方法与L_C_CE_METER制作资料相同
可在本网站搜该帖,里面有详细说明

电路图也相同,参数有些不同C9=22000P,对照资料中为1800P
                         L1=20uH,  对照资料中为86uH

网友:
感谢楼主,为了支持楼主,我向楼主和大家推荐个软件,这个软件安装后,你的打印机列表会增加了一个pdfFactory Pro,我喜欢把它设为默认的打印机,打印的东西(包括PROTEL, AUTOCAD)可以打印成PDF格式,方便传输,修改,也可以从它哪儿选物理的打印机打印。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93391.rar(文件大小:2.51M) (原文件名:PDF_Factory_Pro_v2.50.rar)

楼主:
PDF版本的原理图在28楼已经有了
谢谢楼上的软件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比我那个小多了~

楼主:
呵呵,居然快沉到海底了!

楼主:
也许有人怀疑,如此简单的制作,测量的精度,稳定性究竟如何?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频率计的测量精度以及实现方法:

我在一楼这样表述:
       测量频率,在 0-----1000kHz 全量程均显示********.***Hz
       取样时间>1秒,测量结果稳定精确,与示波器显示值完全一致

也许有人会说这0.001Hz的分辩率是虚假的,是故弄玄虚,可是我要告诉你,这是真的!
我在上面发的图片中有一测频率的例子,在该例情况下,连续反复测量几十次,
测量值的波动仅有0.008Hz
当然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0.001Hz的分辨率没有多大意义,但在几赫兹几十赫兹时却是必须的

请看下面的方法:
输入信号经过整形变为等间隔方波脉冲,本制作中由LM393完成
精确的1秒延时;本制作的1秒延时程序采用统计1000个1ms定时中断的方法,不受其它中断影响
联合使用测频率法和测周期法:先测量周期,同时完成与信号沿同步,再测量频率(延时1秒),
接着立即测量"半周期",获取频率值的小数部分数据
计算得到测量结果

各位路过的高手请发表见解

网友:
楼主能上传NTC测温那部分程序上来吗?贪心问多句:
温度查表的代码如何弄的?

网友:
LZ整个套件吧,俺可以当仪表用。

楼主:
本制作中采用了ADC键盘,目的是为了节省I/O口,并非这ADC键盘有什么好,相反是有缺点
这时钟也不实用,学习学习而已,如果去掉,省下的端口可改为键盘信号输入

我的ADC模数转换模块是这样工作的:
ADC中断读取数据,切换通道,但不启动转换
1ms定时中断里启动ADC转换,判断中断次数是否等于32*通道数,等于的话则更新测量值

每通道每次测量值读取后累加到该通道的累加和保存单元,累加32次的结果为测量结果
另外存放到测量结果单元,这样一来,工作程序不要考虑和干涉ADC,可从测量结果单元
随时调用任一通道测量值

楼主:
//***************测温******************
.DSEG
r_tested_h:    .byte 1
r_tested_l:    .byte 1
ts:            .byte 1   ;tempreture0~120 of -20~100
tem:           .byte 1   ;温度
td:            .byte 1   ;小数部分

.CSEG
TEMP_UPDATE:
   in    temp,DDRB      ;SETTING ICP1
   andi  temp,0xFE
   out   DDRB,temp
   sbi   PORTB,0

   lds   temp,ACSR
   andi  temp,~(1<<ACIC)

   ldi   temp,0              ;禁止t2,adc中断
   sts   TIMSK2,temp

     ;ini_t1:
   clr   temp
   sts   TCCR1A,temp
   sts   TCCR1B,temp
   lds   temp,TIMSK1
   ori   temp,1<<TOIE1|1<<ICIE1
   sts   TIMSK1,temp
   clr   temp
   sts   TCNT1H,temp
   sts   TCNT1L,temp

   cbr   FLAG,1<<t1_ovf      ;清中断发生标记
   cbr   FLAG,1<<ac_comp_out

   ldi   temp,1<<ICES1|1<<CS10
   sts   TCCR1B,temp

   sbi   PORTC,CE

   wait_cap:           ;等待中断
   wdr
   sbrc  FLAG,t1_ovf
   ret
   sbrs  FLAG,ac_comp_out
   rjmp  wait_cap

   cli
   cbi   PORTC,CE
   in    temp,DDRB
   ori   temp,0x01
   out   DDRB,temp
   cbi   PORTB,0

   ldi   temp,1<<TOIE2
   sts   TIMSK2,temp
   ldi   temp,0x00
   sts   TIMSK1,temp

   clr  r1      ;数字滤波
   mov  r2,xh
   mov  r3,xl

   lsr  r2
   ror  r3
   lsr  r2
   ror  r3

   lds  yh,r_tested_h
   lds  yl,r_tested_l
   lsr  yh
   ror  yl
   lsr  yh
   ror  yl

   lds  xh,r_tested_h
   lds  xl,r_tested_l
   sub  xl,yl
   sbc  xh,yh
   add  xl,r3
   adc  xh,r2
   sts  r_tested_h,xh
   sts  r_tested_l,xl

   lds  r2,temp_factor_h  ;乘系数(<1)校准,电容选用比标准值偏大一点
   lds  r3,temp_factor_l
   rcall MUL16

   ldiw  z,(2*t_r_table)  ;查表
   lds   temp,ts
   dec   temp
   ldi   temp3,2
   mul   temp,temp3
   add   zl,r0
   adc   zh,r1

   dec   temp

   find_match:
   inc   temp
   lpm   r7,z+
   lpm   r6,z+

   mov   r2,xh
   mov   r3,xl

   sub   r3,r7
   sbc   r2,r6

   brlo find_match

   dec   temp        ;插值计算
   sts   ts,temp

   sbiw  z,4
   lpm   r5,z+
   lpm   r4,z+
   mov   r0,r4
   mov   r1,r5

   sub   r1,xl
   sbc   r0,xh
   clr   r2
   clr   r3

   sub   r5,r7
   sbc   r4,r6

   rcall DIV16      ;计算小数部分值

   lds   temp,ts
   cpi   temp,20
   brsh  plus_d     ;正负调整
   clr   r0
   clr   r1
   sub   r1,r3
   sbc   r0,r2
   mov   r2,r0
   mov   r3,r1

   plus_d:
   rcall CONV3      ;二/十进制转换
   sts   td,r4

   lds   temp,ts
   ldi   temp3,20
   sub   temp,temp3
   brmi  negtive
   rjmp  plus
   negtive:
   com   temp
   plus:
   mov   r3,temp
   clr   r1
   clr   r2
   rcall CONV1       ;二/十进制转换
   sts   tem,r7

   ret

t_r_table:
.dw 65535,65535,65535,65535,65535,64271,60922,57771,54806,52014
.dw 49383,46904,44567,42363,40283,38319,36465,34713,33057,31491
.dw 30011,28610,27284,26028,24839,23711,22643,21629,20669,19757
.dw 18891,18069,17288,16546,15840,15170,14632,13925,13347,12797
.dw 12273,11774,11298,10845,10412,10000,9607,9231,8873,8530
.dw 8203,7891,7592,7307,7034,6773,6523,6284,6055,5836
.dw 5626,5425,5232,5048,4871,4700,4538,4382,4232,4088
.dw 3950,3817,3689,3567,3449,3336,3227,3123,3022,2926
.dw 2832,2743,2656,2573,2493,2416,2342,2270,2201,2135
.dw 2071,2009,1949,1892,1836,1783,1731,1681,1633,1586
.dw 1541,1498,1456,1415,1376,1338,1301,1266,1231,1198
.dw 1166,1135,1104,1075,1047,1020,993,968,943,918
.dw 895,872,850,829,809,788,0

//*******************************

楼主:
分度电阻表t_r_table中的数据不一定对,我是用公式算的,10000对应25度
只要该表数据正确,测出来的温度就会正确

网友:
怀疑测量电容的准确性,不信可以试一试:在电容上串一只电阻看容量值是否改变,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做点pcb大家一起玩吧,看汇编头大。要是手头有这个成品就有兴趣了改c程序了。

网友:
哈哈,和hzn1948是同道阿!汇编个头小,速度快,个人感觉很好!

楼主:
回62楼:你的要求有点苛刻,电容串了电阻我想就是用专业仪器也不会有相同的结果
       也许我依据的测量原理使得串电阻的影响比较大一点(测量值偏小直至失去意义),并联电阻也会影响(测量值偏大)
       我无法评价这种情况与专业仪器之间差距有多大
       串联电阻的情况下,电容值愈大,影响也愈大(充电电流大,电阻上压降大)

       试验数据如下:104电容,1K电阻,相差百分之二;10K电阻时相差百分之十
                    1000uF电容已无法测量而出错

楼主:
回63楼:做PCB我觉得还没考虑成熟,我正在考虑进一步扩充使之成为一款使用方便,功能强大,有众多应用实例支持的学习开发板
       目前这一部分不再改变,打算增加一片M88(或M16),互相通讯并增加其它功能,希望大家来出主意
       有兴趣按本制作的原理图为硬件平台开发C应用程序的话,现在就可以行动了

网友:
怎么没穿酷子呀?

楼主:
回68楼:
不穿裤子比穿裤子好,功能强大与否一目了然

网友:
如果你想这样扩展的话,不过加个ATmega128,再加个usb芯片比如d12,加个段式液晶,加个3.2寸的液晶接口。接个红外的接受头。再加个4x4的键盘。sd卡读写口。这样就差不多了吧。然后128的引脚都引出来。

楼主:
楼上是否能考虑不要用M128,我倾向于用M16
理由:不宜太复杂,精简是原则
     便于用直插器件,作为学习板有直观和方便更换的好处

     扩展的FLASH存储器件应满足脱机烧写和语音/音乐实验需要
接个红外的接受头。再加个4x4的键盘-----这可以定下来

引脚都引出来-----不要引出来,尽量将能做的实验预先考虑设计好,这是区别于其它的特色

网友:
【42楼】 hzn1948
积分:297
派别:
来自:
自己顶一下
继续阐述觉得没动力了,看看情况再说
另外,稍后我会提供.hex运行文件

2009-10-19,08:49:42

楼主什么时候上HEX呀

网友:
【62楼】 kevintang
怀疑测量电容的准确性,不信可以试一试:在电容上串一只电阻看容量值是否改变,期待楼主的结果
————————————————————————————————————————
问题是没搞清电容测量原理。

假如测量用充电电阻改为恒流源效果更好,所费也不多;另外制作时电容测量驱动采样用四线制更能提高精度。

楼主:
用恒流源充电的好处不明显,恒流源用的元器件多,业余条件下精度不会高,而电阻充电,只要这一个电阻准就可以了

另外楼上所说"电容测量驱动采样用四线制",能否进一步说明一下

网友:
楼主最好做个PCB,大家一起公摊费用好了。

网友:
楼主定下原理图,我们讨论下,然后画板,最好做到10x10的。这样打样也就100元10片。最近我们最好讨论电路设计,尽快定下来,东西拖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我的意见是,用M16尽量简洁我同意,但是我还是觉得把引脚引出并且尽量容易扩展才好。

网友:
8. 120Hz-----2000kHz 方波信号发生器

9. 1Hz------4000Hz  正弦波信号发生器

对这个有点兴趣,应该输出的频率不是连续的吧?

楼主:
下面的网页上有与本制作同类型的资料
推荐大家去看看,集思广益,然后再来这里讨论,取长补短,完善本制作

http://218.16.124.207/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9526&bbs_page_no=1&bbs_id=3041

楼主:
回79楼:
目前的程序比较不连续,因为受输入手段的限制,只有加/减控制,为了兼顾调节的速度
在连续性太好时加大了步距
另外,数字式控制本身产生不连续,不连续的程度在不同的频率范围是不同的
例如方波在最高频率2000KHZ一下子降到1600KHZ,然后1330,1142.....
本制作是用T/C0  (T/C1 比较输出引脚被LCD1602使用)
如果用T/C1,就有办法改善

楼主:
与大家分享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手册里有一段话,....即使不用ADC,引脚AVCC也应与VCC相连接....

我为了证实我提供的原理图和初步设计的PCB是否有错,按PCB布局搭接了一块新的实验电路
但我采用分步的方法,先连接了与LCD1602相关的部分,然后通电试验,结果只有一行黑块
怎么弄都不行,郁闷了两个星期,首战失利就没继续下去

不知怎么想起AVCC引脚未连接可能有问题,直接连了一根线-----OK!

网友:
但是我有没接AVCC的,4位数据线的LCD1602一样正常工作阿。

楼主:
不知楼上是否是M88直插
我又试了一次:重新将该连线剪断,回到变成一行黑块,再焊上就又好了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是pdip的m48,见《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9392

可能m48和m88不一样吧

楼主:
究竟是M48还是M8?资料上用的是M8呀

M8和M88不一样很有可能,M48和M88应该一样啊

网友:
我做的是仿的,用的m48,在【186楼】

不过那个hex计算有BUG^_^

楼主:
为了弄清真相,我做了进一步试验,将原来16M外部晶振改为内部8M(只改融丝)
LCD1602工作正常,而且AVCC可以不接VCC

两种频率设置下如果AVCC不与VCC相连,用表量得AVCC脚的电压均为4.2V,而VREF脚电压不同
16M时VREF电压0.1V,8M时VREF4.2V

M88手册中还有一处,电气性能参数中说到AVCC允许最低电压为VCC-0.3V

所以还是按器件手册的要求处理AVCC为好,免得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没有弄明白的莫名其妙的问题还有一个:
在我的制作里,测量电容时如果电容很小,例如100P,测量结果会发生跳变:
100,115   两种结果交替出现
程序反复检查了不知多少遍了,仍未找到合理的解释

这也是至今未上传HEX的原因

有感兴趣的高手请帮助分析分析,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测小电容时,1P相当于一个CPU周期0.0625us
模拟比较触发T/C1捕捉

望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
如果用频率测小电容的话,100P跳变时,看频率各是多少,查查问题出自硬件还是软件。

楼主:
我测电容时没有相关的频率的
请看我前面帖子的说明:

"2. C_CE_METER 测量电容和电解电容的电容量以及  电容的漏电阻
            分辨率1P,测量范围  0-----10000uF
            测量时不用区分 C,CE,也不用区分容量大小,一键操作"

"测量的原理就是:由被测电容和一确定的电阻组成的电路上加脉冲电压U,测量电容上电压从零升至0.632U所需时间τ
     则有:C=τ/R    若R的单位用欧姆,τ的单位为秒,则C的单位为法拉

    本制作采取测0.5τ
    所需比较器采用M88内部的模拟比较器
    0.5τ对应的比较电压为0.3935U,该电压由R5,R6建立并接到AIN1引脚

    由比较器输出内部触发T/C1捕捉,获得时间测量值:TCNT1H,TCNT1L

    期间如发生T/C1溢出,说明C太大,数据溢出,则改变T/C1的预分频系数或切换所用电阻R9改为R8
    改变以后经过放电,重新测.由此实现从0p-----10000uF的自动适应 "

网友:
是不是放电时间不够?
要不一直测量,拿去极值平均值来显示?

网友:
别停呀,大家讨论起来

网友:
印记一下,学习

楼主(2010-10-22):
测电感,测频率的操作与测电容相似,都是单次测量模式

输出方波和正弦波信号时,+/-键用于改变频率,当前频率显示在显示屏上
                        频率的改变无法做到无级变化,只能是数字化跳变
               正弦波信号输出的幅值随频率变化也会改变,频率越高,幅值越低

电压电阻的测量在一个功能模块,由exec键随机切换,均为连续测量显示模式

校准功能中依次校温度,电容零点,电感零点
        校准温度时,是一个连续测量显示的温度计,+/-键可以加大或减小测值,完成以后exec键确认并转入下一项
                                                                         或mod键放弃修改转入下一项
       电容零点,电感零点校准时exec键确认并转入下一项,或mod键放弃修改转入下一项

楼主:
程序在AVRSTUDIO的纯汇编环境下编译
FLASH占用6686,(81.6%),其中code5356,data1330
m88中未用的端口还有:PD0/PD1/PD2/PC2

         程序结构描述

一,定义与说明
      程序简要说明
      可变常数赋值
      自定义宏
      定义寄存器变量及位变量
      定义I/O端口
      定义RAM变量和数据缓冲区
      定义EEPROM变量

二,初始化程序
      中断向量表
      复位初始化
        设置堆栈指针
        设置看门狗
        配置i/o端口
        外围器件初始化
        初始化数据
      显示开机画面

三,循环执行程序段

四,基本系统程序
      LCD1602相关程序
        初始化LCD1602
        写特殊字符到LCD
        全屏刷新
          写一个字符到LCD
            写命令
            写数据
        从FLASH读显示字符串到显示缓冲区
        修改显示缓冲区
        特殊字符数据表

      DS1302相关程序
        初始化
          1302写使能
          禁写1302
          启动1302
        读1302到RAM
        写RAM到1302
          单字节读1302
          单字节写1302
          脉冲

      键盘扫描程序

      任务调度程序

      通用子程序
        20ms延时
        0---5ms延时
        精确长延时
        EEPROM写
        EEPROM读

      中断程序
        T2溢出
        T1溢出
        T1捕捉
        T0溢出
        ADC转换结束

      数学_运算子程序
        2字节数平方
        2字节乘1字节
        2字节乘2字节
        0.***系数计算
        5字节/4字节====3字节 专用除法
        4字节/2字节====2字节 除法
        4字节/2字节====2字节+2字节小数 除法
        定点整数二翻十
        定点小数二翻十

五,功能模块程序
     待续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严重顶一下

楼主:
且不管是否有人感兴趣,继续

//************0号功能模块:日历时钟与温度计相关程序**************************

//********0号功能模块主程序********************************

CLOCK_TEMP:
      *
      *              相关设置
      *
clock_loop:      ;循环程序开始

   rcall TEMP_UPDATE      测温

   cli
   rcall READ_1302_TO_RAM 读时钟

   rcall DISP_TIME        显示

      *

   sec_delay:            一次检测完成后等待1秒,期间扫描键盘以便决定程序走向
   wdr
   rcall ADC_KEY_SCAN     键盘扫描
   sbrc  KEY_BIT,key_mod
   ret        ;-----------循环程序出口
   sbrc  KEY_BIT,key_exec
   rcall SETTING_time
   sbrc  KEY_BIT,key_plus
   rcall INC_MIN
   sbrc  KEY_BIT,key_minu
   rcall DEC_MIN
   sbrs  FLAG,second_call
   rjmp  sec_delay
   rjmp  clock_loop        ;循环程序终点

      *
      *
t_r_table:
.dw 65535,65535,65535,65535,65535,64271,60922,57771,54806,52014    测温用的数据表
.dw 49383,46904,44567,42363,40283,38319,36465,34713,33057,31491
      *
      *
//********0号功能模块主程序***********END

//********0号功能模块子程序*********

//**********显示***************
DISP_TIME:
      *
      *
      *
      *
    ret

//***********测温*************
TEMP_UPDATE:
      *
      *
      *
      *
    ret

//*************温度计/校准**********************
TEMP_CARLIBRATION:
      *
      *
      *
      *
    ret

     ;温度校准程序专用子程序----显示温度
     DISP_TEMP:
      *
      *
      ret

     ;温度校准程序专用子程序----保存校准参数
     CHANGE_temp_factor:
      *
      *
      ret

     ;温度校准程序专用子程序----修改参数使温度测量值增加
     INC_temp:
      *
      *
      ret

     ;温度校准程序专用子程序----修改参数使温度测量值减少
     DEC_temp:
      *
      *
      ret

//**************时钟日历设置*******************
SETTING_time:
      *
      *
      *
      *
    ret

     *子程序
      INC_MIN:
      DNC_MIN:
      CLR_SEC:

//************0号功能模块:日历时钟与温度计相关程序****END

网友:
支持,我想做一个

网友:
用汇编的来顶!!

楼主:
为避免“空谈”,下面先详细介绍频率计程序
本制作的频率计未加预处理电路,而且还借用测电感输入电路,所以不能测高频率
但是测量处理程序自己认为是合理的,有特色的

//F_METER相关程序***********************
string_F_METER:
.db "   Fx=          "         ;频率计显示画面数据
.db "        .   Hz  "

F_METER:                       ;测量主程序
   ldiw  z,(2*string_F_METER)  ;切换到频率计显示
   rcall string_to_code_buff   ;读显示数据
   rcall LCD_write_new         ;更新显示

  ;init_t1:                    ;设置定时器T1
   clr   temp
   sts   TCCR1A,temp
   sts   TCCR1B,temp
   lds   temp,TIMSK1
   ori   temp,1<<TOIE1;|1<<ICIE1
   sts   TIMSK1,temp

  test_t_0:
   wdr
   sbic  PIND,5         ;定位低电平
   rjmp  test_t_0

   clr   temp           ;T1准备
   sts   TCNT1H,temp
   sts   TCNT1L,temp
   clr   byte_3

   cli

  test_t_1:             ;先用周期法测
   sbis  PIND,5         ;捕获高跳变
   rjmp  test_t_1

   ldi   temp,1<<CS10    ;启动T1
   sts   TCCR1B,temp

  test_t_2:
   sbic  PIND,5          ;捕获低跳变
   rjmp  test_t_2

   lds   xl,TCNT1L        ;保存半周期值 (3byte)
   lds   xh,TCNT1H
   sts   T_hh,byte_3
   sts   T_h,xh
   sts   T_l,xl

   clr   byte_3           ;T1复位
   clr   temp
   sts   TCCR1B,temp
   sts   TCNT1H,temp
   sts   TCNT1L,temp

   ldi   temp,1<<CS12|1<<CS11   ;设定T1计数,external falling edge
   sts   TCCR1B,temp            ;测频率

   ldi   temp3,5
   del_1s:                 ;1 second delay
   ldi   temp,200
   rcall DELAY_NmS         ;200ms*5=1000ms
   dec   temp3
   brne  del_1s

   cli                      ;读取数据
   lds   r3,TCNT1L          ;频率值整数在r1r2r3
   lds   r2,TCNT1H
   mov   r1,byte_3

   clr   r0                  ;继续用周期法测部分周期
   sts   TCNT1H,r0
   sts   TCNT1L,r0
   clr   byte_3
   ldi   temp,1<<CS10
   sts   TCCR1B,temp

   ;sei

   sbis  PIND,5              ;区别当前电平高低
   rjmp  test_t_4

  test_t_3:
   sbic  PIND,5
   rjmp  test_t_3

   lds   xl,TCNT1L           ;读取高电平延续时间
   lds   xh,TCNT1H
   lsr   byte_3              ;数据除以2
   ror   xh
   ror   xl

   lds   yl,T_l
   lds   yh,T_h
   lds   temp,T_hh

   sub   yl,xl
   sbc   yh,xh
   sbc   temp,byte_3

   rjmp  save_Td

  test_t_4:
   sbis  PIND,5
   rjmp  test_t_4

   lds   xl,TCNT1L              ;读取低电平延续时间
   lds   xh,TCNT1H

   lds   yl,T_l
   lds   yh,T_h
   lds   temp,T_hh

   sub   yl,xl
   sbc   yh,xh
   sbc   temp,byte_3
   lsr   temp
   ror   yh
   ror   yl

   save_Td:
   sts   Td_hh,temp      ;获得非整半周期数 Td_hh/Td_hh/Td_l
   sts   Td_h,yh
   sts   Td_l,yl

   cli

   rcall CONV1            ;频率值整数在r1r2r3 转化为十进制

   rcall DISP_F_METER_HZ  ;显示频率值整数

   lds   r0,Td_hh         ;计算频率的小数部分
   lds   r1,Td_h
   lds   r2,Td_l
   clr   r3

   lds   r4,T_hh
   lds   r5,T_h
   lds   r6,T_l

   rcall DIV_X_Y_FACTOR   ;计算程序(x/y=0.***)

   mov   r2,r3
   clr   r3

   rcall CONV3             ;转换为十进制

   rcall DISP_F_METER_HZ_D ;显示频率的小数部分

   rcall LCD_write_new     ;数据送LCD显示

   sei
   ret

//********************************

有必要介绍精确延时程序,这是测频率是否准确的关键

//**********NmS精确长延时************
//N由temp传递

DELAY_NmS:    ;N=temp=1~255
   in   _sreg,sreg
   cli
   ldi  temp2,1<<PSRASY      ;复位予分频
   sts  GTCCR,temp2
   clr  temp2
   sts  TCNT2,temp2          ;T2是1ms定时中断

   ldi  temp2,255
   sub  temp2,temp
   inc  temp2
   mov  clock1,temp2
   cbr  FLAG,1<<ms_call
   sei
   del_loop:
   wdr
   sbrs FLAG,ms_call
   rjmp del_loop
   out  sreg,_sreg
   ret

//****************************

T2定时中断里有:
  clock:                 ;内部时钟
   inc   clock1
   brne  out_tovf2
   ldi   clock1,6
   sbr   FLAG,1<<ms_call ;250ms标记
     *
     *
     *

网友:
同样是用汇编的来顶!!

网友(2010-12-29):
只会用汇编的顶.

网友:
lz可以开源全部资料吗

楼主:
关于开源问题:全部是汇编,交流比较困难,程序比较复杂,我回答问题也会吃力
             打算逐步分模块介绍实现原理和编程思路,与大家一起探讨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楼表明的想法

原理图和HEX文件已经提供,HEX文件在145楼

非常希望有人先制作成功,用洞洞板搭接其实并不困难,零件数目应该算少的了
有人做成功了,就可以证明是否好做好用,精度如何,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尝试甚至会设计制作PCB
人气高了我的积极性也高,欢迎大家提出问题,,结合具体问题讨论

讨论中凡是我贴出的程序段,都是从源程序中拷贝,是可以作为参考和用来移植的
直到有一天,将尽可能完美的源程序上传

楼主:
回【180楼】 laoshiyuan:

先不要管487,而且程序中并无相关内容,出现在原理图中只是说明可以考虑以后扩展
A,B是485通信接线端子

如果你用DIP封装芯片,建议你不要连接下载接口那部分电路,该电路兼顾做LCD1602接口,我没验证过

可能由于LCD1602封装有问题(型号不同等原因)
请按以下说明检查:
PB6,PB7备用/PB0~PB3输出数据PB4---RS,PB5---EN

有什么问题只管提,肯定能成功的

网友:
快贴出全部代码,我们来做测试,

楼主:
C9,我用普通CBB电容223J,不需要按仪器的要求选元件,等本制作成功以后用测量电容功能重新校准替换
原理图上标着:R6/(R6+R5)=0.3935  电阻实际阻值相差几倍也没关系,用电阻串并联凑,尽量接近0.3935
125K电阻影响测量电容的准确性
热敏电阻是NTC,阻值10K(25度时),还有一个参数是3800左右,反正是常用的普通产品,一定要是10K

楼主:
"那个20uH的电感没找到,买了个22uH的"  OK  也许应该标22uH的,差不多就可以,有零点校准
L2我用的是22欧姆电阻
D0是一般的二极管用作保护,"+12V"是网络号,输入电压可以是DC12V或DC9V,D0可不用

菜鸟有菜鸟的好,少有成见,不会嫌弃其他菜鸟,不怕失败.....

楼主(2011-02-08):
谢谢laoshiyuan的祝福!也祝福你新年快乐

祝所有论坛的新老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请问下那个PB0是复用的吗?"
-----是的.R16起隔离的作用,PB0作为数据信号线,只在更新数据时使用
                          用捕捉功能测温度也是间隙使用,所以可以复用.也是别无选择

楼主:
请楼上不要再使用诸如"谨听LZ教诲"之类的
"原来隔离电阻这么用的啊……"听起来也是怪怪的,叽讽的语气
我说 某电阻起隔离的作用,你改成 该电阻是隔离电阻

网友:
如果有完整代码,注释,我会把它改成C代码,并做成proteus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完整代码,注释,我会把它改成c代码,并做成proteus仿真,

顶楼上,对此项目非常有兴趣,LZ能否开源全部汇编代码?关注中

网友:
对此项目非常有兴趣,LZ能否开源全部汇编代码?关注中

网友:
一直佩服用汇编的

楼主:
一直以来对C编程若即若离,这次下了决心,终于有了进展,算是入了门
感谢197,199,200楼对本项目的关注,另外还有好多人都希望有C源程序

在这里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大约三周以后开源全部我自己改写的C代码
LCD1602相关程序刚刚改写调试成功,其他应该也一定能成功
我用的是AVR studio 4 和AVR GCC

最近AVR比较冷,大家多来加一点热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又调试成功了DS1302和ADC单线键盘
时钟只是基本操作部分,已经用了2788字节
估计全部写好后8K放不下

楼主:
自己为自己加油!

调试数据运算时遇到困惑:两个整型数相乘,结果为长整型,模拟运行的结果 高16位都是0x0000,低16位正确
                        无法继续调试下去

有遇到过的朋友帮我指点一下吧

楼主(2011-03-10):
万事开头难
GCC中有二/十进制调整运算吗?

楼主:
自己写了一段,最大99999999数字二/十进制转换,花费了270字节,运行速度:11000个机器周期
贴上来看看:
long CONV_TO_DECIM(long bi)
{
  uint8_t i;
  long decimal=0,binery=bi;

  for (i=0;i<8;i++)
    {
          decimal|=(binery%10<<(i*4));
          binery=binery/10;
        };
  return decimal;
}

楼主:
自己为自己加油!

成功在望,测电容程序已经调试成功,原来所述零点附近数据跳变现象没有了

用掉程序空间5K多一点,如果到最后能再放得下测电感和测频率的程序就很满意了

网友:
这个要顶,可惜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啊。。。

楼主:
c:/winavr-20090313/bin/../lib/gcc/avr/4.3.2/../../../../avr/bin/ld.exe: mini_meter.elf section .text will not fit in region text
c:/winavr-20090313/bin/../lib/gcc/avr/4.3.2/../../../../avr/bin/ld.exe: region text overflowed by 594 bytes

走过路过请帮助解释上面的编译出错提示的意义和解决办法

网友:
先顶一下下...

楼主:
频率计已经调试好,效果比较满意,24KHz时与示波器误差3Hz,而且测量数值一致性很好,显示分辨率0.01Hz
测电感的依据是测频率,所以精度不成问题
但是我需要计算:
       电感(uH)=常数0x1ACEBDE0A0/(频率(Hz))平方
由于缺少相关经验,编程遇到困难,暂时无法实现
还望高手给予帮助

此事已经花费我大量时间,如果那位能提供上述计算公式实现的代码,万分感谢

楼主:
灌水求助

我用的优化级别是-0s,已经成功编译的代码占用FLASH 5430bytes
再加入计算代码时编译能通过,但FLASH占用未改变,软件仿真时这些代码被跳过
????

楼主:
灌水求助!!

楼主:
第一次用GCC编程,很多问题不明白,一次又一次试,一次又一次失败
好比在迷宫中努力寻找出口----幸运的是总算找到了一个出口

计算电感的程序调试成功了

显示屏,键盘,加上 测电容,电感,频率,时钟,温度只用掉 6100 bytes 程序空间,比预计的要好

任务可以如期完成了,先好好休息一下

网友:
MARK是必须的

楼主:
我在218楼说:我需要计算:
             电感(uH)=常数0x1ACEBDE0A0/(频率(Hz))平方

因为常数0x1ACEBDE0A0超过长整型的长度,编译器可能要调用更复杂的内部库函数而消耗大量内存所以出现如下错误

c:/winavr-20090313/bin/../lib/gcc/avr/4.3.2/../../../../avr/bin/ld.exe: mini_meter.elf section .text will not fit in region text
c:/winavr-20090313/bin/../lib/gcc/avr/4.3.2/../../../../avr/bin/ld.exe: region text overflowed by 594 bytes

改变方法以后用如下程序计算:
测得的频率(HZ)在f_return
对应的电容22000pF

  if (f_return>3400)
    {
      c=0x205C29A/f_return;
      c=c*c;
      c=CONV_TO_DECIM(c);
      c=c>>8;

      LCD_code_buff[12]=(c&0x0F)|0x30;//显示结果*****.*uH
      LCD_write_number(10,c>>4);
    }
        else if(f_return>520)
        {
      c=0x105F7E/f_return;
      c=c*c;
      c=CONV_TO_DECIM(c);
      c=c>>8;
      LCD_code_buff[12]=(c&0x0F)|0x30;//显示结果*****.*mH
      LCD_code_buff[13]='m';
      LCD_write_number(10,c>>4);
        }
        else
          {
            c=0x40000;
        LCD_code_buff[12]=(c&0x0F)|0x30;//显示结果: >4000.0mH
        LCD_code_buff[13]='m';
        LCD_code_buff[6]='>';
        LCD_write_number(10,c>>4);
          };

楼主:
另外我在206楼遇到的问题:

“调试数据运算时遇到困惑:两个整型数相乘,结果为长整型,模拟运行的结果 高16位都是0x0000,低16位正确
                        无法继续调试下去 ”

现在解决了,将两个相乘的数都定义为长整型就可以

楼主:
根据F,L,C之间的计算公式,当C=22000pF时有:
    L(uH)=1151377086845/(f*f)

为了提高计算精度,在长整型数据限制前提下将结果放大1000倍
      1000*L(uH)=1151377086845000/(f*f)
                =(1151377086845000开方/f)*(1151377086845000开方/f)
      1151377086845000开方=0x205C2AB  ----226楼由于计算误差为0x205C29A

      c=0x205C29A/f_return;
      c=c*c;

      将这样计算的结果先转换成十进制:  c=CONV_TO_DECIM(c);
      舍弃最后两位,得到以0.1uH为单位的结果:  c=c>>8;

楼主:
if (f_return>3400)

为什么要分段处理?频率小于3400Hz时计算结果超过十进制8位数,而转换程序限制最大8位数字

楼主:
终于完成了!
原来的功能中除开信号输出(正弦,脉冲)其他的都加了进去
FLASH占用 7272 bytes,88.8% Full
觉得数字比较巧,决定不再作任何修改了,瑕疵/BUG是难免的,留给他人去完善吧!

楼主(2011-04-28):
最近又见坛友关心DIY测量仪的帖子,忍不住再来冒个泡
我不想食言关于共享源码的承喏,只是还在完善过程中
今天编写调试成功了可变频率/可变占空比的PWM波信号输出功能,频率范围1kHz----400kHz
效果比较满意,我想这个功能对开发电源产品比较实用
又想着要加上可变频率正弦波信号输出功能(最大4000HZ,汇编程序中已经实现),但是FLASH用完了
必须忍痛割爱删除日历时钟,要是有一片ATmega168多好啊

楼主:
请楼上不要气馁,制作过程一次成功几乎是没有的
我最近新做了一个,发现我提供的原理图上有一个数据有误,R2应为1K,而不是5K
制作过程中首先要实现的是LCD1602能够显示开机画面,这与其他可能存在的问题都无关联
(程序在开机时停留在开机画面等待键盘操作信号)

楼主:
CKDIV8 应改为 1

下载的资料中原理图能打开,PCB打开后看不到内容,不知何故,请查一下

网友:
继续顶,成功在望!!

网友:
PCB打开正常。两种布局。

网友:
AD9可以打开的。LS的板子画得漂亮哦

楼主:
改了熔丝位之后,果然快多了----CKDIV8的作用是震荡频率除以8
                          ----现在用C编程的新程序,刷屏速度更明显加快

时间调整那些还没设置成功----先别管它,新的程序这部分做了较大改进,等着用新的程序

独立键盘肯定好,我会出这种版本,ADC键盘用在这里对编程是一种考验,多路ADC并行后台运行

125nf的电容没找到----用104加223,不够可以再加,总和稍大于125nf即可不需要准确,因为有校准程序

两个加减键,好像反了----是的,我新做一块实验板的时候注意到了

在缺少仪器校准的情况下,测量精度如何获得?

晶振的频率是可信的,用比较可信的万用表测量电阻值,采用串并结合获得尽可能准确的电阻值:125K,1K,
以及电阻比 R6/(R6+R5)=0.3935 在此基础上测量的电容值就是正确的,用自身的测电容功能校准选用电容22000pf电容
则电感测量值也会是准确的

记得好象零点校准程序没有最后完成,注意要烧写EEPROM 里面有零点修正数据
电容零点可以这样处理:改变C0(100PF)的值,使得不接电容时的测量结果为非零值,因为显示0其实不一定是0

说以上这些是为了方便laoshiyuan 早点成功,新版程序快完成了,到时候结合程序再作说明

楼主:
”温度那个可以进去调整,但是最低温度38,39度,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热敏电阻有问题“

热敏电阻规格是10K,在25度时电阻为10K,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不对的话肯定不行
校准温度的方法是:将测量值乘上一个系数K(0<K<1)以后再查表,校准程序中改变K值,K增加显示温度降低,K最大为1,所以调整有限度,实际上K值很接近于1,亦即理论上不需要修正的,为了有修正的幅度,所以要求将125nF电容值取偏大一点,使测量结果偏大,然后再乘上K。。。。

电容零点校准程序确实未编写完
电感零点校准程序已经写好,但我没有印象是否肯定好,不过电感零点校准时应用短导线代替被测电感

程序初始设定值如下:

temp_factor_e:  .db 0xF0,0x00    ;温度计校准系数
l_0_e:          .db 0xEF         ;L0值  单位:0.1uH(23.9uH)
c_0_e:          .db 0x90         ;C0值  单位:Pf

网友:
关注这个贴子很久了,楼上的,你在241楼把楼主原有的ISP下载口去除了,我洗板之后才发现。我手头只有贴片的M88,附件是我在241楼的基础上,用贴片M88,加入ISP做的板子,改进的地方:
1.M88和LM393改成贴片的。
2.板子缩小成100x64,适合DIY底成本制作。
3.电池改成电脑主板的电池座。
改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来。

另外请楼主更新一份新的Hex或传源码上来,小弟等很久了,去年10月第一个hex放出来,到现在,很久没有更新Hex了。谢谢!!!

贴片M88,2D预览图 (原文件名:2D正面图.JPG)

底部预览图 (原文件名:2D底图.JPG)

楼主:
以上是新编的程序,删去了时钟和温度计,增加了PWM波输出和正弦波输出
PWM波频率和占空比可调,在GND和PB2之间输出
正弦波输出在PB2 和另一输出端子之间输出,该输出端子通过33K电阻与PB1连接,PB1,PB2之间接100nf电容
正弦波输出的频率在10HZ到2000HZ之间调节,有正负极性,无直流分量
这样做缺点是增加了端子数目

楼主:
源文件由多个文件组成,力求能够演示GCC下,头文件,汇编程序文件,C文件之间的关系
需要反复推敲完善,暂不上传

楼主:
请 laoshiyuan 调试新程序时注意,键的位置被我改动过,试几次就知道了
编写单线键盘时才注意到
如果发现任何问题请提出来,我会做解释或修改程序后再上传
还有用加/减键修改正弦波频率后要按一次EXEC键才会有信号输出

楼主:
测电压和测电阻在同一功能模块,新程序不需要手动切换,而是自动切换

网友:
请楼主制作一个技术文档,把原理及技术细节都说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邮件已发,请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C:
“ 另外请楼主更新一份新的Hex或传源码上来,小弟等很久了,去年10月第一个hex放出来,到现在,很久没有更新Hex了。谢谢!!!

其实 去年10月第一次上传的hex 后来没有改动过,与原理图也是完全吻合
我在259楼的程序,输出PWM和SINE信号部分需要硬件作改动,对已经制板的来说是有问题的

由于我的疏忽,到今天我才注意到你对本制作的如此重大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

楼主:
谢谢LS的辛勤工作!

本帖从开帖以来时间不算短了,终于有了第一位制作成功者!感到非常高兴
我在前面的帖子里曾经说过,本制作只是一个学习AVR单片机的实例,与“仪器”的要求相差很远,如果作仪器使用的话,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况且谁没有万用表呢,所以测电压,电阻完全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学习和练习对单片机资源的综合应用

为了能够与大家交流,我新学习了GCC编程,但毕竟新手,所写程序难登大雅之堂,所以需要假以时日,待完善以后再上传交流

网友:
对楼主真是佩服

网友:
楼上做得好!

楼主:
正弦波输出在PB2 和另一输出端子之间输出,该输出端子通过33K电阻与PB1连接,PB1,PB2之间接100nf电容

以上表述错误!

应为:正弦波输出在PB2 和另一输出端子之间输出,该输出端子通过33K电阻与PB1连接,该输出端子PB2之间接100nf电容

楼主:
Ut=E*(1-e^(-t/RC))  常数e=2.71828

当t=RC,Ut=0.632E  或者说当Ut=0.632E时,t=RC

当t=0.5RC,Ut=0.3935E  或者说当Ut=0.3935E时,t=0.5RC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oem88 兄,新程序你下载试过了吗?能用不?

说来惭愧。奶奶个熊,我的液晶从来就没点亮过,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反正已经买了两个,明天才能收到。
但是我用示波器测试我的板,不管烧哪个程序,居然就象没复位一样,液晶四个驱动脚没有任何电平变化,晶震16M信号很好。换了2个贴片ATmega88V,程序都能烧进去,就是不工作。我QQ231045652,加我问你几个问题。
   另外我的Protel图按键确实没排好,回头重排一个,换大的手感好点的按键。现在的板不工作,搞了半天,都快没信心了。

楼主,增加的端子是不是如下图呢?不知理解错没?

楼主:
出差刚回

“增加了PWM波形有调频率和调占空比……

但去掉了方波输出,切换界面的时候出现时钟和温度的界面,但进不去…… ”

方波输出 不就是 占空比等于50%的PWM波吗

只要FLASH够用,时钟和温度部分可以随时恢复,源程序中只是做了注释处理,为了恢复时方便,菜单部分未清除

“总感觉还是原来的好点呢,难道先入为主的观念?

刚才加了oem88 兄的Q,他也做出来了…… ”

确实很难决定哪一种方案更好

好象记得laoshiyuan兄说没有示波器,否则应将两种信号输出的波形展示一下 呵呵

网友:
不是可以测量频率吗?根据楼主位的描述,可以测1000KHz,我反复看了电路图,都没有搞明白楼主是怎么实现频率测量的?没有分频电路,又是怎么测到1000KHz的,望楼主给予指点

楼主:
明天再回答楼上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楼主是怎么实现频率测量的?

----切换到测频率档,在测电感/频率端子上输入待测频率信号,每按一次测量键就测量一次

我在162楼已经说过:
“本制作的频率计未加预处理电路,而且还借用测电感输入电路,所以不能测高频率
但是测量处理程序自己认为是合理的,有特色的”

所谓“不能测高频率”是相对而言的,1000KHZ高还是不高?
用M88单片机的T1端口测频率理论上可以到 4000khz以上@16MHz,正因为受输入电路限制,所以我估计只能到1000KHZ
当我在楼主位标出1000KHZ时我没有经过实验验证

今天为了回答299楼的提问,我做了如下实验:
用本仪器输出频率为1000KHZ的脉冲信号,然后经过1K电阻接到测频率端子上,用示波器观测单片机T1脚上的波形
结果表明:波形变形严重且不稳定
         但是,频率降至730KHZ,波形只是稍有变形,用于测频率肯定行
原因应该是LM393的问题
如此看来,这1000KHZ是有点夸大了
作为简易测量仪,借道测电感输入电路完成频率测量功能,我自己是满意了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仪表。如果有兴趣讨论的话请加入QQ群:18617359。我有些问题想请教

网友:
为什么不发ASM源码出来呢,很多人都期待呀

楼主:
由于受8K FLASH限制,用C写的程序不得不做了裁减,306楼的文件夹里包含了完整项目,删除了PWM,SINE,测电压,测电阻

被删除的功能模块以后再以适当的方式提供

我用的是AVRstudio平台,文件的组织形式与之相应

楼主:
电阻这个是怎么测量的呢?

也是测电压,然后计算,电阻分压原理,计算公式你得自己想明白

65M 对应16 BYTES二进制数,再说电阻再大测量已经很不准了,电阻太小也测不准,误差很大的

网友:
楼主,你的汇编代码还在吗,希望能发给我学习一下。

我C学得不好,更喜欢汇编。

                         jing43@126.com

网友:
很好很强大 ,MARK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ASM源程序已全部上传

程序的正确性可以用本制作加以验证,希望对用AVR并且用汇编的同仁或者初学有所帮助

楼主:
希望下载源程序的能发表意见参加讨论支持一下本帖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又见坛友关心diy测量仪的帖子,忍不住再来冒个泡
我不想食言关于共享源码的承喏,只是还在完善过程中
今天编写调试成功了可变频率/可变占空比的pwm波信号输出功能,频率范围1khz----400khz
效果比较满意,我想这个功能对开发电源产品比较实用
又想着要加上可变频率正弦波信号输出功能(最大4000hz,汇编程序中已经实现),但是flash用完了
必须忍痛割爱删除日历时钟,要是有一片atmega168多好啊

从头看到后,感觉没有完整资料,这里删那里删的,不想测试了。另,现在开关电源频率都是几十K,有的到100K以上,你说用于电源开发,有点不实用

楼主:
回复zydl123于人:
同意你关于“你说用于电源开发,有点不实用”的观点,确实我也想不出输出的PWM信号能在电源开发方面派上什么用场,而且我没做过电源,当时是有点想当然了
但是输出可变占空比,可变频率PWM 波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有其存在的价值

对于你所表达的其它意见,我觉得你错了

我不想加以反驳,我只是想告诉你,到目前为止,资料算得上很完整,很正确了!

楼主:
开源完整项目资料:
原理图在24楼;AVR_GCC源程序在306楼;ASM源程序在315楼

网友:
很好很强大 ,资料整理下 准备仿制!

网友:
再把晶体管测试仪的功能加进去就更完美了

网友:
有人组织套件买一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把晶体管测试仪的功能加进去就更完美了

我原来以为简易晶体管测试仪没有多少使用价值所以一直没有考虑,参考了相关资料以后觉得还可以
分析现在的软件和硬件资源情况,是可以加上去的,但电流放大倍数的测量无法实现,另外由于电路不对称,实现起来比较麻烦

回复 网友B:
一乐这里,有人支持做套件,LZ支持不?

或者LZ自己开发一个套件出来,我第一个买……

哦,LZ说过要做成一个学习板,我也支持……

这个技术版权问题,我觉得要经过LZ答应才行

有人做推广是件好事情,开源的目的就是供大家参考,我对开发套件没有什么打算,有兴趣者可以各显神通

我不知道开源以后还有没有版权问题,但是如果使用了开源资料里的内容,理应说明来源

一乐网上去看了一下,对于该主题我不打算参与回复了,ourAVR是我学习AVR单片机的起点和课堂。。。

楼主:
324楼在一乐网上说到“刚才测了一下,标称值20P的电容测得114P”

这肯定那里出错了,或许是零点校准出了问题

本制作在测小容量电容时,数据有15pf的跳跃,问题并未解决,数值较大的为准,20P和114P这么大的误差是不可能的

网友:
用74HC04取代LM383电路可以更简洁,频率也可以测高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74HC04取代LM383电路可以更简洁,频率也可以测高一些”

考虑用该电路做测频率时的输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x=r_tested-r_tested/4+ICR1/4;  //数字滤波

r_tested是测电阻的结果,ICR1中保存的是本次测量的结果(捕捉功能)

r_tested不用新测量值ICR1替代,而是部分替代,新值的权值为0.25,原值的权值为(1-0.25)

关于第二个问题,你使用ASM全功能版时从PD4输出SINE波,但信号却不是PD4提供的,而是PD6脚输出的变化PWM波经电阻电容的“滤波”
或”数--模“变换而得

C程序中因SINE波输出被裁,中断程序中的相关语句注释掉,否则会编译出错

网友:
“用74HC04取代LM383电路可以更简洁,频率也可以测高一些”

考虑用该电路做测频率时的输入处理

用74HC04可以取代LM393的,多余的单元作为频率放大整形部分

楼主:
补充一下:这种数字滤波法叫 一阶滞后滤波法
用在这里主要考虑是处理起来方便,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F:

LM393我还要用于测温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在程序里,也用到了状态机的方法对吗?

我想是的,但是我是先有自己的编程思路,后看到“状态机”而且并未深入分析学习,所以我不能确定究竟是否称得上”状态机“

TASK()中包含了键盘扫描,一旦有输入就会执行具体的任务
如果输入是MOD键,切换任务并显示,3 BYTES一级任务信息放在flag_bits.op_mod_1中, ( flag_bits.op_mod_2存放二级任务信息,备用,未用)
如果输入是EXEC键,则根据当前任务信息执行相应功能,完成后返回继续等待

是不是adc_0小于8000表示有按键按下----是的,adc_00<8000说明有键按下,或者键还未释放
adc_00的值=16次AD转换值之和

网友:
可否發份元件清單

楼主:
58楼有如下说明:

我的ADC模数转换模块是这样工作的:
ADC中断读取数据,切换通道,但不启动转换
1ms定时中断里启动ADC转换,判断中断次数是否等于16*通道数,等于的话则更新测量值

每通道每次测量值读取后累加到该通道的累加和保存单元,累加16次的结果为测量结果
另外存放到测量结果单元,这样一来,工作程序不要考虑和干涉ADC,可从测量结果单元
随时调用任一通道测量值

(以上摘录中数字16在58楼中为32)

相关程序段摘录如下
初始化
ADCSRA=(1<<ADEN|1<<ADIE|1<<ADPS2|1<<ADPS1|1<<ADPS0);//
       使能ADC,使能ADC中断,设置ADC工作频率         但还未启动ADC转换

ADCSRA|=1<<ADSC;//   启动一次ADC转换(不是必须的)

这样就会发生ADC中断,在中断程序里读取数据,切换通道,读取的数据累加到adc_0 or adc_1
ISR(ADC_vect)
{
  uint adcval;
  adcval=ADCW;
  if (channel==0)
    {
      adc_0=adc_0+adcval;
      channel=1;
      ADMUX|=1;
    }
  else
    {
      adc_1=adc_1+adcval;
      channel=0;
      ADMUX&=~(1);
    };
}

如果要继续做ADC转换,则必须重新启动,用ADCSRA|=1<<ADSC;

该语句在T2中断程序中:

ISR(TIMER2_OVF_vect)
{
  sei();
  TCNT2=0x06;
  ADCSRA|=(1<<ADSC);********
  clock2+=1;
  if(clock2==32)     两通道交替检测,每通道16次,共32次完成后将累加结果作为测量结果然后清零累加器
    {
          clock2=0;
          adc_00=adc_0;adc_11=adc_1;
          adc_0=0;adc_1=0;
        };

。。。。。

只要以上两个中断未被关闭,ADC转换一直在进行,在adc_00,adc_11中始终是经过滤波处理的最新的ADC转换结果

应用程序可随时调用而不必过问和操作ADC

网友(2011-06-28):
看后感叹太强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原理图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把AVR用到极致了。
汇编和C都精通的牛人。

网友(2011-08-02):
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完,该表历时2年多完善,求索精神令人佩服!
希望更多人学习和仿制自用,期待能出套件。

网友(2011-09-18):
qi期待看吗              期待条件

网友:
强大,标记了。

网友:
谢谢分享,找些资料。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1-11-08):
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
强人啊。膜拜个

网友:
希望本帖的讨论能持续下去。

网友(2012-01-19):
新手来报到!是在这个--(AVR综合应用实例:[原创] 基于Atmega88的 迷你多功能仪表)找到想自制一块LCF表!来DIY用!跟据自己手头里只有2051的片子!再在网上找到电感电容表程序LET_LCF3版的复制了一块!这里给我很多帮助!谢谢!还得多学!

网友:
测10mH电感 (原文件名:1.JPG)

测10mH电感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如果找到Atmega88或Atmega168一定复制一个!DIY基于Atmega88的 迷你多功能仪表很感兴趣!!!!!!!

网友(2012-04-16):
mark,找到Atmega88做一个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三年的古董。
楼上两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大胆行动,我会继续回答问题。

网友:
坟级神帖,MARK

网友(2012-11-22):
大好人一个,向C发展,你多大年纪了?

网友:
我想做一个,怎么原理图上的1602怎么脚位和X宝卖的不一样?还有4线驱动和8线的1602液晶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mark,以后肯定能用上!谢谢楼主!

网友:
我做了个有几个问题:电容少于0,1uf的测出来是0。小电感测出变成很大的值,正弦波也没有从Pd4输出,我用贴片的M88.393我用的是358运放代替。用的是汇编的程序。不知道是这个原因不?

楼主:
楼上动作真快!
由于时间太久了,而且曾经多次修改程序,所以不能肯定是什么问题,我需要重新理一下思路
我自己的还在正常使用,楼上尽管放心,肯定能成功
请将你做的情况说得更详细一点,以便分析和讨论

网友:
我把358换成393好很多了,不能测小电容的问题,是我自己粗心搭错线了,现在还存在的问题是:测小电容误差比较大,680p的电容显示990P,电解电容好像没问题,还有电感误差很大,两条线直通时显示22uh!测10uh电感测成31uh;测68mh测成88mh.其他的功能好像没问题了。

网友:
经过整理电路布局,现在只有一测电感问题了,测小电感值偏小(小于100uh的电感)。测大点的值偏大,68mh测成95mh,不知道和哪几个元件的参数误差有关?

楼主:
影响测电感精度的元件是C9=22000P  另外要运行一次零点调整

网友:
换用C程序,用MEGA16 MEGA168 ,

网友(2013-05-29):
晚上标记,先睡觉回头来看看

楼主(2013-09-10):
四年前的帖子!
回过头看它,感到些许欣慰,作为AVR综合应用实例,可以说它是成功的,对初学者会有帮助的。
所以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G:
很强大,很有参考价值,c语言能否做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强大,很有参考价值,c语言能否做到呢?

已经有C语言版本,程序都已经上传,自己查一下

网友:
赞...特佩服那些用汇编写程序的...MARK..有时间DIY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C语言版本,程序都已经上传,自己查一下

太强了,asm,c都玩的很溜啊。。。。

网友:
最好能有些原理性的介绍就好了

网友(2015-08-19):
好帖子,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