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H桥电机的小问题

楼主(2009-10-15):
最近修个东西,上面俩IGBT驱动一个额定110V2A直流电机,图找的类似的基本一样,其中一路的22欧2瓦电阻老烧,而且只烧一路的,我实在愚笨,请教下原因和改进方法。同样的IGBT用同样的电路驱动过更大点的电机,选的IGBT能带75A。
此东西是个笨重老式东西,可能不入各位法眼,但我实在修不好了,请教下大家
请大家帮帮忙,那我没说明白的请提出来

楼主:
我问的太难还是太容易啊,没人来指导下?
随便说说帮我分析下也好啊

网友:
是哪一路老烧呢?

网友:
检查与其串联的电容器是否击穿(短路)。

楼主:
譬如VD1,VD2导通时前进,VD3,VD4导通时后退,那么后退时VD3那路R12烧,但C13没事,量过也换过新的。
(电路有点问题,反正是正好VD3导通R12 C13两端无电压通过MOS短接时烧,前面看错了)
都是电机转过一会时冒烟,可能启动后几分钟吧,也不是立即烧坏。其他三路得都一直没问题
弱弱的问下,要IGBT有问题的话不会导致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