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4432的WUT休眠侦听方式

楼主(2009-10-15):
我用的是SI4432,收发功能基本调试通过,并测试了通信距离300m之内没问题(433M,9.6K/s,GFSK),比CC1100好很多!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使用LDC模式时.当SLEEP下去后,经过WUT周期醒来侦听数据,没有接收到数据(对方没有发送),应该自动返回SLEEP状态,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返回SLEEP状态,却一直处于RX状态。
CC1100的WOR休眠侦听功能之前已经实现,现在这个si4432的WUT休眠LDC侦听方式,我始终没搞明白,英文数据手册上写得也只有短短几段话,不够详细。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SI4432在成功收到一包数据后是可以进入SLEEP状态,收不到数据,就一直出于读RX状态。
在网上也看到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也是没得到解决,在这儿请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的目的是:
单片机先配置好SI4432,让它在WUT周期自动进入SLEEP休眠状态,当WUT周期到了,他能自动退出sleep进入RX读状态,在LDC周期以内没收到对方发的数据,它又能自动进入sleep休眠状态,这样自动的周期性的去侦听无线数据,在此期间不再需要单片机送配置命令等,除非SI4432收到有效无线数据产生中断来通知单片机。

网友(2011-01-10):
不知道LZ搞定了没?这种在线唤醒是否有可行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的V2版本,V2版本BUG比较多,不支持无线唤醒。
现在用的新B1版,无线唤醒已经可以应用,效果不错,和CC1100使用一样。

网友(2011-12-1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 si4432睡眠后要消耗多大电流呢 我睡眠之后是mA级 效果不理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休眠的时候电流在1uA以下,上mA肯定不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是我只有在掉电模式下才能将功耗降到1uA,从接收态直接切换到待机状态功耗就是降不下来,这里边是不是某些关键点被我忽略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的硬件和电源没问题,你说的掉电模式是什么,置高“SDN”为关闭状态,在关闭状态电流是<1uA;
“从接收态直接切换到待机状态功耗就是降不下来”后,你继续读0X07寄存器,看看处于什么状态?
在状态切换的时候,最好让SI4432进入IDLE空闲状态来过渡。
halSpiWriteReg(0x07, 0x01);//0X07 工作模式控制位,打开晶振

网友:
让IC进入到SLEEP
    SLEEP下可以跑32K 和SPI
    配置32K 启动中断检测就行
    唤醒成功,让IC从新进入到IDLE模式
       // Low Frequency Timer Setting Register 2
       //Set Wake-Up_timer Exponent
       macSpiWriteReg(SI4432_WAKE_UP_TIMER_PERIOD_1, value & 0x3F);
      if ((value & 0x80) == 0x80)//if the Wake-Up-Timer is enabled
      {
         temp8 = macSpiReadReg(SI4432_INTERRUPT_ENABLE_2);
         temp8 |= SI4432_ENWUT;
         macSpiWriteReg(SI4432_INTERRUPT_ENABLE_2, temp8);

         temp8 = macSpiReadReg(SI4432_OPERATING_AND_FUNCTION_CONTROL_1);
         temp8 |= SI4432_ENWT;
         if ((value & 0x40) == 0x00)         //选择RC作为32K时钟源
         {
            temp8 |= SI4432_X32KSEL;
         }
         macSpiWriteReg(SI4432_OPERATING_AND_FUNCTION_CONTROL_1, temp8);
         ENABLE_MAC_EXT_INTERRUPT();
      }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 多谢 我再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