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DSP上的FFT,用C写的资源够的话随便移植

楼主(2009-10-15):
来阿莫混了很久了,发帖很少,但是在论坛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前段时间参加了ADI比赛的做了FFT的谱分析部分,和大家分享。

由于签了协议,东西不能公布。但是这个FFT绝对能用。数据结构也可以取舍,但是要注意溢出问题。

/*---------------------------1024点FFT----------------------------------*/
void FFT_Proc(void)
{
    uint16_t i,j,k;
    uint16_t LH,K,B;
    uint16_t P;
    uint8_t cout_dx;
    float temp_dx;
    float temp_re;
    float temp_im;
    float FFT_tempnum1r;
    float FFT_tempnum2r;
    float FFT_tempnum1i;
    float FFT_tempnum2i;

        LH=512;
        j=LH;

    for(i=1;i<1023;i++)                        //倒序最高位加1,逢2向次高位进位
    {
            if(i<j)
            {
                    temp_dx=FFT_Re;
                    FFT_Re=FFT_Re[j];
                    FFT_Re[j]=temp_dx;
            }
            K=512;
            while((j<K)==0)
            {
                    j=j-K;
                    K=K/2;
            }
            j=j+K;
    }                                   //对1024点输入序列进行位

    for(i=1;i<=10;i++)                //第一重循环控制蝶形的级数
    {
            B=pow(2,(i-1));
        for(j=0;j<=(B-1);j++)     //控制每级的蝶形和旋转因子
        {
//                P=pow(2,(i-1))-1;
                P=pow(2,(10-i))*j;
                temp_re=cos(2*PI*P/1024);
                temp_im=sin(2*PI*P/1024);
                for(k=j;k<=1023;k=k+pow(2,i))
                {
                                FFT_tempnum1r=FFT_Re[k];
                        FFT_tempnum2r=FFT_Re[k+B];
                        FFT_tempnum1i=FFT_Im[k];
                        FFT_tempnum2i=FFT_Im[k+B];

                        FFT_Re[k]=FFT_tempnum1r+FFT_tempnum2r*temp_re+FFT_tempnum2i*temp_im;
                        FFT_Im[k]=FFT_tempnum1i+FFT_tempnum2i*temp_re-FFT_tempnum2r*temp_im;
                        FFT_Re[k+B]=FFT_tempnum1r-FFT_tempnum2r*temp_re-FFT_tempnum2i*temp_im;
                        FFT_Im[k+B]=FFT_tempnum1i-FFT_tempnum2i*temp_re+FFT_tempnum2r*temp_im;
                }

        }

     }

     for(i=0;i<1024;i++)
     Res=sqrt(FFT_Re*FFT_Re+FFT_Im*FFT_Im);                      //结果取模

}
发个效果图。

楼主:
对了,temp_re=cos(2*PI*P/1024);
         temp_im=sin(2*PI*P/1024); 也可以改成查表

网友:
脉搏好奇怪,不像心电测的。

楼主:
这个是脉搏波信号,不是心电图,图只是说明频谱算法

网友:
夹个书签。

网友:
倒,这么多MARK^_^

网友:
2.4G 四核PC,运行一次要1秒?

楼主:
" 2.4G 四核PC,运行一次要1秒? "
不可能把,我用bf533做的,绝对少于1s,因为我程序除了运算FFT,还要进行寻优收缩,k值计算,这个程序主要是移植方便

网友(2010-03-06):
这个要收藏,以后用得到

网友:
支持。不过除了基本语句,别的都看不懂~

网友:
写的还行!以后注释要加上.

网友:
马克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2010-04-30):
还要再复习复习FFT,再来看楼主代码,谢谢喽,呵呵

网友:
这个以后能用的到,先收藏在说了,谢谢LZ

网友:
能用是能用,就是很耗时间,100MHz的NXP CM3软件仿真要2、3百毫秒,NXP的定点FFT库才用几毫秒。

网友:
看看,学习了```最近也在玩bf533

网友:
这个 提供了一个 思路

网友(2010-10-28):
记号记号记号!

我想在89C52上试试,嘿嘿嘿嘿……

网友(2010-12-05):
FFT的结果怎么能看出来脉搏是76,求解

网友(2011-02-28):
现在学习2812,可以把这移植上去试试了。

重点是正弦和余弦变换太费力了,换成定点数还好些,直接查表吧。

网友:
则在旬这个

网友:
也在旬这个

网友:
弄成 IQ格式的吧,FLOAT运算可费劲呢。那个回转因子WN表也弄成IQ格式的最好。

网友(2012-06-28):
看不懂哈

网友(2012-11-07):
FFT好家伙

网友:
MARK一下,留着

网友:
很不错 ,现在正需要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FFT的c代码。。。。 好像没啥意义哦。

效率太低了吧。。。。

仅限于学习FFT的时候参考。。。

网友:
ADI DSP 和 TI DSP的例程一大堆,都是库形式的,汇编写的,效率很高。 为啥要用C呢。。。

网友(2012-12-30):
FFT正好有用 学习下

网友:
还没有入门,想先入门。

网友:
记号一下~~~以备后续

网友:
虽然很久以前的东西,来了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不管看不看得懂 mark再说

网友(2013-03-26):
谢谢楼主的资料,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