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温漂好大,前几天秋老虎说 +13ppm,这两天雨后转凉,误差没了

楼主(2009-10-15):
lymex 大大标定的基准和 jj 做的基准是国庆前收到的,那个时候秋老虎肆虐,气温三十多度,3457A 测的结果大致 +13ppm;这几天秋雨转凉,再测,误差没了,大约是 25 度的环境,清晨 22 度的时候更往小的误差了 2ppm。这表温飘好厉害!

jj 的 006 号基准,标定 7.07838V,在室温 25 度环境下(预热 2 小时)测量,得 7.07838

今天出太阳了,将表拿到温暖的阳台,做了一个下午的记录,随温度变化明显...被手机,电脑,隔壁装修的冲击钻什么的干扰也很明显

网友:
一般用够了

网友:
不一定是谁的漂移,要分开环境温度

网友:
给基准做一个恒温箱就好了。

楼主:
LTZ 的基准温漂有那么大?倒是 3457A 的手册上,温漂好像很大?

网友:
这不是温漂,是空气湿度的影响,不用说秋天,夏天也这样的,在下雨时,尤其毛毛细雨的时候,漂10PPM以上都是很正常的,我的3456也一样。估计原因是湿度过大导致PCB表面凝露,绝缘电阻下降导致的。等天气干燥就会恢复了。这就是为什么高位表有些地方要用特氟龙垫子搭蓬焊的原因所在。

看错了,我以为下雨漂的,看样子是温漂

楼主:
这么说起来,这几天的湿度要远大于前些天,国庆前湿度大约 40% 左右,现在超过 60% 了。

但看手册的话,温漂也存在而且不小...且到冬天再看看吧。

----------

呃,这个时间差阿 :)

jj 你的表温漂怎么样,这两天气温回升,似乎又不好测了,温度变化没那么大了。

网友:
一个样,现在温差大了,我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重新校准使用。看样子用高位表没有基准是不行的。

楼主:
温度真是精密测量的大敌阿,不知道 7 位半、八位半的表怎么对付这个问题,thy888 说 DATRON 1081 使用了 4 个 1n829 配对来应付温度漂移,但能做到什么程度?7 位半,分辨率达到 1E-7 阿。

另外 jj 你如果那样经常扭那些电位器不会有问题吗? :D

网友:
那种电位器我有备用的,所以不心疼,不过等我把基准套件做好,就可以让它休息休息了。

电压表的温漂非但是基准的,还有转换电路的,或许转换电路的温漂比基准更大,象1081,1071这样用IN829做基准的表估计温漂不会太好。(纯粹个人猜测)

没用过8位表,我猜测8位表最后两位只能供参考参考而已,要可信的话每次使用前都要校准吧

网友:
我的34401这两天也在飘,详细的整理后发出

网友:
【9楼】 jj3055
......
没用过8位表,我猜测8位表最后两位只能供参考参考而已,要可信的话每次使用前都要校准吧
----------------------------------------------------------
很想看看8位表的表现,不过没有六位半表时也无法想象6位7位的样子,现在看来也是很稳的啊

网友:
8位半表的表现,我们得请LYMEX来普及一下知识了。我们这里都只有六位半的

楼主:
记得在广坛看到有人问 lymex 的 3458A 测那个 LTZ 说那么准阿,10.0000000V?结果老大回答(大意)跳得厉害呢,瞧准了正好是 10.0000000 的时候按下快门的 :D

至于 1n829 那个,据说 1071 比较飘,1081 好很多 --- 好几多,不知道,没表,当初曾经想入手一块 1081,但一个是担心 1n829 的问题,一个是听说速度很慢,6、7 位半好半天才出一个读数,HP 的表别的不好说,速度就是快,即使是 3457A 的六位半一秒钟都有好几读数。

网友:
实际工厂应用就是常温,个人觉得在常温范围的误差才是使用的关键

网友:
不严谨的测试
我的3456在不同时间测7.11924的基准
三次均为7.11934...
我RP太好了?三次温度都差不多?
看来要用GPIB测24小时看看了...

楼主:
确实是不严谨,主要是国庆前两个基准都表明我的 3457 有 +13ppm 误差,而前两天突然发现没了,就想到是不是温度问题,看了手册,官方标注的温漂很大(50ppm/度?),才有此测试。这两天回暖,温差降低,又不好继续测试了,而且这段时间和前段时间湿度差也很大的,不好说阿。

LTZ 在我这里太容易被干扰了,要做几十个小时的记录也麻烦...

网友:
阿...楼上..我说我的测试不严谨....你误会了.....

楼主:
没,我的测试也不严谨,而且从阳台到书房搬来搬去的,周围干扰又不小 :)

话说 3456 对个人来说是好东西呀,校准太方便了,电位器扭一扭就好。广坛下午有台 3456 成色巨好的 ¥1000 出掉了,当时我在琢磨分选 TL431 居然没看到,哎哎哎~~~

网友:
我也是回家看到出掉了..刚出掉....

然后又看到38度350走了块agilent的gpib卡

今天走宝大了...

网友:
8位半表和基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可以用来观察更细微的事物。
其实,8位半表和基准,本身也是最好的研究和观察对象。
大部分8位半我都用过,家里最多的时候有6块在一起。比较起来,还是最喜欢3458A,最主要的原因是短稳好。那个10.0000000V对于3458也不算很难,因为末位是变,但变的不多。换个别的表,如果真要有个表总显示10.0000nnn这样,后三位都在变,是根本抓不住那个全0的。
至于温度稳定性,8位半也一样不完善,每度也有0.15ppm到0.5ppm的温度系数,也绝非8位半的每一个字都是准的。要想温度稳定性好,只能是恒温。基准好办,表就难,除非建恒温室。
湿度的确影响大,我在北方湿度不高,没这个经验。

楼主:
看 HP 的手册,好像 3458 的精度也就是 1ppm 级别,也就是后面的数字相对意义大于绝对意义,更适合于对两个值进行比较的意思?

我在广西,大部分时候湿度都比较大,春末 100% 湿度也是正常的 :(

网友:
3458,年稳8ppm,日稳0.5ppm,10分钟稳0.05ppm,噪音0.01ppm。
前两个指标很一般,后两个指标没有任何其它万用表能比,所以适合对比、传递。

网友:
看样子,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6位半表已经够了。

网友:
不严谨的测试
我的3456在不同时间测7.11924的基准
三次均为7.11934...
我RP太好了?三次温度都差不多?
看来要用GPIB测24小时看看了...

*************************************
3456确实是一台很优秀的表。我的也差不多,夏天温差不大,一整天不漂也有,现在秋天昼夜温差10度左右,才有可观察的漂移。

网友:
前两天看了一块Keithley2001,7 1/2位,航天部替下来的,应该没拆过,老板要¥8000,校准¥1000,贵不贵?新的我买过,$4000多
痒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