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 Hamon,计划用于 30V、和 300V 与 LTZ 基准的对比

楼主(2009-10-15):
没办法,因为 3457A、3478A 是 3V、30V、300V 量程的,所以需要用 3V、30V、300V 去一一校准,而要获得高稳定的 300V 显然很困难,所以按照 lymex 大大的说法,应该用一个 100:1 分压器和一个 3V(计划用 LTZ 分压得到) 做背靠背的对比,这样可以做出一个短时间稳定的 300V 去校准万用表了。

Hamon,用了 10 个 10K,一个 5K,4 个 1K 和 2 个 0.5K 的塑料块电阻

用 44491A 依次扫描其分压比例,计划使用经过挑选的塑料块,尽可能做到 +/- 1.5 个 ppm

输入一个 10V 标准电压

看来有一个超差了,得再买一堆塑料块电阻,然后慢慢挑选呢 :(...

网友:
做hamon,要一麻袋塑料块才能挑选出来。。。。。你的HAM很壮观!!

我校准3478的时候,没用3X,用1X也是行的。

网友:
另外,接线柱好象不太行,尤其下面那焊线的片,我买的样品上用的都是铁片。
音响的柱子不错。

楼主:
哦,请教下你是如何校准 3478A 的?看手册是依次输入 0.03V、0.3V、3V、30V 和 300V 呀?

另,那焊片是找桂电一老教授要的军品镀银纯铜焊片,压片、螺母也都是另外换了,还加了弹性垫垫圈保证可靠,因此整个电路串联上应该不会增加可观的误差吧,只是从每一个接点出来这个接线柱,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也有所谓的纯铜镀金音响接线柱(下图),但有一个问题,我缺乏五金工具,因此打洞是找一个做激光通信的朋友用他的台钻打的,他的台钻能卡的转头没有这个接线柱的安装位那么大...只能退而求次了。

我仔细测量了两者的区别,发现可能对于六位半的表来说区别不大,lymex 大大说要低热的接线柱,大抵是因为八位半的表,基本档的分辨力达到 10nV 的缘故吧,而六位半只有 1uV,差别还是很大的。

楼主:
一麻袋,这个量词是否夸张了 :D 我买了二十个 10K(其余阻值个数更少呢),按照 lymex 老大的相互误差不超过 0.005%,全部都合格呢,我则按照相互误差不超过 1.5ppm 来挑选,不过现在看来有一两个超差了,可能是焊接或别的问题导致的,打算再买二十个看看...

网友:
壮观,好多银子。
建议再穿上多层铁衣服,用屏蔽线。
电阻很大,会感应多种噪声,低频的高频的,很多是mV级的。

楼主:
其中 7 通道是特氟隆双芯屏蔽线,表那头接地,其余是普通特氟隆线。但就目前的测试结果看来似乎没差...

我有打算用烧烤用锡纸作屏蔽,就是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网友:
这个壮观,顶一下,烧烤用铝箔做屏蔽是个好办法,我平时也这样用的。

网友:
3478校准方法见其说明书,Agilent网站有的下载。
用10mV、100mV、1V、10V、100V也能校准的,说明书里有说。

网友:
洞不够大,拿把半圆形的锉刀,两三下就搞定,我一直这样做的

楼主:
我当然有下 3478...等的手册,校准节看的好像说是用 30mV,0.3V,3V,30V...云云,我再看看去。

网友:
很不错的尝试,但调整起来很难。
另外,3457A可以出7位半的。

楼主:
好像很麻烦哪,需要在 GPIB 那边每一次都要发送几个 MATH 的指令再读取,用 llycom 的 GPIB to USB 采集就不太方便了,加上 3457A 手册上有点东西似乎阐述得有点问题,搞得我也很头痛,不然早就自己写一个上位程序代替 llycom 那个给 3457A 专用了。

另顺便问下老大,3457A 手册上,Getting data from DMM 节使用的例子是 HP BASIC,用 llycom 的 GPIB to USB 显然没有办法那样做,因此应该发送一个什么指令获得 DMM 的测量数据呢?我尝试过发送问号(?),或者 DATA?,READ? 等指令,3457A 都报 ERR04,但也返回了测量值,只是有点郁闷。

网友:
3457我没有,但得到数据是自动的,只要万用表被触发(内、外),测量完毕就把数据发出。

楼主:
只要万用表被触发(内、外),测量完毕就把数据发出

----------

似乎是指 TALK 模式?问题是我想自己写一个上位机程序,控制 3457A 的 44491A 选件,同时采集多个数据,老大你也不是自己做了一个类似的东西嘛 :) 3457A 自己就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不能用 TALK 模式,而要自己控制,必须发送控制指令,比如切换通道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