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的优化都做了些什么东西??

楼主(2009-10-16):
本来在ICC和CV下都好好的程序,一个0802显示的例子,到了GCC下竟然。。。。。竟然不开优发的情况下就不正常,选-s就可以正常。
真是的,一直怕开优化会错误,想不到不开优化反而不行了。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优化就是不论中间过程如何,以尽可能小的代码量或者尽可能短的执行时间,输出结果。

典型示例:

uint8 i;
i=0;
i=1;
i=2;
…………
i=100;

1.如果后面有用到i,那么i可以认为是一个输出,编译器直接优化成i=100;
2.如果后面没有用到i,那么这段代码没有任何形似的输出,编译器认为是无效代码,优化成 空。

uint8 i;
for(i=0;i<100;i++);

1.如果后面有用到i,那么i可以认为是一个输出,编译器直接优化成i=100;
2.如果后面没有用到i,那么这段代码没有任何形似的输出,编译器认为是无效代码,优化成 空。

延时与优化是矛盾的。
延时要空等待一段时间,什么都不做。
而优化是尽可能快的执行代码,不做,就不要浪费时间。

icc上的延时函数,通常都是空循环,这在GCC,IAR上是不能直接使用的,GCC,IAR有自己专用的延时库函数。

楼主:
谢谢胡文涛先生解惑,问题是刚才相反,关闭优化后出现了问题。优化后反而正常,不过问题解决了。加一条LCD_COMMAND(0x38)就怎么都正常了(原来用的是四线模式)。

还有一个疑问: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这几条会不会被优化成一条呢:asm("nop");    ???????

网友:
不会被优化成一条

网友(2014-06-17):
一般我不开,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