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GSM/GPRS开发,使用手机是否可行

楼主(2009-10-16):
近来一直想学习一下GSM和GRPS的通信。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开发板(太贵)。请问各位朋友如果使用手机做为开发板是否可行?使用手机上的串口部分直接接入MCU的串口。我有以下疑问:
1.请问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手机型号?
2.使用专用的工业模块和手机的上的模块是否AT指令相同?

网友:
貌似不行吧。各手机的模块都是集成到手机中的。用的什么指令谁知道呢。再说那个串口又不是直接和模块连接的。

网友:
好像 以前有款索爱的 手机支持 at命令的

网友:
不可以~手机不会支持全部AT命令的
买一个模块也就几百,想学习就别省这些啦

网友:
收发短信,语音拨号基本没有问题,买一款带蓝牙的手机,安装驱动后,可以把手机映射一个串口,就可以用at指令操作了
gprs就免了吧

网友:
呀,楼上各位都到了,我来晚了,不好意思,自罚三杯,留名!

如上面说的,手机来搞GSM/GPRS,玩玩可以,想学东西,不合适,手机模块对AT指令的支持极其有限,远不如专门的工业模块。基本上连标准的GSM规范要求的都不会全支持。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