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怎么没有频率计?

楼主(2009-10-16):
Proteus 怎么没有频率计?是不是用计数器代替,但不知怎么使用。
还有就是电路频率响应中只能建立幅-频特征曲线,能不能建立相-频特征曲线?

网友:
虚拟仪器里的那个“COUNTER TIMER”,既是计时器、计数器,又是频率计。

见《Proteus 中有没有频率计可用呢?【恢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8685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频率计&bbs_id=1037

网友:
建立相-频特征曲线

楼主:
谢谢JQ_Lin 和 ee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