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和PLC有点关联的东西,抛砖引玉,也希望能和大家探讨下PLC的某些应用

楼主(2009-10-16):
PCB图片 (原文件名:relay.JPG)

PCB gerber文件ourdev_492179.rar(文件大小:116K) (原文件名:IRRCMRELAY.rar)
在其他帖子中billleu先生教训我,说我不懂PLC,不会用PLC,言之有理,本人虚心接受,古人有云:知耻而后勇,决定从此奋发图强,在此感谢billleu先生。

网友:
To: czzhouyun
======================
在其他帖子中billleu先生教訓我,說我不懂PLC,不會用PLC,言之有理,本人虛心接受,古人有云:知恥而後勇,決定從此奮發圖強,在此感謝billleu先生。
\\\\\\\\\\\\\\\\\\\\\\\\\\\\\\\\\\\\\\\\\\\\\\\\\\\\\\\\\\\\\\\\\\\\
我說的意義是:因為plc本身就是MCU,,那天你有空可拆一拆各家PLC看看,,FX早期用瑞薩,,台達用瑞薩,,永宏用Z8,,豐偉用瑞薩,,施耐德小型用MEGA128,,西門子用Infinete,,AB小型用8051 ROM型,,如果有其它功能它們都外加ASIC.

网友:
干脆请阿莫让这位刘先生当版主或是另开新版给他当版主算了

楼主:
这是几套板子中的一张板子,以后会慢慢不断补充进来,用途是智能家居,所以说和PLC有点关联,架构是PLC的架构,但更注重实用性,可能更具有专业特点,类PLC的最大用户群应该是智能家居。
   不放PCB图,而放gerber图是为大家提供帮助而非便宜一些抄袭者,当然也是对自己的保护,毕竟这是当前销往台湾的产品,所以开源也仅仅是适当开源,同时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楼主:
另在此声明,因自认是受过高等教育并受中华文明熏陶,有着良好的素质还算比较帅,所以对于非技术类的攻击、谩骂以及逻辑混乱的夹缠不清一概不予理会、不予回击。
    技术类的指点先行致谢,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并不是智能家居就算是PLC,据我这段时间对PLC扫盲的一点心得

不管是编译型还是解释型的,只有能用依照梯形图或PLC语言设定运行的产品,才能算PLC

就算主MCU及接口和PLC一模一样,也不能算PLC

楼主:
7L你说的很对,这正是这套系统的一个目标,因梯形图或PLC语言的简单易学,这相当一个语言平台,而且是非常简单的语言平台,可以让任何不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很快熟悉。

楼主:
再上个有价值的图,外壳的尺寸图。

网友:
看图中的MCU似乎只是接受485命令来控制继电器的开闭,不像是PLC主控的板子

楼主:
【10楼】 kl818bc
积分:80
派别:
来自:
看图中的MCU似乎只是接受485命令来控制继电器的开闭,不像是PLC主控的板子
------------------------------------
是的,这个东西接收输入信号的途径有三种,从原理图上可以看的出来,无线、红外、485,无线和红外信号是智能家居中必不可少的,
并且智能家居中并非是一组多从,而是多组多从,结构上更接近DCS系统,所以在标题上已经说明了是和PLC有点关联,但还是认为这些东西和PLC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网友:
因为我没有可以看GERBER的软件,只从楼主位很模糊的JPG中看出485,无线和红外没看出来

我以前也有想过自己搞智能家居,只是都停留在"想"的阶段,还没时间开始去"做"

多主多从容易出问题,尤其在有无线的情况下,我认为还是要有主机,至少每一分区要有一台主机

每一分区都是一主多从,才容易实现想要的功能,分区间的主机再用有线的485或CAN连接起来

网友:
其實無線最大問題在干擾,,如果干擾解決即可,,
因此早期無線並不受歡迎,,因為開放頻道有限.
但目前又流行的原因為2.4G跳頻且世界各國通用但功率不能太大,,依我的經驗要用DIPOLE天線(2.7DB)會較好..
我用cc2500(1db)+Dipole(2.7db)+mega8l當無線主從,,空礦約300M,,室內主機放二樓,,上下一樓可穩定接受與傳送

楼主:
多主多从之间传输的命令应该都是“或”的关系,就是说对应每台机器必须对输入执行判断,智能家居中设备的配置异常复杂,也非常灵活,必须是多主多从才可以,并且多主多从的关系是可编程的,还可能要支持在线拔插。
    现在也处于一种探索阶段,很多概念都是在不断的试验中得出的。

网友:
我上傳2.4G產品給你們看,,
======================================
我的產品主要銷售為台灣,,北美及歐洲並沒有中國,,
我的通路商全都是3C通路,,所以不要誤會我做廣告..

楼主:
【13楼】 billleu
积分:231
派别:
来自:
其實無線最大問題在干擾,,如果干擾解決即可,,
因此早期無線並不受歡迎,,因為開放頻道有限.
但目前又流行的原因為2.4G跳頻且世界各國通用但功率不能太大,,依我的經驗要用DIPOLE天線(2.7DB)會較好..
我用cc2500(1db)+Dipole(2.7db)+mega8l當無線主從,,空礦約300M,,室內主機放二樓,,上下一樓可穩定接受與傳送
---------------------------------------------------
无线的方案现在可能还是一种摸索阶段,真正达到实用可能还有一定的路要走
很简单的例子,停车场的车位管理,当车位很多时,这时无线在现阶段还是一个灾难,同理,当居民楼里都装了这个系统时,情况和车位管理的情况类似,2.4G还有很多设备在使用,无线鼠标、无线键盘等等。
   智能家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能影响现有设备的使用,通俗来说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非制造问题的。
   可以断言有线连接在这个领域当前还是主流方式

网友:
14樓:
=============================================================
看來你也是內行人..
多主多從也對,,但END USER如何使用這便會有大問題出現,,我的解決方案合你設計約略相同,,我用Toke Ring方式即可解決多主多從的問題,,主控器用PLC,,每個從對應PLC的OUTPUT,,

网友:
无线的方案现在可能还是一种摸索阶段,真正达到实用可能还有一定的路要走
很简单的例子,停车场的车位管理,当车位很多时,这时无线在现阶段还是一个灾难,同理,当居民楼里都装了这个系统时,情况和车位管理的情况类似,2.4G还有很多设备在使用,无线鼠标、无线键盘等等。
   智能家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能影响现有设备的使用,通俗来说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非制造问题的。
   可以断言有线连接在这个领域当前还是主流方式
=================================================================================
用ID識別就可解決(壓密低用TEA,壓密中用DES,,壓密高用AES-128,192,256)

网友:
【14楼】 czzhouyun

楼歪了,好像变成讨论智能家居了

如果有CC,nRF或ZIGBEE的芯片来解决无线通讯的问题,多主多从是有可能

但是也要考虑干扰问题,如果将来你的左右邻居,楼上楼下都用了同频段的无线

那么现在的只有你一个人在用无线的稳定表现,可能就无法维持了,毕竟你不能控制别人买和你使用同样频段的产品

还有,我最近看了PLC的通信指令,效率那可不是一般的低,用PLC来通信合适吗?尤其是无线通信

楼主:
其实技术的本质是应用。
再发个图片吸引更多的人来讨论。

红外主控 (原文件名:红外控制.JPG)
这个就不发原理图了,似乎gerber文件也免了,好像还有人打不开

网友:
其實不會衝突的,,因為智能家電的狀況並不會時時在改變,,所以只有在變化時才輸入或輸出,,
高頻律輸入變化並不會出現在智能家電中,,就算有也沒問題因為它只佔有一個頻道,,且再說主機如果太久沒聯繫便要減少傳送

网友:
周工高手,顶

楼主:
【19楼】 kl818bc
积分:82
派别:
来自:
【14楼】 czzhouyun

楼歪了,好像变成讨论智能家居了
------------------
确实有点歪了,但万变不离其中啊,如果没有具体的应用,单一讨论某些技术有点曲高和寡了。
我想版主主持的开源PLC的项目应该是到了这种瓶颈的地步了,开题也说了抛砖引玉了,希望多些讨论,让开源PLC这种有意义的活动到达一个令人满意的高度。

网友:
如果對無線通訊有興趣可以參考802.15.4或zigbee 協定基本上zigbee只有16 channel,,
所以樓上樓下不會干擾((主要為主機不死)),,其它Zigbee主機就不會用此channel,,況且功率不能太大((安規限制)),,隔壁的隔壁不見的收的到訊號,,何來干擾

楼主:
【22楼】 gxy508
积分:345
派别:
来自:江苏
周工高手,顶

------------
从来不感觉自己是高手,不过还是感谢称赞!因关注开源PLC有很长很长时间了,虽然对开源的方式不太认同,但对大家的精神和态度还是由衷的钦佩,很多地方本人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
在智能家居里,与其讨论RF无线,我看好另一种PLC(电力线通信),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成熟的方案了

网友:
我看好另一種PLC(電力線通信),只是不知道有沒有成熟的方案了
===================================================================
PLC(電力線通信)在北美及歐洲已經流行約30年,,況且製造全在中國,,我也有用,,我給你們網址
www.x10.com
www.smarthome.com
www.x10pro.com

网友:
LZ说的好像是中控机,功能有I/O、无线、红外、485/232、互联网、视/音频矩阵、VGA频矩阵
智能家居,会议系统中都有用

楼主:
【28楼】 wenxusun

积分:361
派别:
来自:
LZ说的好像是中控机,功能有I/O、无线、红外、485/232、互联网、视/音频矩阵
智能家居,会议系统中都有用
----------------------------------------------------
AV矩阵VGA矩阵是另一套东西可能和当前讨论的没有多大联系,充其量算是一组I/O吧
智能家居、会议系统,呵呵,这里又多了种应用,多谢多谢。

网友:
估计AV矩阵VGA矩阵是通过232控制的

楼主:
看来坛里见多识广的人很多啊,大多不露面,维吾尔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弄出十二木卡姆,我想这么多见多识广的人聚在一起好歹能弄几个像样的产品应该问题不大吧,欢迎大家砸玉

网友:
【20楼】 czzhouyun

这板怎么有那么多按键?怎么有RS232串口,又有USB转串口?

还有直插的62256好买吗?

【24楼】 billleu

>>協定基本上zigbee只有16 channel 所以樓上樓下不會干擾((主要為主機不死)),,其它Zigbee主機就不會用此channel,,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一楼和三楼各有一台主机,彼此收不到彼此的信号,很有可能刚好它们用同一个channel,二楼的从机该听谁的?

【27楼】 billleu

>>PLC(電力線通信)在北美及歐洲已經流行約30年,,況且製造全在中國,,我也有用,,我給你們網址

我们讨论的是自己买芯片来整合在我们的硬件里,不是像你去买花超过10美元的美国产品

在北美或欧洲能用并不等于在中国也能用,电网有很大的差别,我说的成熟方案,就是要在中国也能用的产品

楼主:
32L,那不是按键,是立体声插座,连接红外输出的,直插的62256还是比较好买的,第一次布板用的贴片的,后来感觉贴片的布下来面积差不多,而且非常难走线,还是用直插的好,RS232、USB、485、无线、红外都有,呵呵,谁知道客户都有些什么接口,都给他装上。
另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个人习惯,尽可能多设计点功能,这样能减少项目的风险,至今为止,项目的利用率基本接近100%

网友:
>>是立体声插座,连接红外输出的

需要接到8个吗? 板子下方不是有一组红外遥控的发射和接收了吗?

网友:
to: kl818bc
===============
【24樓】 billleu

>>協定基本上zigbee只有16 channel所以樓上樓下不會幹擾((主要為主機不死)),,其它Zigbee主機就不會用此channel,,

很簡單的一個問題一樓和三樓各有一台主機,彼此收不到彼此的信號,很有可能剛好它們用同一個channel,二樓的從機該聽誰的?
===============>>>>>>>>>>>>>>>>>>>>>>>>>>>>>>>>>>>>>>>>>>>>>>>>>>>>>>>>>>>>>>>>>>>>>>>>>>>>>>>>>>
不會有同一channel的問題,,重點是誰是誰同一組員,,

【27樓】 billleu

>>PLC(電力線通信)在北美及歐洲已經流行約30年,,況且製造全在中國,,我也有用,,我給你們網址

我們討論的是自己買芯片來整合在我們的硬件裡,不是像你去買花超過10美元的美國產品

在北美或歐洲能用並不等於在中國也能用,電網有很大的差別,我說的成熟方案,就是要在中國也能用的產品

=================>>>>>>>>>>>>>>>>>>>>>
中國大陸和台灣,,香港都有電力線晶片,,只是是否符合你用,,就必需自己衡量!!!!!!

网友:
今天看了楼主的网页和淘宝,终于知道原因了

你这个产品我之前在"想"智能家居时就有想过这部分

不过我想的更复杂,我是想利用墙上的RJ-11线接485(或CAN),这样就不需要那么多组输出了

每一个房间就一台红外(+无线)的485主机,可以实现双向互控,不像你目前的只能单向

不过成本会高一些,但配线会简单美观,主要还有可扩充性会大为增加

网友:
【35楼】 billleu

>>>> 很簡單的一個問題一樓和三樓各有一台主機,彼此收不到彼此的信號,很有可能剛好它們用同一個channel,二樓的從機該聽誰的?
>>>===============>>>>>>>>>>>>>>>>>>>>>>>>>>>>>>>>>>>>>>>>>>>>>>>>>>>>>>>>>>>>>>>>>>>>>>>>>>>>>>>>>>
>>不會有同一channel的問題,,重點是誰是誰同一組員,,

我主要是强调 同频(或同channel)的干扰问题 当然这些RF通信协议都会检测到碰撞,而自动重发

但我说的是两个主机彼此收不到彼此的信号情况下,它们是不知道碰撞的,这样二楼原本该收到的包就丢失了,这非常严重

如果每一家都有ZIGBEE主或RF主机时,这问题就会呈数量级成长

楼主:
【36楼】 kl818bc
积分:91
派别:
来自:
今天看了楼主的网页和淘宝,终于知道原因了

你这个产品我之前在"想"智能家居时就有想过这部分

不过我想的更复杂,我是想利用墙上的RJ-11线接485(或CAN),这样就不需要那么多组输出了

每一个房间就一台红外(+无线)的485主机,可以实现双向互控,不像你目前的只能单向

不过成本会高一些,但配线会简单美观,主要还有可扩充性会大为增加
--------------------------------------------------------------------------
你看到的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不要太主观臆断猜测其功能。
我先讲解下我的这东西的来历,这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整个系统包括可编程键盘、红外中控主机、继电器控制板、时序电源。。。。。暂时不支持人机界面,现在的人机界面就是PC机,控制编程由PC来完成,下载到下面的系统,键盘主机控制板等可以任意组合,并能单独实现部分功能,连接方式可以通过485,232,无线,红外等,根据实际情况做设定。
可能对于一般用户使用就使用一路输出就可以了,但智能家居系统的客户群非常复杂,家庭,影剧院,音乐厅,茶座等等,有的单位的设备装备的有几百套,单路控制肯定不行的,这时就要扩展,甚至这套系统中还有专门对于红外这样的扩展的。
可以这么说,智能家居系统涵盖的技术范围非常广泛,广泛的大家难以想象,低端的有供电系统(网络供电,无线供电)信号转换(AV/VGA,VGA/AV,AV/RF等等)高端的有信号处理(视频处理,网络电话)信号控制类的(RF控制、电话控制、网络控制等)安防系统,灯光系统等等,但这些和本话题关系不大。
    这些技术很多都是前沿技术,本人也只了解些皮毛而已,所以谈论都是泛泛而谈。
概念性的东西实在不想多谈什么,另无论谁自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先进,多么的合理,如果不能转化成产品,都缺乏说服力,我的观点是行不行做出来让事实来说话,这个观点已经通过几年的验证证明其合理性。

网友:
【38楼】 czzhouyun

1.我一开始就有强调,我只是在"想",不像你已经"做"出来了

2.还有我只是依你在网页上有的产品来评论,你脑里有什么想法,有多大的系统,你不讲出来我是不可能知道的

3.人机界面我的构想是用ARM(STM32) + TFT-LCD来完成,用PC机并不实际,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

4.越大越复杂的系统,越需要用到网络,不管是485,CAN,以太网,我在你的网页里也都没看到或提起,类似如MODBUS的协议

5.文人相轻 自古皆然...不多说了,如版主说的,各人自扫门前雪...

网友:
其實我一整套全部都是工業自動化系統(我從事工廠自動化約12年),,我只是用自己的PLC,,用電力線IO與無線IO而已,,
所以我說我只做家庭自動化,,至於人機介面為何用PC,,原因之一我有一整套HMI For Window(也是我的產品之一),,
其時用
========

人機界面我的構想是用ARM(STM32) + TFT-LCD來完成,用PC機並不實際,當然,這只是我的看法

=====================
我考慮了4-5年要不做單機人機(ARM,MICROCHIP16BIT,CYAN),,後來放棄,,原因為PC越來越便宜,,何必自己去做呢,,我目標是全世界家庭自動化,,
所以我用PC BASE,,Just Only For HMI and Video Only

网友:
越大越複雜的系統,越需要用到網絡,不管是485,CAN,以太網,我在你的網頁裡也都沒看到提起,類似如MODBUS的協議
==================================================================================================
你如果有到我網頁看,,WEB SERVER(PORT 80),,VIDEO WEB SERVER(PORT 8000),and WIndow XP SP1,,
全部是我的產品,,只是未公開而以(我用DELPHI 寫的 遠端控制用AES-128 CMAC壓密,,美國NIST的規範)
沒用MODBUS原因我不想接別人的產品我要用自己的通訊定義,,定自己的軟體專利(Software patent)

网友:
【41楼】 billleu

>>>>越大越複雜的系統,越需要用到網絡,不管是485,CAN,以太網,我在你的網頁裡也都沒看到提起,類似如MODBUS的協議
==================================================================================================
>>你如果有到我網頁看,,WEB SERVER(PORT 80),,VIDEO WEB SERVER(PORT 8000),and WIndow XP SP1,,
>>全部是我的產品,,只是未公開而以(我用DELPHI 寫的 遠端控制用AES-128 CMAC壓密,,美國NIST的規範)
>>沒用MODBUS原因我不想接別人的產品我要用自己的通訊定義,,定自己的軟體專利(Software patent)

我在【39楼】说的网页是楼主的网页,不是你的

【39楼】谈的也都是对【38楼】内容的回应

可能我未指明,导致你的误会,特此说明

楼主:
呵呵,感觉越来越乱,稍微休息一下,把思路理理,拿些条理性的东西出来大家讨论下。
另中午刚见过版主,印象深刻,版主开车很彪悍,路盲今天献丑了,让版主等了半小时。

楼主:
【39楼】 kl818bc
积分:93
派别:
来自:
【38楼】 czzhouyun

1.我一开始就有强调,我只是在"想",不像你已经"做"出来了

2.还有我只是依你在网页上有的产品来评论,你脑里有什么想法,有多大的系统,你不讲出来我是不可能知道的

3.人机界面我的构想是用ARM(STM32) + TFT-LCD来完成,用PC机并不实际,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

4.越大越复杂的系统,越需要用到网络,不管是485,CAN,以太网,我在你的网页里也都没看到或提起,类似如MODBUS的协议

5.文人相轻 自古皆然...不多说了,如版主说的,各人自扫门前雪...
----------------------------------------
抱歉抱歉,就事论事,其他不多说了
人机界面和你的构想基本一致,补充两点必须是触摸式的,必须是无线的,这个还没有机会做。
协议使用modbus协议,可能还做了些修改,但机制是抄modbus的。
文人相轻 自古皆然,我不是文人,而且也不敢轻旁人

网友:
发一个7-8年前我自己设计的产品

网友:
看来czzhouyun是做中控机的
我有一个想法,人机界面就用手机做,在手机上写一个java程序,好像J2ME可以开发。现在的手机都支持蓝牙,然后通过蓝牙操作中控机。

楼主:
要做人机界面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617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zzhouyun&bbs_id=9999
要组建个系统,需要大家给予建议,5-10寸触摸屏可接视频输入,VGA输入

楼主:
略顶一下,引起关注,人机订单正在洽谈中,各位帮着出出主意

楼主:
晕,看来一谈到比较实际的问题大家都沉默了,本人信奉的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同时在此申明绝非套方案之流,技术的交流就是纯粹的技术,应用的技术,没有应用技术不过是水中月

网友:
人机界面再加VGA输入, 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实现:
1.将VGA信号ADC后, 输入主控CPU,由CPU统一面对tft, 这种方式操控灵活, 可以对VGA画面进行处理, 但对CPU要求高;
2.采用视频驱动板, 这种板可吃VGA模拟信号, 也可以吃数字信号, VGA和主控CPU的信号2选1送到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