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整流电路一定要交流高频

楼主(2009-10-16):
最近想做一个60KV以上的高压发生器,在淘宝里买了几个交流和直流6V的点火器,都连续和也有脉冲型的。。
我用倍压电路后,效果很不理想,没有高电压输出。倍压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网上看了好多,基本上倍压整流电路一定要交流高频,但是要多高的频率呢??这个不太清楚。另问下,这种点火器可以用做高压发生器上嘛??

网友:
频率和电容容量有关系,
频率越高,电容就可以用更小容量的。

楼主:
频率和电容容量有关系,
频率越高,电容就可以用更小容量的。

--------------------------------
我刚才用小电压试了下,用的是3V高频。用4倍倍压,可以达到将近12V,但是频率低了就不可以。。就是搞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大的频率从能使被压更有效率

网友:
60KV以上   可以考虑采用马克思发电机做哦

楼主:
积分:431
派别:
来自:湖南
60KV以上   可以考虑采用马克思发电机做哦
-------------------------------------
主要是给学校用的,当然安全是第一位的,。这种高压的以前没有决出过不太懂。。马克思发电机是啥东东,刚才google下,没有查到

网友:
点火器输出地电压时经过整流的,是个直流电压

你如果要改的话,需要拆开电路接线

但是高压一般都密封了。不好弄。

网上搜搜这种高压发生器有的。但是60KV就不知道了。

你还有个办法,买个静电球     淘宝上有卖的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g,wxt4p4q----------------40--commend-0-all-0.htm?ssid=e-s5&at_topsearch=1

网友:
楼主想输出多大的功率?电源是AC220V,我用30KHz,输出几百瓦的功率没什么问题.

楼主:
楼主想输出多大的功率?电源是AC220V,我用30KHz,输出几百瓦的功率没什么问题
---------------------------------------------------
我功率要求很低的。。
DC6V输入 ----35KV以上输出。输出电流<0.5MA。主要是安全,不能电到学生。我做实验被点过,哎,吓死我了。。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问下,一般的电子打火器能不能做,呆我上我买的电子打火器的图片。。。

网友:
电子打火机的高压产生原理很特别,请注意了解下,而且那也能电人的

网友:
背压整流最多就几千V,估计2.5K到极限了,主要电容的耐压再高估计难找了,再高的电压需要用变压器,而且有高压表吗?上周日头脑发昏拿万用表的1000V挡去测未知高压,直接性报废一块表,打的那表的显示都没了,芯片击穿了,根据防电火花的长度计算大约在2KV-2.5K的样子

网友:
电子打火机的电压大约在15KV左右

网友(2013-05-07):
引用 楼主:
积分:431
派别:

是马克思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