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家帮个忙,看看这个是啥直流电机?为什么线圈电阻这么小?

楼主(2009-10-16):
确定是直流电机,4根线,也不是无刷的,因为有两个独立的线圈邵族,但是两个线圈电阻都很小,就0.5~0.7欧这个范围。

据说是90V,200w的励磁式直流电机,但是按并励方式一接电源就短路、烧电源保险,电机不转。是不是电机坏了

(原文件名:tt11.jpg) </left>

(原文件名:tt12.jpg) </right>

(原文件名:tt14.jpg) </left>

(原文件名:tt15.jpg) </right>

(原文件名:tt16.jpg) </left>

楼主:
尺寸大概为: 直径 8cm  长度:5cm

网友:
90V 0.7欧 坏了吧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内部保护器件烧掉了。

楼主: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像这种两个绕组四根线的直流电机,其实就是跟永磁的两线普通直流电机差不多,如果并励驱动,给的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那么应该是会转起来的吧。。

网友:
转动一下,量一下有无开路电压。(如果是永磁电机的话)

坏了的电机,开路电压极低。

看你的像是步进。步进的开路电压比较高的。

网友:
独立绕组在那里啊?
0.5~0.7欧要么你电机里面有短路,要么你的电机绕组用料十足。
我们公司以前用过的电机0.141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