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9.1i 下载配置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众所周知在使用fpga的时候,如果不想每次都重新下载程序,就需要将程序下载到此fpga的配置芯片里,此时需要生成一个。mcs的文件,使用 generate prom ,ace,or jtag file 双击后的步骤生成了一个mcs文件,屏幕上也显示了 prom file generation succeeded ,说明文件生成成功,此时的ise界面显示为此图,之后应该就是操作下载这一环节了,双击 configure device (impact)  之后,出现了一个绿色的状态显示,上面写的是 loading impact project ,之后出现的画面仍然为图所示,根本没有出现寻找芯片和配置芯片的过程,右键点击图中的两个芯片,也没有出现 program 按键,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先谢谢大家了……

自从执行了mcs文件的生成,双击编程里面最底下的那两个项目,界面显示都是这样! (原文件名:界面显示为此图.JPG)

楼主:
按理说正常下载的时候,双击编程里面的最底下的那个项目( configrre device impact ) ,屏幕显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它的显示还是如上面的那张图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我用的是ise 9.1i,请大虾们帮帮小弟了,谢谢……

正常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原文件名:正常下载图形.JPG)

楼主:
现在解决了一点儿,但是还不是很合适,解决方法是在双击impact后,在左边的资源管理窗里面的第一个,boundary scan(边界扫描)双击,打开这个窗口,之后在这个窗口里面添加芯片,将fpga和配置芯片都添加上,再添加文件,下载……
   下载后可以运行,但是又有个问题就是即便是下载了prom芯片,断电之后再加电发现fpga依然不启动,但是有两回它却启动起来了,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和上面的有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现在重新问个问题,不用系列的配置芯片,在配置过程中的步骤是不是一样的,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么,比如说,xcf系列的配置芯片,和XC18V系列的配置芯片,在下载程序的过程中步骤和注意事项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请问还有什么要注意到地方?

楼主:
将mcs文件下载到配置芯片里面以后,想验证一下是否下载数据成功,需要使用到一个回读验证功能----verify,请问具体操作怎么进行,我用的是ise 9.1i。

网友:
编程PROM的时候,选中“ERASE BEFORE PROGRAMMING" 和 " VERIFY”

楼主:
这两个我都选择了,但是还是那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09-12-14):
我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显示下载成功,校验通过,但是断电后fpga依然不启动。
刚刚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看一下你的.mcs文件修改日期,呵呵,看过之后就明白了。日期竟然是前几天的。
重新转换一个prom文件吧,生成时候,选择EXO格式,一切ok
其他格式的我没试过

网友:
其他的格式也可以,但要把生成的prom文件重名名一下,软件不更新原有的prom文件,可能是个小bug。

楼主:
the CFI  file associated with the assigned PROM file indicates that compression was used when generating the PROM file
这个就是我现在下载PROM时产生的警告,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啊?

楼主:
the PROM must be programmed as  the configuration clock master  when using  decompression
这句是后面跟着的一句。

网友:
下面的说明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