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输入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09-10-16):
想问问坛子里各位对于AD转换输入保护电路都是怎么做的,本人用如下电路,目的是使得Vout别钳位在0~5V之间,不知道是不是可行,?其中VREF=VDD=5V;
本人现在有个疑问,如果由于4-20mA线路瞬时干扰,使得Vin=8V,V6呈现普通二极管特性,会导通,而V7呈现稳压管击穿特性,也会导通,那此时Vout到底会被限制到多少伏啊?

楼主:
去掉V6后,当Vin为负电压的时候就起不到钳位作用了啊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做过这样的保护吗

楼主:
咋就无人问津呢

网友:
这个图就可以了,如果输入大于5.1v,v7会首先导通,而v6要到5v+0.7v才能导通,所以这种情况下v6永远不会导通.反之,负向的保护也是如此.

网友:
这个电路是可以的啦。
另外,我建议留有一定的余量,目前来看,满量程(20mA)状态下的输出已经达到电压计量极限。
降低R99阻值,我以前做的时候预留了20%的余地,即R99=200R,这样满量程为4V,即使输入为20mA*(1+20%)也没事,才4.8V,只是范围窄,分辨率高了。
看你应用场合咯。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无私帮助,我先做个板子试试看先

楼主:
大家继续mark啊 顶上去 哈哈

网友:
把稳压管反向串联不就可以双向保护了吗

往ref去一路不合适。你的基准电压会变的

网友:
串联两个稳压管使输入稳定在-(Uz+Uf)~ +(Uz+Uf)之间,其中还Uz为稳压值,Uf为另一个稳压管的正向压降。

网友:
加了稳压管对测量精度有影响

网友:
我做过一个这种设计,用在工业场合,不断的烧V7,最好是在输入端再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稳压管漏电。

网友(2010-09-25):
稳压二极管漏电非常严重,基本啊,我原来试过!最后面放弃啦

网友(2010-11-11):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一个这种设计,用在工业场合,不断的烧v7,最好是在输入端再加一个限流电阻

加上后效果如何?

网友:
都好专业,新人蹦泪

网友B(2011-04-18):
没的后续了?到底怎样了?我现在用的保护电路没有V6,至少现在还没的发现问题

网友:
16楼说得对。V7前最好加个电阻。

网友(2012-02-02):
加稳压管会影响AD转换精度吗?望赐教,谢谢。。

网友(2012-05-21):
引用 网友B:
没的后续了?到底怎样了?我现在用的保护电路没有V6,至少现在还没的发现问题 ...

没有V6能双向钳位吗,能不能解释一下R99的作用,谢谢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路试验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实现双向钳位啊,双向钳位的电压分别为多大?那个R99的作用是什么?求解释!

网友(2013-12-06):
两个运放先放大3倍再缩小3倍,采样电阻变为150欧,最大采样电压3V,运放LM358单电源供电,运放最小输出0V最大输出电压也不过为10V左右,经过第二个运放缩小变为5V以下,可以直接进入,至于其中的12V电压另行解决,总不能电路板上面只有5V电压吧
求鉴定 这样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