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以下信号的虚拟示波器,用tlc548采样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用LPC2141通过USB和PC通讯。现在频率为250HZ整数倍的频率都能正确采样并显示,125HZ为包络的波形。但其他频率采样显示出来则是杂乱的波形。之前考虑过是不是采样率不够,但250HZ,500HZ都行,而300HZ却不行,应该不是采样率的问题。

采样部分程序:
MainSampling_CS_OFF;
MainSampling_CS_ON;
MainSampling_CS_OFF;
IO0CLR = 1 << 4;
DelayNS2(1);
MainSampling_CS_ON;
DelayNS2(1);
for(j = 0;j < 8;j++)
   {
        IO0SET= 1 << 4;
        IO0CLR = 1 << 4;
   }
MainSampling_CS_OFF;
DelayNS(20);           //此处按资料上说为36个时钟周期,但是如果用DelayNS2(36),采样出来,低频基本为一条直线。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MainSampling_CS_ON;
DelayNS2(1);
for(j = 0;j < 8;j++)
   {
        IO0SET= 1 << 4;
          temp<<=1;
        if(IO0PIN & (1 << 5))
                k=0x01;
        else k = 0;
        IO0CLR = 1 << 4;
        temp = temp + k;
   }
MainSampling_CS_OFF;
DelayNS2(20);
FreqData[4] = temp;

void DelayNS(INT32U value)
{
        INT32U i;
        for (; value > 0; value --)
                for (i = 0; i < 3000; i++);
}

void DelayNS2(INT32U value)
{
        INT32U i;
        for (; value > 0; value --)
                __asm{nop;}
}
恳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10KHZ以下不如用MCU的AD

楼主:
恩,这个我知道。可惜是口不够用,其他的口都做控制用了。所以才考虑加一个AD。

网友:
应该是没有触发电路,250hz刚好对应于处理电路的延时,相当于触发了,而其他频率的采样初始点就不确定,所以显示是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