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高基准源做的电源,(电流只要在100MA 就可以).电压最好能输出5V.需要低温飘的 1

楼主(2009-10-16):
本人很想做个高精度的电源   一直没找到好的 请大哥们指点

网友:
AD588+三极管扩流,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乐。

网友:
据说阿莫买的简易稳压电源 E3644A 用的就是 AD586 基准,大多数人喜欢买的二手 HP 6632B 用的也是 AD586 的基准,拆开 6632 里面除了一个 AD586 就是一大堆的 OP-07 运放了,外加几个功率管,一个威世塑料块电阻,怎么说找不到呢?不过温飘嘛,手册上好像没写...

另楼上的,AD588 + 三极管扩流,能把 Line Regulation、Load Regulation 做得怎么样呢?能不能做到简易稳压电源 E3644A 的程度阿?

网友:
E3644A也是AD586+三极管扩流,只不过很多管子做在了一片硅片上,美其名曰集成电路了。 :)

网友:
AD586扩流的话会引入附加的误差。
AD588扩流,三极管按射随器接发套到AD588运放的环路里面,不会引入附加的误差。

网友:
要不我们花点工夫做个高精度电源如何?用LTZ1000或者LM399做基准!

网友:
做成固定档位的应该难度小点

网友:
这就是我的目标
用LTZ1000基准的,0~10V可调电源,月(年是目标)稳定度和分辨率是1PPM的,电流100mA
温漂?基本不存在,全系统恒温控制的,主板布板已经完成了1/3的工作,下周就可以完成

可调部分还在方案考虑中~有什么好要的建议?

网友:
下周就可以完成了???!!!期待中。。。。。。。

网友:
【7楼】 lysoft

积分:1247
派别:
来自:http://G4Soft.net
这就是我的目标
用LTZ1000基准的,0~10V可调电源,月(年是目标)稳定度和分辨率是1PPM的,电流100mA
温漂?基本不存在,全系统恒温控制的,主板布板已经完成了1/3的工作,下周就可以完成
-------------------------------

感觉湿度影响蛮大,热电势也是。

网友:
【7楼】 lysoft
月(年是目标)稳定度和分辨率是1PPM的,电流100mA
======================
LTZ1000自己可能就有这么大
一旦电流增大,总要用到运放,而且会对应不同负载,有负载调整率的问题,一般比较好的也要1ppm,通常也要10ppm,由运放开环增益决定。
而且引入运放会提高噪声,一般算来0.8nV//Hz的低噪声运放只要用到电阻至少要产生uV级的噪声,对于10V还行,低到1V就又有1ppm。

网友:
【2楼】 lilith
AD588+射随器,射随器电压放大倍数1,应该不影响Line Regulation,还是200μV/V
Load Regulation 应该能有所下降,毕竟运放输出降低了hfe倍,应该能做到1μV/mA

总的来说,如果不是量产,只是做几个玩玩,1楼的方案应该是最棒的。

网友:
To 8F: 我说数字部分,模拟部分要迟些了

LTZ1000年稳定度肯定优于1PPM的, 偶只是实现1PPM/月而已
对于10V的1PPM就是对于10uV而言,还是可能控制到的
要是mV级别,还有可能实现1PPM么?

而10V的分辨率是1PPM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热电势可能有不少影响,如果密封好的话,湿度应该不会是问题
4910也是N多运放组成的,同样做到10V时0.2uV的噪声,输出电流也是几十mA_级别的

而我的目标是2uV以内,估计应该能达到的

网友:
to11 楼

不量产呢,只是最近从一个炸管的山特 UPS 里面拆了一个硕大的变压器,因此有自己做一个线性电源的念头,只是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了,结果有人就跟我说了,你再做都做不到人家 HP 6632A 那个程度...别作了吧,买一个才几块钱 :(

我这几天有用 Multisim 模拟了下我设计的电路,Line Regulation、Load Regulation 都不怎么样,尤其是 Load Regulation 简直就是一塌糊涂 :(

网友:
固定电压的高精度电源比较好做,但一定要4线输出,是做好Load Regulation所必需的。
可变的高精度电源要更难一些,需要好的ADC。

其实,做个好的恒流源(1mA、10mA、100mA),也会很有用途,2线就可以。

网友:
高精度、低漂移、小电流 (100ma)其实很有实用价值,可以嵌入一些高精度的数据采集电路中使用,哪位老大牵头开源一个?

网友:
偶就在研发中啊~你没关注偶的帖子?
不过这个电源造价格高噢~要3K多

预计指标可以达月稳定度1PPM,精度1PPM(10V时),噪声1uV

网友:
你的东西至少还得等半年才会出实验板,要达到指标,那要等多久就不知道了,你先做个简单点的,指标低点的吧,比如100PPM或者10PPM的比较实际

网友:
原理图设计上要达到指标是没问题的,因为所选用的方案已经有文献和实验数据支持的

难度在于布板和器件选择上,力争本月内完成设计吧,偶是希望高交会能展出的

做这件事情我是按照项目的方式做的,就是上班时间安排设计任务,不是利用业余时间搞的

PS,偶只是项目管理和架构设计,非具体研发人员

楼主(2009-12-08):
由于手上芯片问题 现在用REF195+运放做一个 电源
过几天看看 情况吧,板子刚到

网友:
38度发烧论坛有一个,恒压恒流的你可参考,把基准换成你需要的!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