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M900C (Appcat 苹果 请进)

楼主(2009-10-16):
关于GTM900C 两条命令返回时间间隔的问题!

在发送联接端口命令后(AT%IPOPEN),大约在一分多钟后会返回"ERROR: 8"(联不到端口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里有短信发过来,返回
"
ERROR: 8

+CMT: "8613315591806",,"09/10/16,14:45:21+32",145,36,0,0,"8613800311500",145,20

"
请问,返回"ERROR: 8" 与"+CMT: "8613315....." 之间的间隔时间是多少?

网友:
GTM900C 是900系列到EM310系列过渡产品,呵呵,自己玩玩倒是可以,做产品就要选EM310了。

网友:
ERROR: 8的返回时间是75秒,就是目标主机连接超时,短信没有试过。模块在ERROR:8之前和基站的链路是繁忙的,所以短信会暂存在基站中,当链路空闲了,再送到ME上,这个时间不定,一般是很快的,也不排除信号质量问题,或者ME已经离开本基站的情况。

GTM900C不存在过渡产品的说法,它和EM310使用了同样的内核,同样的固件,同步升级,仅仅是外形接口不同而已,GTM900C的目标还是国内原来从西门子手里接手过来的大客户,用量非常大,而EM310则是瞄准了原来使用西门子MC55的高端用户的产品。

网友:
GTM900C的确是过渡产品,主要是给以前使用GTM900A 900B的用户一个缓冲时间。 900A 900B目前已停产。

楼主:
谈谈时间间隔是多少啊!

网友:
之前没有用过GTM900B 的就不要使用GTM900C了。建议使用华为的另一款GPRS模块EM310 性能价格与GTM900C 一致。只是接口形式不一样。
选用EM310的好处有:
1.EM310 多了一个VDD-IO 可以比较方便的和5V单片机作电平匹配。
2.EM310模块为华为主推模块,有CDMA接口兼容模块EM200.
3.GTM900C的作用就是为了在GTM900B停产后,让老用户有接口兼容模块可用。
4.EM310模块体积更小

楼主:
测试了一下,间隔小于3MS,而且返回一条命令中字符的间隔有大于3MS的

没法只能用查找特征字的方法,实现了!

实测郊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