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果明知道U盘有病毒,如何处理?

楼主(2009-10-16):
昨天拿着SD卡+读卡器的U盘去打字社打印STM32的书,U盘插入打字社的电脑,我就看到原来的文件夹后面自动被加上了exe扩展名,我说是不是他们的电脑上有病毒,他们说没准。
我想拿U盘回来就格式化了,但又担心,没等格式化,病毒就侵入电脑了,这可如何是好?

我现在是把SD卡放到相机里格式化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小心相机中毒无法拍照!

网友:
你那病毒见过。不要双击打开,而用是右键-》浏览。
再把EXE后缀的文件全删除就行了。
注意要在文件选项中打开“显示所有文件”和去掉“隐藏已知文件扩展名”

楼主:
是的,病毒把原来的文件夹隐藏了,然后又造出一个同名的EXE文件让你去点击
点击后,没什么反应。估计病毒开始起作用。不过这些操作都是在打字社做的。所以,我认为他们的PC由病毒

打印几本书+装订业也花了不少钱,够买块开发板了,无奈,不习惯在电脑上看书,写写画画不方便,不过搜索很方便。

楼主:
还有,本来SD卡有防擦写开关的,将开关放到LOCK位置,放到相机里说写保护,放到读卡器中,照样能写,郁闷。

网友:
防擦写本来就是一个开关。不检测谁都能写。
比较安全的方法是开启360等软件的u盘病毒免疫,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如果喜欢裸奔,可以关闭系统的Shell Hardware Detection服务,使大部分自动播放操作失效,双击的作用和大胡子说的右键浏览时一样的,但是还是有些强悍的病毒可以自动入侵的。
所以还是推荐360U盘免疫。

网友:
找个带SPI口或者SD口的开发板,把SD卡插上去,编程格式化行不?

网友:
放酒精了消毒~

网友:
俄用LinuX,啥米叫做病毒我都快忘记了。

楼主:
【5楼】 friendljy
看了一下,我的360状态应该是在防护中

这么说不能写保护是这个读卡器的问题了,上次买的同一型号的还真有写保护功能。
我还是不放心,以后还是拿相机先格式化。

网友:
SD卡上的开关要拨到上锁位置才是写保护的~如果只要还不行,那就是读卡器问题了

网友:
不要双击打开U盘,用右键-》资源管理器,打开
你说的现象很像最近流行的《苏拉》病毒

网友:
这种病毒太多了

网友:
这种病毒太常见了,以前去打印店必染毒。不过现在打印店都装了杀毒软件了。
另外我装了双系统,如果确定U盘有病毒,进linux,删完就好了。

网友:
右键-》浏览 这种方式照样中病毒,浏览 也是病毒伪造的

正确的方式是,打开左面的树形文件夹窗口打开盘符

网友:
我一般的处理方法(有时候360还不免疫),直接进命令行,进U盘, del *.inf 如果有exe那种,直接 del *.exe
不过前提u盘里别放有用的exe,inf文件

网友:
楼主可以右键点击用 资源管理器打开U盘,之后将可疑文件彻底删除。

网友:
右键 -格式化,哈哈

网友:
不要双击,右键打开。
在运行框中输入“gpedit.msc”,在组策略中禁止自动播放,然后插入U盘,下专杀工具杀毒,或者格式化。

网友:
直接进DOS格了......

网友:
我常用的方法是:按住Shift键,插入U盘,等盘符出来后再放开Shift键,然后打开Dos窗口键入:
1. X: 回车(X是U盘盘符)
2. Dir /a 回车
3. 看一下哪些是可疑病毒,然后Del Filename.
4. 对一些出现“拒绝访问”的文件(NTFS格式才会,通常在移到硬盘会出现),使用cacls命令更改权限再删除。
5. 对一些看似回收站的图标,打开又是直接进入回收站的文件夹,直接cd 进入文件夹,dir /a 一下,会看到有个叫desktop.ini的文件,直接Del掉,如果出现不能Del的情况,使用 "edit desktop.ini"打开,删除里面所有的文字然后保存,然后直接打开U盘看到那个文件夹,选中,按下Shift+Delete删掉(前提是要在Dos下删除U盘根目标下的病毒重新插拨设备)
6. 有些文件夹即使使用CD命令也不能进入的,先使用Dir /X查看其8.3模式的短文件名,然后使用短文件名进入。
7. 有时候有些文件要重新插拨设备才能删掉

经过长时候多次经验验证。使用以上方法99.9%见效,特别对一些移动硬盘,杀毒软件总是提示有病毒但又无法删除的情况有特效。

另,我电脑平时都是裸奔的(禁用杀毒软件,偶尔打开一下),只开个360,几乎没有中毒,经验:打上最新补丁,不上不良网站

重新编辑原因:更正错别字。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关闭自动运行,插入优盘什么都不做就有可能中毒了,有两种办法可以避免插入就中毒:
一是按住Shift键再插入优盘,这相当于临时禁止自动运行
二是进入组策略关闭所有盘上的自动运行功能,以后插入优盘,光盘什么的就不会立马就中毒了
然后就可以用楼上各位的方法把优盘格掉

(另外还有种办法就是----------插入时带个TT)

网友:
小红伞可以杀掉……

网友:
把中毒的U盘放在地板上(注:要硬,至少比水泥板硬)。

用铁锤用力砸下去。

所有病毒都会一命归西。

网友:
楼上的好办法,  妙招

网友:
用USBCLEANER吧!
我同学中了U盘的毒,我都推荐用这个查杀!
官网地址:http://www.usbcleaner.net/

网友:
你那病毒见过。不要双击打开,而用是右键-》浏览。
再把EXE后缀的文件全删除就行了。
注意要在文件选项中打开“显示所有文件”和去掉“隐藏已知文件扩展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解

网友:
最好就是自己电脑装个强大的杀毒软件啦。
国产的话选“金山毒霸”,外国的话选“小红伞”、“卡巴斯基”或者“NOD32”。
本人推荐“小红伞免费版”,不过最新版是英文界面的,不卡机。
机器没有很好配置的话最好不要装“卡巴斯基”。
“NOD32”有实力,但杀毒能力比不上“小红伞”、“卡巴斯基”。
“金山毒霸”是国产最好的杀软,不过还是比不上“小红伞”、“卡巴斯基”或者“NOD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