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ise 9.1 下载配置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在芯片下载的时候,给fpga下载bit文件,没有任何问题,下载成功后程序正确执行,给配置芯片下载mcs文件,下载后也能正常加载到fpga上面,运行程序也合适,但是一断电,再开机的时候,fpga毫无动静,但是有时候上电,fpga又能正常加载(这种情况只出现的很少,就出过两三回,好像也没有什么规律),这是怎么回事,是配置芯片有问题,还是在下载配置芯片的时候操作不正确而引起的?

楼主:
现在重新问个问题,不用系列的配置芯片,在配置过程中的步骤是不是一样的,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么,比如说,xcf系列的配置芯片,和XC18V系列的配置芯片,在下载程序的过程中步骤和注意事项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请问还有什么要注意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