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LAB和picc怎么安装

楼主(2009-10-16):
刚要学习PIC,下了mplab和picc安装完成后,按照教程——打开菜单栏的projecj->project wizard这时点击下一步,然后在device选择你要的器件(比如16f877)然后进入下一步,这时在active toolsuite下拉选择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其他就不要管他了,进入下一步在creat new project file选择你要存储项目文件的路径要在mplab的安装目录下即microchip的根目录下,然后一直下一步就ok了。到这里还都正常。然后就回到了malab的界面,在项目文件的source里添加文件,然后保存,提示是不能保存,编译也不能编译了。一直是这样。请教下各位了,谢谢。

网友:
要存储项目文件的路径有可能含有中文字符。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一直想发个贴子,没有想到你比我还快。
我也在找怎么回事。。。
那位大哥帮忙给个答复。。。

网友:
XP系统计算机名不能用中文名,文件夹不能用中文名,文件也不能用中文名。

网友:
MPLA8.4版本安装之后,自带的picc是否是完全版?

网友:
LITE 的吧
貌似不能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