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47模块的sim卡没驱动起,求助!!!!

楼主(2009-10-16):
我的GR47模块,可以和电脑通信 ,电脑发的指令都能识别,但是SIM卡的个个引脚有时在开机的时候就那么一会有电压,过一会就为0了,有时根本没反应,请给为前辈分析下,我的电源用的是LM2576——adj做的  短接测试最大电流为3.3A,我想电源上应该没什么差错,但是这为什么???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
好像是无法正确读取SIM卡,检查信号有没有正确连接,走线是否过长,线上有没有去耦电容,是否容值太大

楼主:
我的SIMVCC确实走的有点长但是低于10CM,去耦电容,我就在SIMVCC和GND之间加了一个104电容,其他的我什么都没加

网友(2014-08-13):
这是正常的上电检测流程,现在SIM卡一般有两种B类型卡和C类型卡,一种电压时1.8V ,一种是2.85V ,一般的GSM模块兼容这两种卡,GSM模块上电会先给1.8v电来检测SIM卡,如果没检测到SIm卡,就会从1.8V跳变到0v,从0V条编导2.85V,再次检测SIM卡,如果检测到SIM卡,则会一直输出供电电压2.85v,如果在1.8V检测到SIM卡则会一直输出1.8v电压

网友:
好久的帖子了呀,呵呵。楼主的模块早都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