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78KO系列的单片机时钟发生器的寄存器设置

楼主(2009-10-16):
各位好!NEC 78KO系列的单片机时钟发生器相关的寄存器设置是否有设置顺序的要求!

网友A:
应该是要先停止时钟运行的吧 pdf上有说明的 我只用过74LF0485的片子 不了解其他的

网友(2012-08-02):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先停止时钟运行的吧 pdf上有说明的 我只用过74LF0485的片子 不了解其他的 ...

我现在用的是0451,可是进不去串口中断,您能帮忙看一下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UART6串口初始化

  ASIM6 =#00
  CKSR6 =#03H;  /*8分频*/
  BRGC6 =#1Ah; /*使用内部高速振荡器:4M,波特率:4M/8*2*26近似等于9600*/
  ASIM6 =#05H;/*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
  set1 ASICL6.1
  clr1 ASICL6.0

  CLR1 SREIF6
  CLR1 STIF6
  CLR1 SRIF6
  CLR1 STMK6
  CLR1 SRMK6
  CLR1 SREMK6

  ;SET1 MK0L.6
   set1 ASIM6.7
  set1 ASIM6.6;
  set1  ASIM6.5;
  CLR1 STIF6

  SET1  ISC.3
  set1 p11.2
  CLR1 pm11.2
  set1 pm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