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在移动时,字体横向有拖影,如何解决?

楼主(2009-10-16):
假如是1/4扫,一次发4行数据,发完后延时一下(我现在是延时1ms,如果太短亮度会低),这样发4次共16行后,刚好就显示一屏了。然后开始移动,但我发现LED点阵屏在移动时,字体横向有拖影,如何解决?

用的是STC 1T单片机,35M的晶振,128*16点阵屏,速度应该是很快的。

网友:
每次扫4行,移动的时候肯定会是参差不齐的形状,本来是一竖的,变成了4折~我以前做的每次扫2行,分8次扫完就有一个问题,每个字都在中间断开了,很难看~

楼主:
回LS:移动速度慢的话,字体还是很好看的,就是稍为快一点,字体横向就拖影了。当然您所说的斜体字的情况,是在高速移动的时候会出现,这时反而没有横向拖影了。

网友:
开个大的缓冲区,一次性送出缓冲区里面的数据,

楼主:
回LS: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啊,但是就是拖影,眼睛看了很不舒服。

我看到公交车上的1/16扫的LED屏,左移速度很快,就是靠近看也不会感觉到拖影,很流畅。

网友:
正如楼主所说,移动速度很快时,是没有拖影的.当移动速度减慢,文字在同一地方停留时间过长,而由于LED屏本身结构决定其每一像素之间的间距较大,每次移动的距离最小为两点间的间距,这就会造成文字好像在"跳跃"中前进,这也是拖影形成的关键原因.

楼主:
具体的现象是:
1、移动速度快,字是倾斜的
2、移动速度中,字有拖影现象且较严重
3、移动速度慢时,一切正常

怎样才能在不受速度影响前提下,移动的字不是斜的且无拖影现象?

网友:
每次刷下一屏数据时先把所有灯熄灭一小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2011-08-17):
回复 网友A:

8楼说的正确,扫描完一次,关显示,延时,就没有拖影

网友(2012-08-06):
好奇怪,你们做的速度减慢时,显示正常,没有拖影。而我做的刚好相反,移动速度快时,很正常,很流畅,而移动速度慢时,则会出去重影,怎么调也调不好。

网友:
我是吧显示放中断里面, 每1ms中断一次,  中断里面 执行扫屏一次  ,还没做移动效果,

网友(2021-01-26):
基本无解

网友(2023-11-01):
这个显示效果好,protues文件和源码可以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