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辐射真是强悍,把手机放靠在DSP上,然后给手机打电话,DSP马上就死了。

楼主(2009-10-17):
这手机以后还敢用啊

网友:
用小灵通或许不会死,或者PCB设计有问题。

网友:
GSM功率900M峰值2W,1800M峰值1W 想想该有多大,曾经有种会发光的手机天线,里面就是两圈线圈加个二极管就能点亮LED了,第一次看到时太震撼了,这么大的辐射~~~~~

网友:
2W?? 天啦,我一直以为是mW级

网友:
是你的PCB设计不好吧。
手机内部一样有DSP,有CPU,有小信号模拟电路,却没有被自己的辐射致死。

楼主:
手机内部的DSP可是用铁壳子包住的,我这个就这么放着的露在外面

网友:
2楼正解,2w的发射功率还是很震撼的,好在是峰值
想想普通wifi网卡最大才50mw

网友:
据说山寨的手机辐射更大  哈哈

网友:
不过如果手机电池电量越低,辐射越严重,因此不管是人还是没有屏蔽的设备,最好离手机远一点,特别是没有电的手机。

网友:
正解 ,内部芯片全铁壳包住.但肯定没有到W级别,正常的应该是MW的量!

网友:
太恐怖了!

网友:
如果放在笔记本电脑键盘上面,笔记本会死机吗?

网友:
刚刚放在键盘上面打了一下电话,好像没有反应

楼主:
试过,不会的,但是CPU可是也有一个密闭的屏蔽装置啊,不像DSP那样

网友:
把手机靠近万用表的表笔,万用表的指针会摆动。

网友:
CPU有一个密闭的屏蔽装置吗?
如果有,
那么在你的DSP上面也加一个比较好.

另外,在一般的ARM或者单片机系统里面,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如果有,
那么问题就大了.

楼主:
单片机不存在,我试过!
CPU有没有,你拆开奔三电脑的CPU看看哦

我做的时候是挨着DSP的,把手机靠上去得,都有接触了,离开DSP  2cm远了就不会干扰DSP

网友:
【8楼】 tiancaigao7 天才杨威利
积分:173
派别:
来自:北京工业大学
不过如果手机电池电量越低,辐射越严重,因此不管是人还是没有屏蔽的设备,最好离手机远一点,特别是没有电的手机。

应该是手机信号越低的时候辐射越严重,而不是电池电量

网友:
【8楼】 tiancaigao7 天才杨威利

不过如果手机电池电量越低,辐射越严重,因此不管是人还是没有屏蔽的设备,最好离手机远一点,特别是没有电的手机。

--------------

我认为没道理,输出功率只与基站信号强度有关,与电池无关

网友:
台式电脑里的CPU没有金属屏蔽,只有一个大的金属散热器,笔记本里面估计也应该是这样的结构.
如果这类现象的存在是普遍的,那么主频稍高的数字系统就都会受到影响的.

又有一个疑问:
在接通电话之前,会让DSP死机,如果是接通以后,再把手机放在DSP上面,是否也会死机呢?

网友:
说明你的DSP太脆弱,或者你的PCB没做好。
我也经常用这个方法来测试我的产品,如果出现死机,就要更改设计

网友:
说明你的DSP太脆弱,或者你的PCB没做好。
我也经常用这个方法来测试我的产品,如果出现死机,就要更改设计

我用手机加电磁铁。

网友:
来张诺基亚3310的主板彩图(正面)或许大家有用。。。

网友:
金属屏蔽真是多到死的说啊

网友:
手机应该是信号越差时候辐射越大,建立链路的瞬间辐射较大。

网友:
是的,笔记本,通常都有金属屏蔽罩的,不信可以拆了看看,那个屏蔽罩就是为了防止电磁骚扰和电磁辐射的,否则的话,全部用亚克力材料,应该可以做的更轻。

网友:
【26楼】 wolaiye945
你说的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手机的最基本功能-通话尽可能的清晰。

网友:
【20楼】 ywl0409 老黄牛

笔记本没拆开过,不知道有没有,不过我猜是有的。至于台式机,机箱是铁质的,应该起到了屏蔽作用,因此CPU可以不加屏蔽。不知道这样猜想有没有道理。

网友:
29楼,其实,我个人感觉,cpu那个散热铁壳,也同时起到了屏蔽的作用了。
不过铜矿p3和althon xp系列,好像没那个铁壳呢。

网友:
【30楼】 zxq6 小马哈
个人感觉CPU的铁壳更大作用是保护芯片不被压坏。

网友:
【8楼】 tiancaigao7 天才杨威利
        不过如果手机电池电量越低,辐射越严重,因此不管是人还是没有屏蔽的设备,最好离手机远一点,特别是没有电的手机。

============================================================
应该被网络上那篇“砖家级”的“科普”帖子严重误导了。
辐射的程度,跟电量没有丝毫关系,至多是跟基站信号强弱有关(因为信号弱的时候要提升发射功率)。

网友:
【29楼】 WithSword 倚剑
-----------------------------------
我们都是在猜测,没有实际拆开看过,所以,就不能够下结论了.

台式机的机箱的屏蔽作用,我觉得,是有效果的,但不是讨论的内容.

网友:
实际上我在做运放的时候,将南桥的散热片拆下来放在运放上,结果信号的输出噪声明显降低!
由此证明,散热片具有一定的屏蔽效果的

网友:
手机经常打 不知道功率是多少?

网友:
好帖子,知道了很多东西

网友:
【34楼】 wangyi1e
实际上我在做运放的时候,将南桥的散热片拆下来放在运放上,结果信号的输出噪声明显降低!
由此证明,散热片具有一定的屏蔽效果的

运放工作温度如果升高,输出噪声会增大。
如果散热片不接地是基本起不到屏蔽作用的。

网友:
会不会是板子的Layout不是太好?

楼主:
高手说说怎么布局才能很好的抵抗手机辐射啊?

网友:
抗干扰不是仅仅布局的问题,应该是芯片设计、电路设计、线路板布局等综合的结果,
做个假设,所有的设计都很好,唯独电源没有处理好,可能整个系统就会不稳定。
具体如何做我也说不上,请高手继续。

网友:
上回UTUBE上,有个老外说MCHP的MTOUCH的DEMO抗干扰不行,就是拿手机演示,结果没多久,冲上来另外一个老外,把程序改了改,怎么打手机都不死了。两段视频。

网友:
EMC是个系统工程,主要还是靠硬件保证,要首先保证没有物理损坏、没有复位,才有软件的发挥机会,异常数据处理,降频运行,短时工作多睡眠都是可能的手段

楼主:
合众达的开发板也是照样死机,各位于手头上有板子的可真以试试,以往做的128单片机怎么弄、摸都不会死机

网友:
散热器对芯片还是有屏蔽作用的,芯片的电磁辐射会在金属散热器表面被吸收,产生涡流,对电磁信号有衰减作用,这也是为什么RFID为什么在金属表面做识别很困难的原因。

网友:
dsp这么弱

网友:
所以认证就要求EMC的嘛
不是说随便做个能用的东西就可以了,
EMC就是要做到不干扰其他产品以及不被其他产品干扰的!

网友:
我那有个三星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金属壳屏蔽哦,PCB上的到是有,等等拍个片片上来。

网友:
【49楼】 lgx0301
三星最喜欢把屏蔽层做在外壳上,PCB上有对应的外框.

网友:
设计或有问题,手机测试不会死机才能通过,我们以前mcu经常做这种试验。设计好的话不加任何屏蔽打电话绝对不会死机。

网友:
楼主还是检查一下板子的布线吧,手机就把板子打死,这样的板子电磁兼容性肯定不是很好

网友:
【42楼】 headwolf_83
上回UTUBE上,有个老外说MCHP的MTOUCH的DEMO抗干扰不行,就是拿手机演示,结果没多久,冲上来另外一个老外,把程序改了改,怎么打手机都不死了。两段视频。
---------------------------------------------------------------------------------------------------------

这位兄弟说的很有意思。这个老外太强悍了,个人揣测,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软件设计确实对抗干扰能力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是FPGA,那影响就大着。。。

网友:
手机把数字芯片给打死,我自己没经历过,我做的测试是把手机贴着20位~24位的ADC,然后用座机拨打手机,数字跳动不是很大,可以接受,用压电打火机把电火花直接打到键盘的IO口上,机器没任何反应。

把DSP的输入和电源部分,就近加点小容量的电容,就近接地,应该会有效果,几分钱一个,很便宜的。

不过曾经在我的ACER TM2423笔记本电脑键盘上碰到过手机正好放在那个部分,接到来电,电脑死机!后来拆机查看,TNND,宏基居然没有焊接关键的滤波电容!一整排的排电容位置,空空如也,只有个焊盘的位置!

网友(2009-12-03):
手机本身的辐射不会导致DSP死机,手机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证。
可能是楼主PCB板设计有问题,没有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