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数码管失败。。。。。

楼主(2009-10-17):
在proteus中仿真数码管,在12m晶振时,数码管的第四个不显示,  4m晶振时,数码管都显示,但是闪烁。。。。。。
下周板子回来后,用板子实验。。。。。。
感觉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是每10ms在定时中断中调用显示函数Dis();

#include <pic.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tick;
unsigned char sec;
const unsigned char num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C6};
unsigned char dis_buf[4]={1,2,3,5};
unsigned int ad_result[8];

__CONFIG( HS & WDTDIS& PWRTEN& BORDIS& UNPROTECT );

interrupt ISR()
{
        if(TMR1IF&&TMR1IE)
        {
                TMR1IF=0;
                TMR1H=(65526-83000/3)/256;
                TMR1L=(65526-83000/3)%256;//11.0592M   10.017MS
                tick++;
                if(tick>=100)
                        {
                                tick=0;
                                sec++;
                                dis_buf[2]=sec%10;
                                dis_buf[1]=(sec%100)/10;
                                dis_buf[0]=sec/100;
                        }
                Dis();//显示
        }
}

Init_Tmr1()
{
        PEIE=1;
        TMR1IF=0;
        TMR1IE=1;
        T1CKPS1=0;
        T1CKPS0=0;
        TMR1CS=0;
        TMR1H=(65526-83000/3)/256;
        TMR1L=(65526-83000/3)%256;//11.0592M   10.017MS
        TMR1ON=1;
}
Init_Dis()
{
        TRISC0=0;
        TRISC1=0;
        TRISC2=0;
        TRISC3=0;//BIT

        TRISB=0X0;
        PORTB=0XFF;
}
Dis()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ep=3;
        switch(step){
        case 0:
        RC0=0;
        RC1=1;
        RC2=1;
        RC3=1;
        PORTB=num_code[dis_buf[0]];
        break;

        case 1:
        RC0=1;
        RC1=0;
        RC2=1;
        RC3=1;
        PORTB=num_code[dis_buf[1]];
        break;

        case 2:
        RC0=1;
        RC1=1;
        RC2=0;
        RC3=1;
        PORTB=num_code[dis_buf[2]];
        break;
        case 3:
        RC0=1;
        RC1=1;
        RC2=1;
        RC3=0;
        PORTB=num_code[dis_buf[3]];
        break;
        default: break;
        }
        step++;
        if(step>=4)
                step=0;

}

void Ad_Init(void)
{
        ADCON1=0X80;//right ,all pin analog
    ADCS1=1; ADCS0=0;//F_OSC/32
        TRISA0=1;
        TRISA1=1;
        TRISA2=1;
        TRISA3=1;
        TRISA5=1;
        TRISE|=0X07;
    ADON=1;//AD MODULE WORK
}
unsigned int Ad_Convert(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ad_result;
    Ad_Init();
        if(ch<=7)
        {
                ADCON0&=~(7<<3);
            ADCON0|=ch<<3;
        }
        DelayUs(20);
    ADGO=1;
    for(ad_result=0;ad_result<1000;ad_result++)
                {
                        if(ADGO==0)
                                break;
                }

    DelayMs(1);
        ad_result=ADRESH&0XFF;
        ad_result=ad_result<<8;
        ad_result=ad_result+ADRESL;
        return ad_result;
}

main()
{
unsigned char i=0;
Ad_Init();
Init_Tmr1();
Init_Dis();
GIE=1;
while(1)
        {
                for (i=0;i<8;i++)
                        ad_result=Ad_Convert(i);
        }
}

网友:
少搭几个原件试试,这软件的数码管就这样

网友:
I just looked at your ISR() and it is way too complicated. since you are enabling just the timer1 interrupt, you don't need to test which event has triggered the interrupt.

you also do NOT call another function from within the ISR(). put the dis() call in your main loop.

楼主:
回楼上,我放在main  loop中也是这样的。。。。。。
其实,也怀疑程序有错的,但是找不出来。。。。。
下周,在板子上试试看。。。。。。。。。
另外,main  loop中还要添加很多其他任务中的,不太适合加DIS........

网友:
you should try to isolate the problem to certain modules and try to make sure that each module works before putting them together.

as to dis(), you can set up a software flag in the isr() so that every 10ms, that flag is set by the isr() and in the main loop, you run dis() which checks the flag. if that flag is up, it clears that flag and then does its thing. aka create a "software" interrupt of your own for dis() but outside of the real isr().

网友:
试过2ms调用一次,显示很正常,LZ不妨试试

楼主:
呵呵,今天终于知道原因。。。。。。。。。
proteus不能在修改段显示时,必须禁止全部位选。。。。。。。。
实际电路中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例如;
case 1:
RC0=1;
RC1=0;
RC2=1;
RC3=1;
PORTB=num_code[dis_buf[1]];
break;
改为:

case 1:
RC0=1;
RC1=1;
RC2=1;
RC3=1;
PORTB=num_code[dis_buf[1]];
case 1:
RC0=1;
RC1=0;
RC2=1;
RC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