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运放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测温电路是怎么实现控制的?我是看不出来。

楼主(2009-10-17):
最近搞BQ-830充电器,相关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187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sclub&bbs_id=9999

网上好多人说测温电路不工作,有人说把NTC热敏电阻加温到200度都不能实现停止充电。
昨天晚上我又看了看电路,依我的理解,此电路根本就不能工作啊。

照理说,MCU PIN2提供一个热敏控制的基准电压给U6,U6的四个运放构成比较器。实测NTC是负温度系数的(常温下U6+是0.3V左右,当NTC温度上升到50度左右时,U6+的电压上升到约0.55V左右),当温度上升是,NTC变小,U6的+极电压上升,比较器输出由低电平变成高电平。
实测无论温度怎么变,U6输出的电压永远是2.1V左右(电源电压为3V,此输出电压应该是此运放U6的极限输出了)。
但实际上此电路的U6-的电压只有约10mV.也就是无论NTC温度怎么变,U6构成的比较器都会输出高电平而令MCU停止充电。
但实际上此电平一直在充电,也就是说,温控部分根本就没有起作用?
或者此电路根本就是设计错误的?应该是MCU收到低电平停止充电,而U6+接基准NTC应该接到U6-上面?这样才能实现NTC温度高导致U6-上的电压高过基准比较器翻转给MCU低电平让MCU停止充电?
另外,基准只有10mV,是不是有问题?
电路图上NTC串联接地的电阻是10K,实际上板子上的电阻是6.8K。而且此电阻有人工焊接过的痕迹,也就是说,此电阻人为调整过而提高了温度探测的反应下限。
-----
修改:U5C不是基准,看图没注意。

网友:
请注意单片机的二脚是否应该有输出,这个输出应该是U6的参考电压.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U1上。似乎U1的2脚输出个PWM类似的信号,然后通过R61 C10进行低通滤波。得到参考电压。

看看把R61的取值减小一些试试。

或是r61直接上拉到电源,C10并上一个导通压降在0。5V的锗管。 或把两个肖特基1N5819串起来。有些稳压管你正向接看看压降。

网友:
大图呀大胡子,眼都酸了

U5C的基准电压接法不正确,提供不了基准,是不是漏画了某些元件,又或者各个厂家之间互相抄袭,抄错了?

楼主:
我怀疑这个电路本身就是错的。
因为目前U6输出是2V高电平而充电器在正常充电,那么当U6输出低电平时,充电器应该停止充电。
那么U6要达到怎么条件才会输出低电平呢?
那就是U6+上的电压由高变低,一直低到低于U6-上的基准电压时,U6才会输出低电平。
换句话说,也就是U6+上的电压出现由高变低时,U6才会输出低电平。
但由是NTC是负温度系数,温度越高,NTC电阻越低,导致U6+上的电压在升高。
这和上面希望的趋势正好相反,也就是说,这个温控电路永远也不会输出低电平来停止充电。

这就是我要求证的。

进一步说,先不管那个基准只有10mV的问题在哪里(若上PWM提供基准,那也就是说,这个基准是变化的?逻辑上也说得通,这样做的目的是测NTC上的温度与环境温度比,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温度。但板子上只有4个NTC测电池的温度,而没有测环境温度的NTC),NTC应该接到U6-上才能起到作用。才能实现温度控制?

楼主:
【3楼】 cowboy

大图呀大胡子,眼都酸了
--------------
那把图搞大点:

楼主:
【3楼】 cowboy

大图呀大胡子,眼都酸了
U5C的基准电压接法不正确,提供不了基准,是不是漏画了某些元件,又或者各个厂家之间互相抄袭,抄错了?
------------
呵,看了大图才知道,U5C不是基准。没有和U6-连在一起。
看来基准真如上面的兄弟说的是由MCU PIN2提供的。
U5C是给MCU的AD提供基准的?
U5D应该是检测电池的最高电压的。
但MCU PIN2上只有约10mV的电压,也就是很可能没有什么信号输出(SORRY,没有示波器。)而且也没有测环境温度的NTC

网友:
U6作为一个比较器,输出2V,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楼主:
正常啊,电源电压3V给U6的PJ324,输出的极限差不多就是2V了(DATASHEET上只说5V供电时最高输出电压是3.3V左右,那么3V供电输出2V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U6-h上只有10mV,U6+上平时有0.3V,那么U6直接输出了2V应该是对的。但我觉得控制的逻辑有问题,达不到控制的目的。

网友:
324是3V电压呀,原来是这样.

那么,如果PIN2出来的是PWM,在C10上面形成一个参考电压的话,那么也许就正常了.但是,按照你的测量,这个地方只有10mV,那就是不正常了.

另外,你测量的时候,电池有没有放上去充电呢?

楼主:
放上的。温度变化也是电池真正充电引起的。
我的意思是即使参考电压正常了,控制逻辑也不对,比较器永远也不可能输出低电平,因温度越高,因为U6+上电压越高。只可能输出高电平,不知道这点是否正确理解?
此参考电压应该是0.5V~0.6V左右。因为U6+在0.55V的时候,电池已经出现了-40mV负压差(电池上的电压由1.532V降到了1.495V),同时电池的温度已经比较高了。

网友:
看清了,如果CPU PIN2输出PWM,那么R61,C10低通滤波后就是可控的基准电压。
U5D的接法看似电池电压检测,但两个分压电阻相差太大,不合理。

网友:
我的意思是即使参考电压正常了,控制逻辑也不对。。。。。。
=========================================================
如果参考电压为0.55V,那么常温时U6都是输出低电平0V,当电池温度上升使U6输入+为0.55V以上时,U6输出电压为高电平,这样不是很合理吗?

楼主:
问题是现在U6恒定输出2V高电平,而充电器在正常充电。
那么,可以推测出U6输出低电平,充电器应该停止充电。
现在NTC接在U6+上面。只有U6+低于基准时,U6才输出低电平。但现在的电路,温度升高会使NTC电阻减小,导致U6+进一步升高,而不是预期的U6+减小。
除非把NTC与偏置电阻对换个位置,或者接到U6-上才能达到这个控制逻辑。
或者把NTC由负温度系数换成正温度系数的。
刚刚又测了一下MCU PIN2.电压为0.那个10mV是感应的干扰电压。实际上一点电压都没有。

楼主:
回家把运放输出切断,再把对应的MCU接低,看会不会直接停止充电。

楼主:
晚上回家如上法测试,如果MCU相应脚位为低时会停止充电,那我将采用以下方案:
用电阻分压给出一个0.6V固定基准,切断MCU PIN2上的R62.(基准可以并电阻调整)
断开U6的1、7、8、14脚,串一个反相器74HC00或者74HC04在这4脚与MCU之间。
实现平时U6+上的电压比基准低,那么,U6将输出低电平,经反相器后给MCU高电平让其工作。
当环境温度升高后,NTC电阻降低,U6+上的电压升高,高过参考电压后,U6输出高电平,经反相器给MCU让其停止充电。

如以上行动得以实施,只能说明这个充电器的温度保护在设计上就是错误的。

网友:
2脚输出PWM作为可控基准电压,可以测量各比较器上的翻转电压。当AD用了

网友:
也可能2脚连PWM也没有,单纯就是输出个高电平脉冲给RC充电,记录各比较器翻转时间,得到电压值,U5D作为一个充电的最高值

楼主:
经试验,切断R62整个充电器会拒绝充电.只是以很短的脉冲作绢流充电.没有示波器,听声音听出来的。
把R62直接接地,同上。
R62串另一个220N电容接地.同上。
在参考电压点接入电阻分压得的0.65V人为参考电压同上。
看来R62必须与U5连在一起。不能动。
无奈只能在板子上切断电容下的连线以切断U5与U6之间的参考电压连线,让R62与U5相连。此时在U6参考点上自动生成了1.2V电压。由于U6正相输入端常温下只有0.4V,故U6输出低电平,充电器不工作。
用铬铁给NTC焊点加温,U6正相端电压快速升高,很快U6翻转输出高电平。此时接入电池,充电器在开始充电.约10秒后NTc温度降低,U6再次翻转回低电平,关键的东西来了,几个充电周期后充电器显示由一格变成了三格,但还是在充电.考,以我的逻辑,应该停充了。但它没有停。
看来此充电器的温控真的有问题。
现在还有两种手段:
一是观察时间再长点,看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停充,因为有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充电器过了很长时间停充了。不知是其它控制手段起了作用还是温控起了作用。长期正常使用此种手段,需要在U6输出与MCU间加反相器。
二是把U6输出的高电平去拉低控制充电的场管,硬生生地让充电器停充。如果加个D触发器锁定这种状态,那就是真的停充了。除非断电复位。不加D触发器的话可能温度降低他又接着充,形成振荡,也是一种闭环控制,成恒温充电了。

网友:
原理已经很清楚了,找个端口模拟AD的帖子看看就oK

楼主:
这充电器要检测负压差的。也就是至少得有个10位左右的AD。没必要再开一路pwm或者定时器作ad吧?大不了切换一下通道。
还有,他的电流控制也很准的。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很稳定,不论输入电压是多少。
有哪些便宜的mcu有液晶驱动呢?共32脚。31.或者32脚是vcc或者ADvcc?考虑台湾货。

网友:
大胡子做反向工程,哼哼~~~
图中那个 BAT+ 是接充电池么?原理看不懂

网友:
U5C应该作为计时的起始点
U5D应该是计时的截止点
没猜错的话,限流调整用电阻网络+运放来实现的,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控制成本

网友:
会不会是涓流冲电,而电流比较小呢?

我还真没看懂U5的C和D的作用,特别是U5C,倒底怎么用的.

网友:
更正一下
U5C不是计时的起始点
应该是限流检测,具体怎么实现的,还要贴出全图才能清楚

楼主:
U5C同相端会有个6.5mV的输入电压,而U5C输出端有个恒定的0.526V的的电压。我看这就是参考电压。

最新实验:

我又想做得更彻底点,切断U5与U6的参考点。直接交换U6的同相与反相端(本来已经准备好了74HC04反相器,但要连10条线,麻烦)。
也就是把U6的2、3、5、6、9、10、12、13两两交换。
结果是:充电器拒绝充电。测MCU PIN2这时候有输出了,2.97V基本与VCC的2.98V一样。
无奈,只得恢复原样。
但可以得出结论:此充电器以上前的电路是不会有温度保护的,因为U6根本不可能翻转。
通过仔细观察得知,此充电器以充电42个脉冲为一个周期检查负压差。
再一次42周期,则检查一个绝对电压,再来42个周期得到一个电压与上个电压相比较。总之以42个脉冲为一个周期。

楼主:
再来BQ-830的电路图。可能有误,但大体上就是这样的。电路图上的R32是470欧,而我的板子上的R32是680欧。

网友:
9926A接法与datasheet不符

网友(2009-11-18):
这个电路是正确的,可工作。
1.MCU 2脚输出 的是脉冲信号,LCD屏每充40次(约40秒)会停下检测电池电压和温度。这时MCU 2脚才会输出脉冲,通过R61给C10充电,因C10采用了低漏电的电容,所以通过计时U5D脚的电位变化时间可知电池电压(可能是用查表的方法,已写在MCU中),同理可知道当前电池的温度。
2.U5C 是电池数量检测的,R60上端接电流检测电阻,且反相的基准电压很低,所以只要有电池放上去那怕电流很小也能检测到
3.为增加电池温度检测的灵敏度,可加大各下拉电阻到30K。这样在电池温度有手还敢摸时就会停充了。
4.原电路图R31,R66结点少画两电阻
5.当R30=220R,R33=680R,R32,34=680R*2时,在12V供电时电流为500mA,电池电流为1.95A(最大值,脉冲)
在5V供电时电流为700mA,电池电流为1.3A(最大值,脉冲)(以5号电池测试,7号电流减半)
6.R55与R3的结点应改接到U7的5,6脚,与7,8脚切断,防止在左边充7号电池时热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