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GPRS功能接收不到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9-10-17):
AT+CGDCONT=1,"IP","CMNET"
AT+CGCLASS?
AT+CGATT?
AT+CGACT=1,1
AT+CIPSTART?
AT+CIPSTART="TCP","服务器IP",端口
用以上命令可以连接到GPRS网络。

AT+CIPSEND
>hello
SEND OK

但是接收不到数据啊。我们的服务器一直在发数据,但是GPRS模块好像没有接收到啊。串口上没有数据输出。
应该不用自己用命令去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吧!!!!!!!!!!!!!

网友:
后面还要发送一个发送符的,好像是ox1a

网友:
gprs数据传输有延迟

网友:
你用什么控制的sim300啊,

楼主:
我直接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的。时间有点紧,只想接收到数据测试一下。可是总是接受不到。我试过了,可以接收到短信,但是就是GPRS没有数据。

楼主:
应该不是延时的问题,最后会自动close连接。

网友:
你的服务器是如何知道SIM300的IP与端口的?

网友:
你发命令的时候会回显吗? at 返回ok吗?

楼主:
AT会返回OK。服务器部分是以前别人弄好的。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只知道IP和端口。并且用华为的模块可以进行GPRS数据传输。

楼主:
自己搞定了,是PC端软件的问题。

网友:
AT会返回OK说明硬件没问题,呵呵

网友(2010-03-06):
我的就没问题,估计是你的服务端有问题

网友(2010-04-25):
sim300等模块讨论群:60595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