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抖的很厉害

楼主(2009-10-17):
各位高手,想问问刚买的2相步进驱动,5A  256细分,57  3A2相步进,怎么在MACH3里电机调试到最佳状态,抖动小,自己弄了好多次抖动的都很厉害

是不是电源也有关,用的是24V  2。5A的,望个高手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据说,抖动有两种:
一种是低频的,是属于电机本身的;
一种是高频的,是由驱动的时候产生的;
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
如果是第一种,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换电源看看,可能电流不够.

网友:
应该是电流不够

网友:
你买的是现成的驱动器?
低频共振一般出现在低速的时候,看来楼主不是属于这种情况.
可能和驱动器的性能有关,按道理讲256的细分已经很大了,只所以抖是因为驱动器输出给电机的电流波形坡度很大,也就是说不平滑.
另外和电机的本身质量也有关系,比如电机的磁隙.
建议使用TMC249驱动芯片开发的驱动器,该芯片有个技术"Mixed decay feature for smooth motor operation"这个功能的作用就是让驱动器输出给电机的电流曲线更加平滑,效果很明显在低速时运行也很平稳.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下面这个产品动态性能肯定很好的.

网友:
电流问题,LZ现在检测是多少?

楼主:
我也认为可能是电流小了
下次弄个10A的看看,驱动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双极恒流斩波方式     20KHz斩波频率
那个抖动都出现在低速时

网友:
你可以把驱动电流设的小些,然后去掉电机的负载,看看是否还会抖.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低速就可能是低频共振,多出现在200-400PPS之间可以通过改变细分数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