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有多余的贴片LTC4054?能不能卖两片给我。。。准备改进经济型袖珍示波器。

楼主(2009-10-17):
同标题。这个东西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买到,过几天打算给示波器拆了,换上这个充电放心点。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下,沉了。

网友:
去凌特申请下吧。

网友:
有国产的山寨版, TP4054

网友:
换LTC4054时记得把D3 焊下来,还有就是没有接上电池,示波器是不能工作的,还有一些国产压降厉害,达不到4.2V.
可以参考--http://cn.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226100/LINER/LTC4054.html

楼主:
在淘宝上淘了几个TP4054,明天打算拆开焊上。谢谢各位。

网友:
请问4楼,D3是不是没有4054时直接用5V充电用的?谢谢

网友:
USB端口电压是5V,D2的S34压降为0.7V。加上FB 和R21,落到电池两端的电压约为4.1xxV。
严格来说,采用串二级管的充电方式长期使用对锂电池的寿命是有影响的。

网友:
谢谢yijian,明白了

网友(2012-09-13):
TP4054 ---  http://wenku.baidu.com/view/4f939f45b307e87101f696b7.html
LT4054 ---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C4054-4.2

TP4054太扯淡了。 规格书直接抄linear的。图片都懒得画,直接截图打上TP的型号。 这种东西如何能让人放心啊!?
说的好听叫取巧,说难听了叫“懒”、“不要脸”! 有功夫抄别人的芯片,没能力认真的写个规格书!

--- LTC4054, 打错了

网友(2014-03-31):
谁说说TP4054则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