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VB,VC高手请帮忙给以提示!!!

楼主(2009-10-17):
原图 (原文件名:原图.JPG)

局部放大图 (原文件名:放大图.JPG)

   这是一台设备上用的软件界面的一部分,上位机软体用VC++开发,左边是原图,右边是局部放大图。每个单元格可单独操作,点击一下变为红色,再点击一下变为蓝色,也可用鼠标框选单元格进行删除!这些单元格可根据参数设定(即行高,列高等)自动生成。可通过此图形控制一个XY伺服平台,随便点击其中一个单元格,XY平台就可移动到相应位置。

  请高手分析如何用VC或VB作出这种界面!!!  十分感谢,小弟实在是没着了

网友:
用鼠标框选单元格进行删除,,

是指删除红色的格子还是指删除格子?

网友:
vc想现学  可不容易哦

楼主:
用鼠标框选单元格进行删除,是指删除格子,不管红的,蓝的,只要框选后,都可以删除,删除后就没有了,即也不显示红色,也不显示蓝色,而是显示背景色!!!

网友:
1、如果是动态大小的话需要动态申请一片位图表用来记录每格的状态;
2、获最鼠标位置,根据鼠标位置判断在哪一格,如果鼠标按下的话需要对应位状态求反;
3、显示……
……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8349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cllom&bbs_id=9999

网友:
我做的话就是全部自绘。 GDI操作。

根据行数和列数申请一个二维数组,初始值为1,点击之后1变2,2变1。
根据每个单元格的高度和宽度,算出中心点和对角坐标,逐个画小方格,然后根据数组当前位置的值填充不同颜色。

鼠标点击之后,判断鼠标坐标,找到(算出)数组中的位置,相应位置值变化,重绘相应区域;
鼠标选择(按下后移动再松开),相应区域选中,删除的话,数组值变为0;

网友:
将每个小格子用对象来表示,全部放进一个二维对象数组中,点击,变色,删除等操作只要封装到对象内部,对象可以继承自系统GDI对象类,比如button类,这样可以接收鼠标click消息,每个对象在构造时计算出自己的坐标,收到click消息可以进行变色,或者输出自己的坐标,删除时不用真正的去析构对象,而只要将自己变成透明的就行了。按照这个思路下来,整个程序干净利落,条理分明。

楼主:
高高高,有了思路就不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