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拆开后在装起来会不会坏啊

楼主(2009-10-17):
步进电机拆开后在装起来会不会坏啊

网友:
不能拿出转子,我弄坏了2个。

网友:
在工厂里也是一个个部件组装起来的,区别在于你会不会拆,会不会装而已。

网友:
理论上不会坏,实际上我没有装成功任何一个

网友:
电机拆装通常要有夹具辅助,否则很容易损坏转子和定子。

网友:
拆过不少,装回去都能用

网友:
我也拆了不少装了都能用啊,我个人认为步进电机是最好拆装的一种电机了

网友:
步进电机拆开后再装起来会失磁!!,千万别折,除非你有充磁器。

网友:
未听讲过!!!

网友:
问题好像没这么严重吧!大赛时我改装两个步进电机都没问题呀!

网友:
我记得以前也拆过。

再装回去觉得声音比较响,可能是按装回去时有点没队很准。

最好做好标记再装拆。

网友:
拆下来会式磁?
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混合式或永磁式步进转子都是永磁体,拆下来就会式磁啊,我认为拆的时候关键是轴承;而装上时关键是要保证其间隙.

网友:
8楼说的对,工厂一般都是先组装好,然后再给电机充磁的,如果你自己拆过,又装回去,确实会失磁,扭力会比原先减弱。所以不要轻易去拆步进电机啊

网友:
很好奇电机装好了以后是怎么充磁的。

网友:
看情况:

有些步进电机非常精密(如0.9度的)是不能拆的,确实会失磁,并且安装回去存在误差。

有些本来制造误差就比较大就无所谓了。

网友:
我是根据我所拆过的几个东方5相步进电机来说的。本来我也不相信,但式过后装回去,扭力的确感觉会比原先减弱。2相步进电机没拆过。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工厂一般都是先组装好,然后再给电机充磁的,我估计和这有关系(难道那个位置拆出来,还要原位放回去?和磁场位置有关系?)

网友:
肯定会坏,拆过之后最后直接扔掉

网友:
真的会坏吗?

二手2相1.8度的拆过多个,装回去都能用,力矩倒没在意,哪位有条件的做个测试来证实下

楼主:
个人认为步进电机就和摩托车发动机一样拆开后在装回去性能就会下降的 除非在生产线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