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单片机机可控硅的源程序

楼主(2009-10-17):
谁有单片机机可控硅的源程序,能指教一下

网友:
if(ZeroOldValue!=Zero)
                {
//                        ZeroFlag=1;
                        ZeroOldValue=Zero;
                        TriacFirstON=1;
                }

                  if(TriacFirstON)
                {
                        TriacCount++;
                        if(TriacCount>=TriacTime)
                        {
                                Triac_on;
                                ZeroFlag=0;
                                TriacCount=0;
                                TriacFirstOFF=1;
                        }
                }
                if(TriacFirstOFF)        //close triac
                {
                        if(TriacCount>8)
                        {
                                Triac_off;
                                TriacFirstOFF=0;
                                TriacFirstON=0;
                                TriacCount=0;
                        }
                }

网友:
不明白,LZ要怎么控制?

网友:
我的妈呀,贴上来没有缩~~

没有注释~~

简单说明一下,做个过零检测,移相时间到了触发可控硅,触发8个中断时间关断可控硅。

楼主:
原理是这样的   谢谢    我想的是用pwm加上同步信号

网友A:
用单片机驱动 MOC3081
MOC3081 光耦隔离 带过零触发

网友(2009-11-18):
楼主要干嘛? 软起动器?

网友:
可控硅貌似很难关断吧。。。

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要关断不难,难的是是否知道可控硅要关断的条件是否清楚?

网友(2012-11-18):
记号   可控硅

网友(2018-09-16):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驱动 MOC3081
MOC3081 光耦隔离 带过零触发

是不是,单片机直接输出一个100HZ的PWM就行了,过零什么的都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