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8038搭了个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9-10-17):
最近搭了一个基于icl8038的信号发生器,做的还不是很完美,这是自己首次尝试DIY,发现DIY很能浪费时间,比如说在洞洞板上焊东西,DIY也很烧钱,现在花的钱也可以买个二手信号发生器了。但是DIY的带来的成就感是金钱买不来的。

先说下原理图就是一般icl8038的基本原理图,网上很多。需要注意的就是:最好双电源供电,开始我单+12V供电,死活没波形,换成双正负12V就好了。后来试验正负5V也可以。

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GIF)

再说指标:
方波可以到300K左右,正弦能达到200K,没搞到再大的电容,所以低频只做到50Hz。
不知道是不是20M的模拟示波器的原因,频率高了波形顶部显示有毛刺,频率低了就一直在闪烁。

无图无真相,上图:

正面 (原文件名:正面.jpg)

反面 (原文件名:反面.jpg)

50Hz Sin (原文件名:50Hz sin.jpg)

50Hz Squ (原文件名:50Hz squ.jpg)

50Hz tri (原文件名:50Hz tri.jpg)

140K sin (原文件名:140K sin .jpg)

140K squ (原文件名:140K squ.jpg)

140K Tri (原文件名:140K tri.jpg)

200K sin (原文件名:200K sin.jpg)

300K squ (原文件名:300K squ.jpg)

楼主:
存在的问题:
1、方波时,占空比调节与频率调节不独立,即调节占空比时,频率会发生变化。
2、还要添加幅值和偏移量调节;
3、搞个外壳,装起来能用,就像eezm做的这个就好了

eezm (原文件名:ourdev_454764.jpg)

网友:
不是吧?“现在花的钱也可以买个二手信号发生器了”,ICL8038不贵啊

楼主:
【2楼】 coody
不是吧?“现在花的钱也可以买个二手信号发生器了”,ICL8038不贵啊
---------------------------------------------------------------------
8038是不算贵,买了两个50快,只要是以前从没DIY过,家里以前连个电阻都没有,所以很多东西都要置办

网友(2010-01-04):
这东西我做过,做得复杂些功能也多些,拿去参加学校的电子竞赛,被鄙视了~~`
人家都是用FPGA做的,上下位机,频率幅度步进可调~~

网友(2010-11-25):
mark 一下 最近正做

网友(2011-03-16):
高手,问下,在protel里 ICL8038如何仿真?封装号,属性域怎么填啊?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你那ICL8038的10脚跟11脚的用的是什么电容,普通瓷片电容还是其他电容?

网友(2011-05-05):
不错,简易实用

网友(2011-07-10):
还有这种做法,我都不知道

网友(2011-08-31):
我也用它。

网友(2012-05-05):
mark,ICl8038,波形发生器

网友:
还是用分立原件做的比较好 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