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87电压基准套件使用说明

楼主(2009-10-18):
AD587的数据手册: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6638.pdf(文件大小:167K) (原文件名:AD587JCHIPS.pdf)

AD587基准套件的应用电路: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92969.rar(文件大小:141K) (原文件名:AD587.rar)

AD587是补偿型的电压基准,没有芯片恒温,所以温度系数比较差,该套件使用的AD587LN芯片的温漂是5PPM.所以该套件仅限于要求较低的情况下使用,设计该套件的目的是用于对比大家的手持万用表精确度.如果性能上可以满足要求,它也适用于要求较低的稳压电路中做为电压基准.

AD587的管脚和AD586,REF02,REF102,MAX6350(小改动)等电压基准的管脚兼容,因此该电路的PCB也适用于以上芯片,但微调电路是否适用,未经实验验证!

AD587LN的初始电压精确度可以保证小于0.05%.我实际测量39片不同批号的AD587LN,只有一片的初始电压误差是0.06%,其余全部小于0.05%.在要求较低的场合,不需要对输出电压进行微调就可以保证有0.1%的电压精确度.

AD587的供电电压推荐用15V,它对电源电压要求较高,必须使用稳压电源供电,不可以用未经稳压的电池供电,一般用7815稳压即可满足要求.电源电压极性不得接反,否则必定导致AD587损坏.

微调电路电阻使用DALE蓝皮电阻,电位器使用BI微调电位器,由于这些元件的性能比较优秀,而且对微调电路的影响进行弱化,所以微调电路对输出电压的影响非常小,可以忽略,一般情况下输出的漂移是芯片本身基准的漂移.

该套件的电路如下所示:

资料更新中..........................................

网友:
可否兼容 AD584

网友:
楼上的你那有LT1013吗

楼主:
我在包裹里夹了两个塑封的送你了,1楼那里陶封塑封都有

网友:
【3楼】 jj3055

积分:2069
派别:
来自:浙江宁波
我在包裹里夹了两个塑封的送你了,1楼那里陶封塑封都有

谢谢!想转个10V玩玩。

网友:
楼主,我的038号LTZ1000套件让你费心了,我的还是ACH呢,为什么还稳定那么慢呢。我自己用34401A测倒是感觉它几乎不需要稳定时间。34401A开机2小时后可以看到最后一位不动。

网友:
楼上的话相当矛盾啊。。。不明白。。。

网友:
LS:
我让jj3055 帮我标定,他说我的套件稳定的慢。

楼主:
哈哈,不是你基准问题,是我的3456出问题了。昨天测试村长的套件才发现,这两天我的3456有毛病了,今天弄好了,你的套件我测出来是7.15424V,不知道你的34401测出来是多少?

还有,需不需要帮你换个防风罩?

楼主:
可能是接触不良,打开把各个插接处松动下,就好了

网友:
老表就这类问题多..

网友:
不是因为 jj 你上次给 3456A 拍四级裸照的时候拆过了才接触不良了吧 :)

楼主:
上次拍裸照时只是看看,毛都没碰。估计是长时间没碰触点出的问题,碰了就会好了。

网友:
【9楼】 jj3055
哈哈,不是你基准问题,是我的3456出问题了。昨天测试村长的套件才发现,这两天我的3456有毛病了,今天弄好了,你的套件我测出来是7.15424V,不知道你的34401测出来是多少?

还有,需不需要帮你换个防风罩?
---------------------------------------------
谢谢!我的34401测出来的情况:34401刚开机时7.15416,开机半小时7.15420,一小时7.15421,1.5小时7.15422,3至4小时7.15423,以后就好像不变了。
看来我的34401还可以。哈哈。
防风罩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就麻烦你帮换一个。再次感谢!

网友:
AD587电压基准套件下午收到了,还有10k标准电阻和LT1013,谢谢jj3055,通过支付宝给你打款可以吧

网友:
我的还没收到。

网友(2018-03-21):
不错,学习了。不知道去噪电容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