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的外部晶振老是不能使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18):
我用ATMEGA16的单片机在内部1mhz下能正常使用
但是为什么一设置成使用外部晶振就不能编程了呢??
换了几块单片机都是这样子(确认单片机没坏)
然后拿了一个能正常工作的51单片机板子(12MHZ),拔掉上面的51单片机把晶振接到mega16的板子上也不行(确认晶振电路好像也没问题)
我的熔丝位设置的是CKSEL=1000 SUT=10 8.0-12MHZ 好像也没错啊!!!
请各位高手为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你分得清什么是外部RC和外部晶振么?
CKSEL=1000 这是什么含义?自己查下软件或者M16手册

楼主:
谢谢 stm32user 的提醒 问题已解决
是熔丝位设置错误
CKSEL应设置为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