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得错误-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ction

楼主(2009-10-18):
很郁闷,连接过程出现上面的错误,是由调用一个另外文件定义的函数引起的,

但是函数的定义声明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

网上没有搜到什么有用的消息,请那位高手帮着解释一下。

感谢

aaa1982

楼主:
找到问题了:

IROM1和IRAM1的大小不知道为什么都少了一个0,也就是都变成1/16了。

从256k、64k变成了16k、4k

没调用那个函数的时候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3620 (   3.62kB)
还在4k范围内

调用了以后,变成了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4320 (   4.22kB)
已经超出了4k范围,所以抱错了。

aaa1982

网友(2011-06-07):
哥们 真的很谢谢你~~~

网友(2011-12-31):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我也没有那些错误了,但是为什么我还是不能下载呢??提示说擦除flash错误。。。

网友(2013-03-03):
受到帮助,真诚感谢!

网友(2013-04-06):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2014-01-17):
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