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测试MMA7455L加速度传感器,遇到了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有兴趣的大家来讨论!!!

楼主(2009-10-18):
我是采用SPI接口来测试MMA7455的,我能保证我的SPI的读和写没有问题,现在遇到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
   首先不管我把加速度的两层设置到哪个(2g,4G或者8G),在静止在桌子上的时候,X轴和Y轴的输出比较正常,数值在03左右(根据PDF,当返回的数值为0时候,说明没有加速度,这个误差范围是允许的。)因为Z轴和水平面是垂直的,方向是垂直向下的,也就是和重力加速度G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Z轴输出的数值应该和重力加速度G所对应的数是一致的,我所设置的量程是8G,对应的重力加速度1G的值应该为0f,而我在静止的时候所测量的数值为1B。那么就说明静止的时候的加速度要大于1G,这个是不可能的,地球上任何一个点的加速度都不可能大于1G(静止)。
   跟奇怪的发生了,当加速度传感器做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通过记录数值,发现自由落体的时候,加速度非常正常,保持在1G。

    所以现在我很纳闷,到底问题是硬件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都是根据PDF来设置的。如果是硬件的问题,那就怪了,根据PDF,已经说明了 芯片在出场时候做了标定的,是在0g的情况下标定的。
    小弟很菜。希望大家来指导!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你把它翻过来,看Z轴的值如何。
我用过的比例正常,就是中位偏离太严重,校正了没事。

楼主:
楼上的哥们,翻转过来 返回的数值是FC,PDF中给的标准是F1.相差很大啊。差了11了啊

网友:
也就是中位偏移了,写个校正值进去

楼主:
楼上的,又找了飞思卡尔的资料,是需要数据校正的,但是我写了不对。数据都不对。

楼主:
楼上大哥,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2010-01-03):
;下面是我程序的片断,测试可用

;这个函数,只做一次用,,不用的时候可隐.两个值是测试出来的
IAP_WRITE_ZCHECK:
        MOV DPTR, #EEPROM_1                ;放入任一个地址, 擦除所在整个扇区
        ACALL IAP_ERASE

        MOV DPTR, #EEPROM_1                ;放入第一个数地址
        MOV IAP_DATA, #8EH                ;放入一个数
        ACALL IAP_PROGRAM

        MOV DPTR, #EEPROM_2
        MOV IAP_DATA, #07H
        ACALL IAP_PROGRAM
        RET

IAP_READ_ZCHECK:
        MOV DPTR, #EEPROM_1
        ACALL IAP_READ
        MOV ZCHECK_LSB, IAP_DATA

        MOV DPTR, #EEPROM_2
        ACALL IAP_READ
        MOV ZCHECK_MSB, IAP_DATA
        RET

INIT_7455:
        MOV ACC_CNT, #00H
        MOV ACC_ARR, #00H
        MOV ACC_RES, #00H
        MOV ZCHECK_LSB, #00H
        MOV ZCHECK_MSB, #00H

        ACALL IAP_READ_ZCHECK                        ;先读出Z校的值

        MOV MMA_DATA1, #16H                                ;7455模式设置寄存器
        MOV MMA_DATA2, #41H                                ;01000001 不中断,关自检,8g测量模式
        ACALL I2C_SEND_7455
        JB 00H, INIT_7455_ERROR

        MOV MMA_DATA1, #18H
        MOV MMA_DATA2, #98H                                ;10011000        只测试Z  125Hz使能
        ACALL I2C_SEND_7455
        JB 00H, INIT_7455_ERROR

        MOV MMA_DATA1, #14H
        MOV MMA_DATA2, ZCHECK_LSB                ;经验值..Z校
        ACALL I2C_SEND_7455

        MOV MMA_DATA1, #15H
        MOV MMA_DATA2, ZCHECK_MSB
        ACALL I2C_SEND_7455
INIT_7455_ERROR:
        RET

INIT_7455_STANDBY:                                        ;掉电模式
        MOV MMA_DATA1, #16H                                ;7455模式设置寄存器
        MOV MMA_DATA2, #00H                                ;掉电
        ACALL I2C_SEND_7455
        JB 00H, INIT_7455_STANDBY_ERROR
INIT_7455_STANDBY_ERROR:
        RET

;约4100        370u
;结果在30H(次数) 31H(进位),32H(高八位)
MMA_READ_Z:
        PUSH PSW
        PUSH ACC
        MOV MMA_DATA1, #08H
        ACALL I2C_RECV_7455
        INC ACC_CNT                                        ;次数加1
        MOV A, MMA_DATA2                        ;取出刚才的结果
        JNB ACC.7, MMA_READ_Z_NEG
        CPL A
        INC A                                                ;求补,参数7455数据手册
MMA_READ_Z_NEG:                                        ;
        ANL A, #0FCH
        ADD A, ACC_RES                                ;加原来高八位
        JNC MMA_READ_Z_CCC
        INC ACC_ARR
MMA_READ_Z_CCC:
        MOV ACC_RES, A
        POP ACC
        POP PSW
        RET

网友(2010-03-19):
我也在用spi做mma7455,希望能qq交流,673491356

网友:
我正在用的是MMA7361L,三轴模拟的。用于水平360度内检测倾角。就是计算Z轴相对于水平面的夹角,夹角范围:0度~90度。

请问楼上几位是用在哪方面的?希望讨论一下数据处理的算法。

网友(2011-02-25):
mma7455l与stm32通讯 用spi接口好还是iic接口更好!

网友(2011-08-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关注中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高手都不要潜水了  出来救救我们吧

网友:
我现在正在研究同样的问题,对倾角传感器还没弄明白,希望大家可以交流一下,qq:1031382517

网友(2012-11-25):
可否加个Q615213015,我在写SPI接口,但是读不出来啊,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