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可以对同一个时钟进行上升沿和下降沿采样吗

楼主(2009-10-18):
verilog可以对同一个时钟进行上升沿和下降沿采样吗: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编译出错

网友:
分成两个always块即可,不过这种情况最好使用FPGA/CPLD现成的双边沿DFF接口来做。

网友:
好像括号里面只要(clk)就好吧,你再看看,坛子上有电子书下载的。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9866&bbs_page_no=1&bbs_id=1029

网友:
一般来说,最好不要这样用,因为综合器对时钟优化的时候,对上升沿有优化,对下降沿没有。
所以,如果用下降沿采样的话,时序可能会达不到要求

楼主:
我是要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对同一个输出赋值,两个always块不能对同一个变量赋值

楼主:
谢谢3楼提供的电子书

楼主:
FPGA貌似没有现成的双边沿DFF吧,只有一个边沿的

网友:
不太清楚哦,本人刚开始学

网友:
不行的, 除非利用器件提供的特殊接口(主要供DDR这样的东西使用)

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同时对上升和下降沿都可以触发的触发器。

网友:
刚看数据手册上说好像不好同时对上升沿和下降沿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