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VR时遇到的电源问题,请教马老师

楼主(2009-10-18):
我自己焊了一个开发板,用四个1.5V电池供电,理论上电源是6V,但我测了一下,新电池实际是6.4-6.5左右的电压,而AVR手册上说的最高电压是5.5V.大家说我有没有必要加个二极管降压或采取一些降压方法来使用呢?我现在直接接上这个电源是可以用,但会不会很容烧我的单片机?

网友:
建议用3节电池

网友:
上个LDO啊,另外,开发板用电池?

网友:
51我顶过约7V,没坏
最好是串一个或两个二极管

网友:
avr两节电池就够了

楼主:
用四个电池是有原因的,因为还要驱动一个5V的电动,用三个电池的话驱动力很少,不好用

网友:
如果AVR的总电流(I/O没有大电流驱动)< 100mA的话,可以串一个二极管(整流二极管)降压,二极管的输出端对地加个220u的电解。

楼主:
哦,这样呀,加个电解是因为用了电机吗?还是有什么原因要?先谢谢马老师,但想知道加电容的原因

网友:
加个二极管就可以啊。
而且可以防止你的电池接反。

网友:
加电容是为了“滤波”啊。